51单片机高电平输出不足+光耦输出不足+L298N模块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9-01-05):
51单片机的两个端口分别输出高低电平,控制直流12V电机的正\反转。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时,用示波器只能测得2V左右的高电平电压,即使在输出端加上强上拉(200欧)情况也没有好到什么地方去。通过程序使其他未使用的端口输出高电平,则能正常输出5V,由此可见不是51单片机本身的问题。此外我还重新焊了两个板子,用了两个单片机,都是同样的现象。由此导致的是在光耦的输出端,此时最低只有2V左右,根本达不到L298N模块的低电平输入的要求,导致无法使电动机转动,更别说是控制正反转的。求教各位大神!
由于光耦是第一次使用,会不会是以下两点出了问题:
1.光耦的选型是否有问题?
2.光耦的外围电路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
先上图,提供一个 对应的图片会方便一些;首先你确定用的芯片是AT89S51/2,如果是的话,请用PNP方式驱动

网友:
你试试这两种方法

网友:
经典51单片机的高电平输出的电流很小的,换带推挽输出的型号或楼上这种低电平输出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