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苏打粉电解除锈、除油、除漆

楼主(2019-01-06):
内容: 1:安全:注意通风,会产生氢气和氧气,小心爆炸!
2:配比:一加仑水配一汤匙苏打粉。
3:电源:直流稳压电源,6~24V(超过就危险)3A以上。
4:阳极:钢或铸铁废料,将被侵蚀。
5:容器:塑料。

网友A:
意义何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义何在?

意义应该就是标题:除锈,除油,除漆

网友:
时间会很长,那个小电瓶一般不够用,用给电瓶充电的充电机,比电瓶更合适。

网友B:
苏打的成分是啥?电解液的成分都有啥

网友:
没任何意义。

网友:
图3可以看出两者完全不一样,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苏打的成分是啥?电解液的成分都有啥

分解到最后是naoh,腐蚀性极强。曾经我就把一个铝盖子给蚀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苏打的成分是啥?电解液的成分都有啥

  小苏打成分(碳酸氢钠(化学式NaHCO3),过量食用碱会对食物中的维生素B1、B2和维生素C有较强的破坏作用,同时会影响人体对某些矿物质的吸收和利用。
不同的行业应用的电解液,其成分相差巨大,甚至完全不相同。电解液是化学电池、电解电容等使用的介质(有一定的腐蚀性),为他们的正常工作提供离子。并保证工作中发生的化学反应是可逆的。

网友C:
没看明白,正极接在需要除锈的铁上面,负极接哪,直接丢到水里?

网友:
这个有网上卖的强力除油剂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铝壳体有什么好办法?

建议用喷砂来物理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正极接在需要除锈的铁上面,负极接哪,直接丢到水里?

正极接不锈钢板,负极接要处理的工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极接不锈钢板,负极接要处理的工件。

负极如果也是不锈钢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