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个是什么电池?是法拉电容吗?

楼主(2019-01-06):
请教大家:这个是什么电池?是法拉电容吗?玩具车上拆下来的,电力非常强悍!

上面的英文全称是:Lithium Capacitor

网友A:
上面写着1325-150,貌似是13mm直径,25mm长度,150f电容量,你量量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写着1325-150,貌似是13mm直径,25mm长度,150f电容量,你量量是不是。。

尺寸是对的,请教容量如何测?

网友:
钛酸锂电池,特点是可快速充电。

网友B:
应该是150mAh

楼主:
非常感谢,可否发个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150mAh

你这表尺寸对不上号啊。再说了,上面写的就是电容。我更倾向于150f,折算下来以150ma的电流放电可以放1000秒,而电容的倍率就不用说了,我估计它能顶到150a,当然这么大电流也就一两秒的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可否发个PDF?

华慧能源,其它型号你自己去网站下吧。

网友:
150F,体积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慧能源,其它型号你自己去网站下吧。

非常感谢!

网友(2019-04-24):
这种电池进行串联,是否需要类似超级电容的电压平衡电路?

网友:
是电池,还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