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语句有何差异,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9-01-06):
for(m=0;m<2;m++)
    {
        data=0x80;
        LED=~data;
        while(data)
        {
            delay();
            data=data>>1;
            LED=~data;
        }
      }

for(m=0;m<2;m++)
    {

            delay();
            data=data>>1;

        }

网友:
一个11行,一个9行

网友:
后面一个data不赋初值,直接用?负责任的编译器一般至少给个警告

网友:
问这干啥

网友:
第二个语句没复制完吧.
光看你的程序, 第一个执行结果是两次流水灯, 第二个我猜是LED移两位变换一次

网友:
二楼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