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镍氢电池充电器,吓一跳

楼主(2019-01-06):
介绍

拆开后
正面

反面

大家讨论下介绍里面的横流250mA如何实现的,还是瞎忽悠?

网友:
电压源串电阻就是近似的恒流源。

网友:
高压大内阻

网友:
LED使用的真好,电路板画的真好,良心产品,这是卖外壳的回来自己改的。

网友:
另外,介绍里面没写恒流吧?是不是写的250mA,楼主自己头脑里加上去的恒流?

网友A:
你再仔细看看,人家哪里有提到恒流了?
镍氢有一定的耐过充能力,小电流过充不会炸(但过充时间太长会影响容量),很多小家电都是这样没有任何充电管理的电路,0.1C电流充12小时,让用户自己控制充电时间。
如果长期使用的比较好的镍氢,例如Eneloop,当然是买个专用充电器好了,一来充电快,而来自动检测充满,有的还带放电循环,电池寿命可以很长。

网友:
电池里面带保护板?

网友:
这种产品卖了几十年了

网友:
天打雷劈······

网友:
不会漏电吗?

网友:
看清楚了,人家那是usb充电器,没大毛病,就是短路了,大部分主板都会保护的,人畜无害,哈哈。

网友:
便宜的都是这样的。

网友:
输入 AC 5V 2A,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仔细看看,人家哪里有提到恒流了?
镍氢有一定的耐过充能力,小电流过充不会炸(但过充时间 ...

谢谢大师指点,确实没写恒流。。。。

网友:
这种产品是尽量低成本,然后游走在安全极限的边缘。

网友B:
我在宜家买的充电器, 十几块钱, 挺厚道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宜家买的充电器, 十几块钱, 挺厚道的吧?

14脚的ic是个EM78P301, 估计几毛钱, 加上阻容二极之类也许超过1元了? 总之比楼主那个只有电阻的应该是厚道太多了。

网友:
这产品应该就卖个壳子的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宜家买的充电器, 十几块钱, 挺厚道的吧?

同款 这个充电器是dv dt判停挺准的 还有拒充功能 就是充电时间太久了

网友:
以前的公司做这种充电器,量巨大,员工几千人,每月休一天,天天在做类似这种,大牌子的也不少,电流小

没事的。

网友:
L(a)J(i)-0603这型号很到位啊

网友:
这种趁早别用了,出事了就不是省这点钱的事了。之前买东西,店家送的3节充电电池,电池本身无保护,充电器为USB充电,无任何元器件,直接5V给3节电池充电,直接扔掉。

网友:
少见多怪了。现代的和古代的比,高档的和低挡的比,自己吓唬自己,自己忽悠自己。

网友:
觉得确实没有问题啊,楼上说的对,仅仅是档次不同,用起来其实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
俗称 傻充

网友C:
不是高压的,USB输入,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高压的,USB输入,5V的。

没看仔细,。。

网友D:
刚刚买了套充电器带12节镍氢电池, 刚收到货还热乎的拆开给大家看看,貌似我这个比楼主的稍微良心点,还带个小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刚买了套充电器带12节镍氢电池, 刚收到货还热乎的拆开给大家看看,貌似我这个比楼主的稍微良心点,还带个小 ...

我那是USB输入。
你这个是直接220V吧

网友: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看来雷摄送的充电器很正规啊。起码有2片lm325运放,和正规的开关电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那是USB输入。
你这个是直接220V吧

是的,这样看来都是半斤八两了, 都是傻冲,我用数字充电器测了送的电池500mah一节,便宜无好货啊

网友:
手边正好有一只使用多年的古董5号充电器。一会拆开看下

网友E:
我的完全不一样,很复杂。记得很多年前拆开过,当时还纳闷为毛这么复杂。

网友:
复杂的都是良心的。我也一直想买个好点的USB充,买了一个也是只有电阻限流。之前的都是小日本的,220V输入。看来可以入手宜家的。谢谢楼上各位的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完全不一样,很复杂。记得很多年前拆开过,当时还纳闷为毛这么复杂。 ...

你这个充电器起码价值200元啊。

网友:
dv dt的判断是比较好的,但是成本是个坎, LZ拆开来看 虽然设计low 但是实际使用 不是专业的人  感觉差不多

网友:
多年前MOTOROLA的手机充电器拆开也是吓一跳,一堆小IC 围着一个百多腿的大IC

网友(2019-02-19):
引用 网友E:
我的完全不一样,很复杂。记得很多年前拆开过,当时还纳闷为毛这么复杂。 ...

什么牌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充电器起码价值200元啊。

莫大总结出来了吗?,哪个电池和电池充电器做的比较良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这样看来都是半斤八两了, 都是傻冲,我用数字充电器测了送的电池500mah一节,便宜无好货啊 ...

不用测,卖家商品详情页就写了的

网友:
充电器只买三洋和松下的,比较好用

网友:
十年前,用过二手的三洋NC-MQS02,有性价比,关键是速充,比赛时候时间短,还是很给力的

网友:
淘宝基本找不到影子了,大功率快速充电,发热厉害,机器中间有个大风量的散热风扇吹电池
借的图,用的时候研究过,使用了一个AVR的mcu做了主控,有温度控制,充电速度很快,不记得是否伤害电池了,
似乎每一路都是独立控制的,比较不错,单充电部分的电路相对比较复杂了
另外这个充电器是12v输入的,适配器另外配,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莫大总结出来了吗?,哪个电池和电池充电器做的比较良心

我后来测试了松下爱老婆CC55C,  很失望退货了。

仍然是买回宜家199元的12路,虽然慢(0.1C), 但一次充12个电池可以弥补 :)

目前感觉非常满意。

网友H:
我有一些多年的旧电池一般用带MCU的智能充电器往往检测失败充电不进去
这时候就需要电阻限流的这种傻充,我觉得常备一个傻充还是有必要的

我测试过,一个用了差不多10年的7号镍氢电池,容量还有标称值的一半以上,150mA充电时,端电压都要2.5V了,算下来内阻都好几个欧姆了
智能充电器,一半电流较大,比如500mA这种,那电压不是要加到4V了,跟锂电似的,所以多数是判电池检测失败,然后滴滴滴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后来测试了松下爱老婆CC55C,  很失望退货了。

仍然是买回宜家199元的12路,虽然慢(0.1C), 但一次充1 ...

莫大有宜家199的拆解图片吗?

网友:
看看我这个,是不是更NB?

网友:
引用 网友G:
莫大有宜家199的拆解图片吗?

没有,拆不了。原因我评测帖子里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些多年的旧电池一般用带MCU的智能充电器往往检测失败充电不进去
这时候就需要电阻限流的这种傻充,我 ...

充不进的电池基本可以扔掉了。强扭的瓜不甜。

所以,一个对电池没有伤害的充电器至关重要。

像CC55C这样的发热严重的急速充电器,我顽固的认为,肯定是以牺牲电池寿命为代价的。

而宜家199元这样设计严谨、充电完全不发热的充电器,能有效的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充不进的电池基本可以扔掉了。强扭的瓜不甜。

所以,一个对电池没有伤害的充电器至关重要。

莫大用的7号充电电池,如果用到玩具基本不会动了,再去充电会影响电池的性能吗

网友:
它自己都说是垃圾(LJ-0603U),楼主还有什麽好说的!

网友(2019-03-26):
引用 网友F:
充不进的电池基本可以扔掉了。强扭的瓜不甜。

所以,一个对电池没有伤害的充电器至关重要。

莫大现在用的什么7号充电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