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一个器件安全间距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9-01-0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altium designer 画pcb的过程中,检测到两个器件距离过近,绿色警告。实际上这两个器件距离不是很近。altium design是根据电容下面的灰色矩形检测距离的,怎么才能改这个灰色矩形的形状,让它变成圆的。谢各位了

网友A:
把距离设置为0,然后就再也不会这样子了。哈哈

网友:
针对这个器件,单独设置一条规则

网友:
直接把警告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距离设置为0,然后就再也不会这样子了。哈哈

我就知道。。。。。有治本的办法么

网友B:
添加3D模型,按模型来确定外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添加3D模型,按模型来确定外形。

请教具体操作。。。

网友:
买了正版授权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具体操作。。。

画封装的时候网上下载一个3D模型添加进去(也可以自己画3D),然后设置外形检查按3D模型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画封装的时候网上下载一个3D模型添加进去(也可以自己画3D),然后设置外形检查按3D模型就行了。 ...

设置外形检查按3D模型
这个在哪里设置,方便截张图吗?
我现在都是针对这类圆形的器件单独设置规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设置外形检查按3D模型
这个在哪里设置,方便截张图吗?
我现在都是针对这类圆形的器件单独设置规则  ...

你添加了3D模型吗,有3D模型好像默认就是按模型了,具体好多我也忘了,以前添加模型的时候搞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添加了3D模型吗,有3D模型好像默认就是按模型了,具体好多我也忘了,以前添加模型的时候搞了的。 ...

试了一下,确实有3D模型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看来之前有问题的,是由于器件太复杂,没有做3D封装的原因
看来即使是最简易的3D封装,也是很有意义的,也需要认真做
又学到了一点,多谢

网友:
我一般都会选择打散器件的方法,好可惜删掉里边的机械层部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试了一下,确实有3D模型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看来之前有问题的,是由于器件太复杂,没有做3D封装的原因
看 ...

在PCB封装界面,Tools-->Manage 3D Bodies for Current Component,出来的界面里面,Body State里根据需要点点,一般的外型就自动帮你搞定了,Registration Layer层改成你需要的层就行了。一般这样的3d封装在布局的时候也够用了。Standoff Height/Overall Height/Body Projection等你实在需要的时候再设置就行了。

网友:
这快调整下看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PCB封装界面,Tools-->Manage 3D Bodies for Current Component,出来的界面里面,Body State里根据需 ...

又学到了一点,这个菜单以前从未使用过,要好好研究一番
我之前主要是没有认真做3D模型,我现在发现即使是AD提供的简易3D图,只要认真画了,也能得到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