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谁用过这种5.1声道解码器,说一下心得吧

楼主(2019-01-06):
最近自己制作了6个声道的功放,购买了6个音箱,想组成家庭影院。目前使用的是电脑的6声道声卡来播放5.1音轨的电影,但机顶盒和其它外设设备,没有6个模拟音频输出口,只有光纤和同轴输出,所以无法解码播放。刚才上TB搜索了一下,发现有很多如下图所示的5.1声道解码器,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正解码DTS/AC-3的5.1声道,还是虚拟成5.1声道的?我对解码器是个小白,所以请教各位,使用过解码器的坛友,说一下使用心得和经验,给我参考。谢谢!

编辑原因:补充图片

网友A:
我播放电影都是用U盘插电视,电视有解码器,电视机直接5.1声道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播放电影都是用U盘插电视,电视有解码器,电视机直接5.1声道输出的。

大部分电视都没有5.1声道输出口的,你的电视很强憾啊

网友:
这个估计是可以用的,反正不贵。
我是用功放直接解码播放的。
好像现在机顶盒很少有光纤或同轴编码输出的了

网友:
大部分视频文件本身就没有那么多声道吧,装了硬件没有源文件,有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部分电视都没有5.1声道输出口的,你的电视很强憾啊

现在智能电视一般都有光纤输出,这个可以支持。另外如果电视机HDMI接口标注了ARC,那就是支持多声道输出功能。

网友B:
av功放带dts,再加多路hdmi切换才是正途,放弃diy

楼主:
引用 网友B:
av功放带dts,再加多路hdmi切换才是正途,放弃diy

功放是自制的,所以没有解码器,需要外加一个DTS解码器,就是不知道TB上的那些100多元的解码器是不是真正解码的,还是把立体声双声道强制分到其它声道上,造成好像是5.1声道的虚拟环绕声(假环绕)?所以请教各位大神,给补补课解码器的使用经验,避免受JS的欺骗。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放是自制的,所以没有解码器,需要外加一个DTS解码器,就是不知道TB上的那些100多元的解码器是不是真正 ...

建议放弃,买台真正入门av功放才一两千元,网络,蓝牙遥控,ui,dts,hdmi切换齐全, 这些必备功能自己弄不了,特别是hdmi切换。另外,现在dts ac3已经过时,现在好多dts hd,dts master才是好效果。
真想折腾,买台二手av拆除改装后级。
你想知道淘宝板是否支持dts,问卖家要芯片型号。

网友C:
别迷信这个东西,要看片源的,如果音源是多声道编码的才有意义

网友:
同意楼上,片源没有多声道啥解码都没用。

网友:
很早以前用过一款解码器,有一点效果,跟影院的比起来完全不是一回事。

网友:
我用过这一家的5.1dts解码器,现在还在用,尚可。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3d2&abbucket=14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别迷信这个东西,要看片源的,如果音源是多声道编码的才有意义

现在随便下个10g以上的牌片子都dts编码了。1500kbps的音频码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随便下个10g以上的牌片子都dts编码了。1500kbps的音频码流。

嗯 嗯 ,大胡子说的对。当年我一直在音响行业里混    10年后就混单片机行业了。那时  AC3 dts编码 那时少, 杜比定向逻辑的都算有良心的了。加点混响就是一个声道的多了去了。

网友:
那个应该只支持ac3和dts,算比较老的了。要获得多声道,起码第一部片源是多声道的。我也在用类似的解码,libreelec(kodi)可以吧dts-hd等音轨专为dts。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真的,现在AC3和DTS解码的门槛不高了,难搞的是truehd和dts master这类高清格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 嗯 ,大胡子说的对。当年我一直在音响行业里混    10年后就混单片机行业了。那时  AC3 dts编码 那时少 ...

现在动不动刘是dts hd, dts master

网友D:
今天折腾了一下dsd 不过是通过dop方式传输到dac的   dac是支持硬解的 dsd64 码率已经到2.8224Mbit/s了 CD的64倍了 dsd128 dsd256 dsd512还没试

网友E:
居然好多人在讨论没片源. 貌似一个正经的电影片源就没有不是5.1声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动不动刘是dts hd, dts master

大胡子的机器好厉害,见识到高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折腾了一下dsd 不过是通过dop方式传输到dac的   dac是支持硬解的 dsd64 码率已经到2.8224Mbit/s了 CD的 ...

又见识了一位大神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居然好多人在讨论没片源. 貌似一个正经的电影片源就没有不是5.1声道的

他们都对5.1声道不进行追求,当然很少关注。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只要是体积大小在3G以上的,好来坞电影,都是5.1声道的。记录片除外。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们都对5.1声道不进行追求,当然很少关注。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只要是体积大小在3G以上的,好来坞电影, ...

记录片没有dts我都不下载,一个流水声如果是dts出来的效果比ac3强万倍,更不要说两声道了。
最典型的是黑鹰坠落中的直升机盘旋,dts在头顶来回转,ac3在前方左右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胡子的机器好厉害,见识到高手了

我的这台是入门机,yamaha的才2k多点5.1ch,还有台天龙的也是入门的,才3k,7.1ch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这台是入门机,yamaha的才2k多点5.1ch,还有台天龙的也是入门的,才3k,7.1ch ...

最近想搞一个全景声,有线的布线麻烦,无线的回音壁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的这台是入门机,yamaha的才2k多点5.1ch,还有台天龙的也是入门的,才3k,7.1ch ...

你用电脑播放吗?
还有,从哪里下载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录片没有dts我都不下载,一个流水声如果是dts出来的效果比ac3强万倍,更不要说两声道了。
最典型的是黑 ...

啊,现在的记录片也搞DTS音轨啊,现在美国佬真下血本啊。我下的BBC的蓝色星球记录片,是两声道的,可能被压缩小组给阉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电脑播放吗?
还有,从哪里下载资源?

从各大电影网站下载体积超过3G以上的电影,几乎都带有5.1声道,只是音轨质量(码率)不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用电脑播放吗?
还有,从哪里下载资源?

电脑放,通过显示hdmi传av功放,av功放有多组hdmi切换,包括蓝光dvd,电视盒,电视,功放本身也是入网的,旁边放千兆路由器。
功放hdmi出来一分二,一路进电视,一路转rj45去投影。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用电脑播放吗?
还有,从哪里下载资源?

网上如1080.cn上找种子,remix的15左右,原盘25g到45g不等,就是下得慢,开了一年的某雷会员,下载了6t。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如1080.cn上找种子,remix的15左右,原盘25g到45g不等,就是下得慢,开了一年的某雷会员,下载了6t。 ...

大胡子会玩啊,历害了,您说的两个机器,我关注下,

网友(2020-09-30):
小众的也偶尔有需求啊   小弟最近也在找这种方案:
基于CIRRUS的DSP模块实现AC3解码  5.1 4.0声道可切换,不知有人做过没?

网友:
没啥用劝楼主别费力折腾 看电影还是电影院好。
现在房子电视机撑死弄个65寸的根本出不来效果。高端的坚果极米LED投影仪都自带JBL音响,那效果不是这些DIY的垃圾能比的。低端的日系爱普生之流投影仪还是传统灯泡光源色彩亮度寿命都堪忧发热巨大。就算弄好了片源,灯泡损耗,电费,费的时间还不如几十块买个票去电影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