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版P&E开发器自带的CW软件是非限制版吗?

楼主(2019-01-07):
找到一个这个东西,原版的开发器,里面的光盘里的CW是限制版吗?

网友:
这个光盘里面不是只有个驱动吗?multlink貌似只能在ide里面仿真下载用吧,一个烧写软件官网都要钱的

网友:
不是。
都是代码限制版,无限版要买lic的。不过常规芯片一般限制版也够用了。
不同CW代码限制量不同。

网友:
你这个 PE 也不是最新版, IDE 和 P&E 工具是独立的, 都是单独购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