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统计过锂亚硫酰氯电池品牌,哪些牌子性价比搞可靠

楼主(2019-01-07):
锂亚硫酰氯电池和聚合物锂电池,国产那些牌子质量可靠,价格还比较好点,谁统计过,科普下。
已经遇到几个低功耗产品到现场没电了,测量没短路,功耗不大,但电池电压是0.8V。

网友A:
之前做电表的时候,国产的SAFT电池比国内的其他厂家价格高的不多,高个10%多。国内的EVE,孚安特有在用。电表上用142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做电表的时候,国产的SAFT电池比国内的其他厂家价格高的不多,高个10%多。国内的EVE,孚安特有在用。电 ...

质量怎样,有没有出现过异常?价格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质量怎样,有没有出现过异常?价格是多少

没听说过出现异常,大批量14250的价格在4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出现异常,大批量14250的价格在4元多

能帮忙咨询下ER14505、ER14505M和ER34615的价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帮忙咨询下ER14505、ER14505M和ER34615的价格吗

我早已不做电表行业了。

网友:
亿纬,日月的用很多,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9-05-08):
引用 网友A:
之前做电表的时候,国产的SAFT电池比国内的其他厂家价格高的不多,高个10%多。国内的EVE,孚安特有在用。电 ...

国产SAFT?不是法国SAFT吗

网友B:
国产SAFT应该是说在珠海的工厂生产的,这个质量是可以的
EVE算是国内好的了,差不多的还有 武汉日月 等,一致性没有那么好,过几年现场总是会有比例失效的,对品质要求高的还是直接上SAF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SAFT应该是说在珠海的工厂生产的,这个质量是可以的
EVE算是国内好的了,差不多的还有 武汉日月 等,一 ...

国产SAFT是什么鬼,法国的子公司吗,

网友B:
其实就是法国SAFT,生产基地在珠海,原材料大部分是进口的,但是产品是国内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法国SAFT,生产基地在珠海,原材料大部分是进口的,但是产品是国内生产的 ...

这个牌子的电池用过吗,目前重新对电池供应商进行筛选

网友B:
用过,品质OK,
我们SAFT ,EVE ,日月都用。要求高的地方就SAFT,价格是要贵些的。
锂亚硫酰氯电池如果连SAFT都不能满足你的品质要求,我想可能没有什么品牌能满足了。
之所以不用的原因大部分还是价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品质OK,
我们SAFT ,EVE ,日月都用。要求高的地方就SAFT,价格是要贵些的。
锂亚硫酰氯电池如果连SA ...

日月的电池很扯,两个电池并联,自己的电流也有十几mA,几mA,自己放电就浪费了一小半,综合效率0.2-0.4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品质OK,
我们SAFT ,EVE ,日月都用。要求高的地方就SAFT,价格是要贵些的。
锂亚硫酰氯电池如果连SA ...

SAFT电池批量价格多少。1688有个代理说是珠海工厂生产的,批量价格6-7块。不知道是否是真的

网友B:
这种电池应该不能简单的并联,还是要厂家筛选过后才能并联的,因为电池的电压可能有细微差异,会导致一个电池对另一个电池充电,这种电池不能充电的。
SAFT可以提供并联好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池应该不能简单的并联,还是要厂家筛选过后才能并联的,因为电池的电压可能有细微差异,会导致一个电 ...

SAFT你们是怎么采购,代理还是原厂,有没有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