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051F3进入Halt模式下待机电流过高,该如何改善?

楼主(2019-01-07):
我在进入Halt模式前的配置如下:
                        PB_CR2 |= Pxbit4;//输出:1(10)0(2)MHz速率/ 输入:1(允许)0(禁用)电平中断
                        PB_ODR |= 0;
                        PD_ODR |= 0;
                        CLK_ICKCR |= 0x20;//唤醒后时钟选择
                        PWR_CSR2 |= 0x02;//强制快速唤醒
                        _asm("halt");//停机模式
现在只有IC的情况下,进入Halt模式前,待机电流为1.8ma,15秒后进入Halt模式下,电流降为1.2ma[与规格书描述只有几ua情况不符],是我软件配置不对吗?

网友:
配置为输入的引脚要有确定的高电平或低电平输入。  配置为输出的引脚,确保引脚外部的电路没有产生电流。开漏型的引脚,不要设为输出高电平但外部又不加上拉。

网友:
先确定下硬件是不是好的,找个空板,只焊单片机,测试一下,没有问题再说。

楼主:
现在的情况就是只有单片机测试出来的,所以才怀疑软件设置是不是有问题的。

网友:
10uA以内完全没有问题,IO口要处理好,不要向外部供出电流,如果板上有LDO也要注意自身功耗。

楼主:
结贴,终于找到原因了,进入Halt模式前没有关闭ADC。增加上
                  ADC1_CR1 &= (uchar)(~Pxbit0);//禁用ADC
就可以成功降到几ua了。

网友A:
为啥不用固件裤要自己写寄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固件裤要自己写寄存器?

为啥要用库不自己写寄存器?

楼主:
用库,用寄存器各有千秋,32位机我用库了,8位机还是喜欢用寄存器。

网友:
所有的模块,比如ADC、tim都关掉,特别是IO是不是有驱动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库,用寄存器各有千秋,32位机我用库了,8位机还是喜欢用寄存器。

个人习惯还是8位单片机性能受限寄存器操作反而更好?

网友: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一定要确定的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习惯还是8位单片机性能受限寄存器操作反而更好?

8位机用寄存器只是我用顺了而已,别无其他考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8位机用寄存器只是我用顺了而已,别无其他考量

ST的库刚出来还觉得有点意思,越用越觉得垃圾,现在都是直接写寄存器构建BSP层,配合通用的HAL及APP. 这样移植和维护都相当方便,只是每次写BSP时间长一点,毕竟基础要打好.

ST那玩意只能称为功能演示代码,根本不为实际使用考虑. 像NXP Kinetis和SiLabs就做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的库刚出来还觉得有点意思,越用越觉得垃圾,现在都是直接写寄存器构建BSP层,配合通用的HAL及APP. 这样移 ...

其实最大的一个原因,感觉用库后,凭空会多消耗内存,又不直观。要找bug时,在数据手册与库之间反反复复的,不如寄存器来的清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