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单面离全贴还远么,客可选扩展库增加!

楼主(2019-01-07):
2018年嘉立创SmT解决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如,交期快了,5片及以下8小时内交货,扩展库有了,原来不支持扩展库,现在支持了,扩展库变多了,现在支持2.5万多种扩展库,匹配更好了,原来的自动匹配只有30%,现在后台数据达到了80%,吐槽将越来越少了,因为一切因为你变得更好,今天又将让体验变得更好一点,原来扩展库限制的种类增加2种,如你是嘉立创黄金客户种类达10种,就算是vip支持种类达7种!2019年嘉立创smT单面离全贴还运么,l)将支持3万那类扩展库2)支持按客提出扩展库上线申请3)有限度支持來料贴片及BGA贴片4)不排除开放更多可选择扩展库的限制!我认为以慢慢变得单面全贴触手可及了,打造成极致快速廉价的smT打样不是那么遥运,2019年嘉立创smT充满期待!

网友:
支持 期待全贴的一天

网友:
嘉立创客户等级是如何划分的?每种等级扩展库可选几种?

网友:
体验了一回,从LCEDA到SMT到LCSC,貌似过程比较复杂,还没玩懂,就贴了几个阻容。

网友A:
USB插座,micro ,type C,板子使用率应该很高吧,能来一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插座,micro ,type C,板子使用率应该很高吧,能来一个么

这些实在不好焊,涉及到usb插座定位孔

网友:
赞美,祝嘉立创越来越好

网友B:
试了两次了,好像只给选5种,加价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了两次了,好像只给选5种,加价也不行

现在开放到了7种,最多级别达10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开放到了7种,最多级别达10种

SMT集成库,抓紧时间做啊!加油

网友C:
nRF51822啥时候能补下货啊,在扩展哭里,但库存为0很长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nRF51822啥时候能补下货啊,在扩展哭里,但库存为0很长时间了。

这些涉及到商城那边补货,因为商场面公开对外销售,,导致很多货少货,后续嘉立创对于扩展库自行来做库存,会大大减少少货的机率

网友:
往往缺的还是那些不好焊、难焊的

网友:
还是习惯那种土土的SMT,扔个BOM和元件位图给他们。准备好一堆元件,然后收板回来了。没有批量的,全不全面都不在乎了。
毕竟全面,量少的,我交给我的桌面机也就半天的事情。

网友:
0402能贴吗?

网友:
嘉立创加油,期待全面开放早日到来

网友D:
有时候同一种元件,因为画原理图时引用的符号不一样,生成bom表时候就会有2种元器件,能不能按照封装类型作为不同元件的依据

网友:
就是支持品类再多,也会有好多板子贴不了,客户库存还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实在不好焊,涉及到usb插座定位孔

USB插座确实各式各样,种类太多了,封装各异。
micro USB 应该有合适的。
如果你们选好一种能贴的,我就不会这么纠结了,以后全部选用库里边的这一种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插座确实各式各样,种类太多了,封装各异。
micro USB 应该有合适的。
如果你们选好一种能贴的,我就 ...

这个需求的确很多,每种能想办法克服一种也好,现在一个也没有。还有管装的物料不支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时候同一种元件,因为画原理图时引用的符号不一样,生成bom表时候就会有2种元器件,能不能按照封装类型作 ...

最开始是按照AD默认规则, 封装名+ 描述 合并是否是相同。

电阻  封装: 0603,  描述 :102
电容  封装: 0603,  描述 :102

按照封装名+描述合并的话,  上面就会是一种元件。  后来不得已才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最开始是按照AD默认规则, 封装名+ 描述 合并是否是相同。

电阻  封装: 0603,  描述 :102

现在我们无法自己合并,有时候就会花冤枉钱,比如需要换料费的扩展库 ,或者拆分后无法达到阶梯定价

网友F:
求增加连接器贴片~~这个应该没难度啊

网友G:
16.2K已经从扩展库变成基础库,这个非常不错,说实话为了个别电阻,加20块钱上个扩展库还真有点舍不得,现在就差常用的12.4k了,看看什么时候能到基础库里

网友:
客户来料是怎么个支持方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我们无法自己合并,有时候就会花冤枉钱,比如需要换料费的扩展库 ,或者拆分后无法达到阶梯定价 ...

计费,相同元件是合并的。不存在是分开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G:
16.2K已经从扩展库变成基础库,这个非常不错,说实话为了个别电阻,加20块钱上个扩展库还真有点舍不得,现 ...

你用二个电阻并联筹不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计费,相同元件是合并的。不存在是分开的情况

是这样吗,我怎么记得是分开核算的,价格生成表里是分开的项目,也没有看到分类汇总

下次要贴片了注意下

网友:
bat54 和运放

网友:
加油啊!能在JLC做的就在JLC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增加连接器贴片~~这个应该没难度啊

同求,这样的话好多板子都能全面贴了

网友:
期待能来料加工

网友(2019-02-06):
双面是个硬伤,经常为要把所有阻容器件放到一面二改变布局的风格

网友:
电解电容没有,功率电感也没有。
简易的开关电源也做不了。

网友:
电解电容没有,功率电感也没有。
简易的开关电源也做不了。

这个没有确实太不方便了,还有USB座那些.不需要支持各种奇形怪状的,你支持一种就行,我们自己画板的时候选支持的不就行了

网友:
加油做啊,老板们,一直支持你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