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串口助手源代码(共六个打包下载)

楼主(2019-01-07):
C#串口助手源代码(共六个打包下载)

其实我想找一个多线程串口接收的例子,谁有啊

网友:
压缩包里面还有压缩包,而且是7z,能否把7z的换成ZIP或RAR的上传吗?

网友A:
多线程接收,你说的是串口接收和刷新界面分开吗?

网友B:
什么叫多线程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线程接收,你说的是串口接收和刷新界面分开吗?

对,接收解析执行和界面分开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多线程接收?

刚回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线程接收,你说的是串口接收和刷新界面分开吗?

乌鸦嫌喜鹊白,喜鹊嫌乌鸦黑

网友C:
我原来的一个,不晓得算不算是分开的啊,不过好象是分开的,哪天翻翻电脑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原来的一个,不晓得算不算是分开的啊,不过好象是分开的,哪天翻翻电脑找上来看看。。

先谢谢了,只有多线程异步才能解决高速通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原来的一个,不晓得算不算是分开的啊,不过好象是分开的,哪天翻翻电脑找上来看看。。

还有在串口接收事件中一次接收大于256字节,比如1024你能做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乌鸦嫌喜鹊白,喜鹊嫌乌鸦黑

backgroundWorker可以实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在串口接收事件中一次接收大于256字节,比如1024你能做到吗?

我做过串口高速刷曲线的例子,不知道你是不是想要的这种。

网友B:
串口接收事件里面用一个list去接收数据,单独弄一个线程处理list,有数据就解析刷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接收事件里面用一个list去接收数据,单独弄一个线程处理list,有数据就解析刷出来。 ...

好办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ckgroundWorker可以实现吧

我小白不懂,大师讲明白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小白不懂,大师讲明白些

同样小白。摸索着给公司做的测试软件,用串口和mschart实现实时绘图,大概8条线40-60hz的绘图频率吧,不太方便发出来,见谅了。
串口这部分参考的
https://blog.csdn.net/dddxxxx/article/details/53219879
backgroundWorker参考类似下面的帖子
http://www.cnblogs.com/sparkdev/p/5906272.html
可能会用到lock操作,防止多线程对同一个缓冲区进行操作,类似下面的帖子
https://www.cnblogs.com/wolf-sun/p/4209521.html
-------------------
多线程处理串口数据和刷新界面,思路是建立一个串口用的接收缓冲区,串口接收到数据只向缓冲区里放数据,建立一个backgroundWorker线程,在DoWork里不停检测这个缓冲区长度,只要长度超过定义的最小帧长度,就解析,解析的数据保存在内存里,解析后串口从缓冲区里删掉,在backgroundWorker的ProgressChanged里不停的刷新界面。

网友:
收藏了做参考,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小白。摸索着给公司做的测试软件,用串口和mschart实现实时绘图,大概8条线40-60hz的绘图频率吧,不 ...

谢谢喜鹊
第一次用这个类就难住我了。 明明创建了AAA,但提示就是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小白。摸索着给公司做的测试软件,用串口和mschart实现实时绘图,大概8条线40-60hz的绘图频率吧,不 ...

async/await 异步方法编程 能搞定,
串口接收事件 中 把数据push 进list
开个线程或异步编程 pop 数据, 解析数据

namespace TestInvoker
{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1 : Form
    {
        public Form1()
        {
            InitializeComponent();
        }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hread thread = new Thread(new ThreadStart(StartSomeWorkFromUIThread));
            thread.IsBackground = true;
            thread.Start();
            //StartSomeWorkFromUIThread();
            //label1.Text = "Set value through another thread!";
        }

        private void StartSomeWorkFromUIThread()
        {
            if (this.InvokeRequired)
            {
                BeginInvoke(new EventHandler(RunsOnWorkerThread), null);
            }
            else
            {
                RunsOnWorkerThread(this, null);
            }
        }

        private void RunsOnWorkerThre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hread.Sleep(2000);
            label1.Text = System.DateTime.Now.ToString();
        }
    }
}

网友:
可以参考开源项目Poderosa、Tera Term

网友C(2019-02-23):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了,只有多线程异步才能解决高速通信问题

好象还真不是。。N年前写的练手代码,今天看了代码,挫的一比,就不上传了。。我自己看了都惭愧。。没帮上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象还真不是。。N年前写的练手代码,今天看了代码,挫的一比,就不上传了。。我自己看了都惭愧。。没帮 ...

C#多线程编程实战
这本书有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C#多线程编程实战
这本书有意思

你的问题,从这本书得到答案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从这本书得到答案了吗?

是的。
比如里面有 Concurrent queue 这种安全线程, 再用上 task, await等

网友:
谢谢楼主,刚好用来做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