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302驱动芯片HO输出一直是高电平

楼主(2019-01-07):
一块以前的驱动板,就是电路保证能用的,然后这一次重新焊了一下,发现了一个问题,求各位大佬help。
电路图在图片中。数据手册在附件中。
问题如下:
IN端输入低电平,HO输出应该是低电平,然而输出的确实高电平。
元器件全部换过,保证好的
输入端信号正确
输入端输入pwm输出也是高电平

网友A:
注意HO的电平高低是相对于VS来说的,不是相对于GND/COM来说的

楼主:
一模一样的板子,以前焊接的,可以使用的,也对比过,就是输出的电压为0V,然后这块输出的是5V。查了一下,跟这个问题很像,但是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链接如下:bbs.elecfan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2073&extra=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HO的电平高低是相对于VS来说的,不是相对于GND/COM来说的

一模一样的板子,以前焊接的,可以使用的,也对比过,就是输出的电压为0V,然后这块输出的是5V。查了一下,跟这个问题很像,但是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链接如下:bbs.elecfan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2073&extra=page=1

网友B:
C2可能过大
芯片可能焊坏
焊接时板子不能接外部引线、烙铁插头拔掉
我没用过这芯片,但是焊坏过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C2可能过大
芯片可能焊坏
焊接时板子不能接外部引线、烙铁插头拔掉

谢谢您的回复,想问一下C2过大有什么影响吗,然后元器件保证没问题的,因为我全部都换过两遍新的,然后还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想问一下C2过大有什么影响吗,然后元器件保证没问题的,因为我全部都换过两遍新的,然后还 ...

容易损坏D1,
另外,建议用示波器测下每个脚的波形,再不行就另找货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