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新家,室内空气质量如何测试

楼主(2019-01-07):
年后打算搬新家了,凉了不到半年,想测试一下室内甲醛、笨、TVOC等等是否达标,在论坛里也看到有人在SGS上测试,不知道靠谱不?好像这个也只能测甲醛

网友:
睡一觉看看喉咙是不是有不舒服

网友:
凉了一个月,就搬进去了

网友A:
jd买试纸测比较划算,仪器的话价格一般的担心不准,贵的又不舍得花太多钱

网友:
自己先买些试纸来测,感觉不放心的话,请专业测试机构测了再入住。

网友:
这个我还算懂点儿。直接跟你说吧,市面上所有几十到几千块钱的所谓甲醛检测仪(电化学传感器的)都不准,不是说不能检测甲醛,是容易受其他气体干扰,能只跟单一气体反应的电化学传感器还没出生,我测过最好的电化学甲醛检测机器是美国intersacan的,不过那个卖2万一台。
目前比较准的是分光光度计法,就是将气体抽入化学溶液中,然后与纯净空气水溶液比色,这个一般是专业公司上门操作,步骤繁琐,而且个把小时检测一个点儿,仪器一般1、2千左右一套。
还有试纸检测法,再寄给厂家出结果的,我没有做过对比实验,不发表评论。

网友:
京东和淘宝上都买过500元左右的测试过,的确都不准,飘的很厉害。多买点试纸各个位置交叉比较一下,有点定性的参考价值。测得准的同楼上。

网友:
论坛里有推荐199元的第三方实验室测试

网友B:
用过几十块钱的(优惠价就几块钱)手持式甲醛测试仪,虽然知道它不会太准,但作为对比参考还是有价值的,最主要的是要它的芯片和板子、外壳,STM8的片子,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几十块钱的(优惠价就几块钱)手持式甲醛测试仪,虽然知道它不会太准,但作为对比参考还是有价值的,最 ...

这种没有参考价值,至少也得是电化学传感器才有参考价值

网友C:
苯挥发快,一般三个月就挥发干净了,TVOC没办法有效测量,看下定义就知道,综合有机挥发气体。
甲醛可以试试我们的检测仪,原装英国达特传感器的,自己标定的,淘宝有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苯挥发快,一般三个月就挥发干净了,TVOC没办法有效测量,看下定义就知道,综合有机挥发气体。
甲醛可以试 ...

因为户型不是通透的,而且中间出了个长差,俩多月没开窗户,算下来开窗户通风时间很短。怕苯也超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jd买试纸测比较划算,仪器的话价格一般的担心不准,贵的又不舍得花太多钱 ...

买纸测试过,颜色不容易界定,还是感觉心里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