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PCB在3D怎么仅显示某层

楼主(2019-01-08):
需要分层分次显示。哪位有好办法?

网友A:
SHIFT+S呀,跟2D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SHIFT+S呀,跟2D一样。

好像不行啊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注意输入法要在英文状态下

网友:
在2D下单层显示,切换到3D就是单层了

网友:
单层显示,又学了一个技能,受教了

网友:
用的什么软件也没说

网友:
WIN 10很麻烦,一定要在英文状态, 不能有输入法

网友:
需要在英文状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