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和 F3系列 芯片印丝一样UID就相同 问题

楼主(2019-01-08):
STM32F0  和 F3系列 芯片印丝一样UID就相同,如题?

大伙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吗?

        //#define UID_BASE              ((uint32_t)0x1FFFF7ACU)         /*!< Unique device ID register base address */
        uid[0] = (*(__I uint32_t*)(UID_BASE + (0U)));
        uid[1] = (*(__I uint32_t*)(UID_BASE + (4U)));
        uid[2] = (*(__I uint32_t*)(UID_BASE + (8U)));

网友:
F0没遇到过

楼主:
我最近买了些 F0和F3的印丝都一样 读出来ID也一样以前 F1没有这样的问题啊

楼主:
#define UID_BASE              ((uint32_t)0x1FFFF7ACU)         /*!< Unique device ID register base address */

楼主:
你确定读过两个印丝相同的片子吗?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注意,一直认为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注意,一直认为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 96位不够分了哈哈

楼主:
是不是有了LV2加密后 ID 就按批次来了呢?

网友:
不会完全一样吧?只是某些断一样?

网友:
armcortex-m4 reference manual-about debug还提供了额外的CPUID register 查看cpu版本
To identify the Cortex-M4 processor within the CoreSight system, ARM recommends that a debugger perform the following actions:

Locate and identify the Cortex-M4 ROM table using its CoreSight identification. See Table 8.1 for more information.

Follow the pointers in that Cortex-M4 ROM table:

System Control Space (SCS)

Breakpoint unit (BPU)

Data watchpoint unit (DWT).

See Table 8.2 for more information.

When a debugger identifies the SCS from its CoreSight identification, it can identify the processor and its revision number from the CPUID register in the SCS at address 0xE000ED00.

网友B:
楼主你是不是取ID 的时候位数没取够,96位有12字节呢。要3个uint32_t才能存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是不是取ID 的时候位数没取够,96位有12字节呢。要3个uint32_t才能存得下。 ...

没有,用JLINK读都一样

网友:
会不会是假的啊。。。

网友:
F0那个型号啊,030好像就没有唯一I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