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8-36v 转5v5A的DCDC芯片

楼主(2019-01-08):
用在车上,瞬态需要好一点 中间可能有4G模块的拨号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LM73065(ti)3.5-36V输入,同步降压IC,5A输出电流(集成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73065(ti)3.5-36V输入,同步降压IC,5A输出电流(集成MOS)

价格多少呢?

网友:
4g模块好像没那么大电流。你对瞬态有要求的话,把dcdc频率提高到500khz以上,把环路带宽提高一点,普通dcdc也能到5us的瞬态响应。我做的一个24v进12v出6a带载动态响应调校之后也就10us,频率200khz。

网友:
SY8205FCC基本满足你要求,4.5-30输入,5A输出。500Khz。12V输入5V输出,效率90-95%。价格¥2.5。

网友:
资料在此

网友B:
车上的电源要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M73065(ti)3.5-36V输入,同步降压IC,5A输出电流(集成MOS)

LM73065  百毒 连pdf都搜索不到

网友:
LM2678,好像可以到5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上的电源要加隔离变压器

车冲这些东西没有隔离变压器吧

网友:
芯龙的XL4015 8V ~ 36V        5A        180KHz        Adj (1.25V)        TO263-5L

网友A:
传个文件,比较详细,也是5A控制器,车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M73065  百毒 连pdf都搜索不到

TI有,我是拿到老外设计报价才发现这颗IC的,比较新的IC,12元左右,代理商价格

网友:
一看到标题就想是不是用在车上, 进来一看果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个文件,比较详细,也是5A控制器,车载的

这个貌似立创上找不到  淘宝价在2.5元 然后要个mos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貌似立创上找不到  淘宝价在2.5元 然后要个mos管

很新鲜的芯片,看应用指南日期就知道了,这家是台湾上市公司,台积电流片的,我们用其他型号的IC,质量很稳定

网友:
TPS54560 5A6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新鲜的芯片,看应用指南日期就知道了,这家是台湾上市公司,台积电流片的,我们用其他型号的IC,质量很 ...

这片子目前估计还买不到,有软启动 到是不错 可惜买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片子目前估计还买不到,有软启动 到是不错 可惜买不到

已经可以提供样品测试了,去找个代理就好了,要联系方式可以私信我

网友:
TPS54540,42V的
同步的很难找

网友:
这么宽电压范围

网友D:
TPS40057:8~40V输入降压DCDC,外置MOS同步整流。我用过这个,简单好用,就是价格不明确,反正我买的相当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TPS40057:8~40V输入降压DCDC,外置MOS同步整流。我用过这个,简单好用,就是价格不明确,反正我买的相当便 ...

价格多少3块?

网友D:
我在网上买是的,不知道是不是正品,做产品最好找代理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网上买是的,不知道是不是正品,做产品最好找代理商

lc10多块,估计是拆机的

网友:
我们用的4G模块,最大达到1.8A,用的是矽力杰的SY8089 3A的,楼主的需要5A电流那么大么?可以进去SY系列或者TI的TPS系列去看看,有没有满足需求的

网友:
老大们, 36v的输入上限电压就敢用36v的?不怕烧阿

网友:
这个芯片的待机电流真够大的

网友(2019-08-08):
楼主可以试试我家的6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