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设计才能让厂家做到PCB边缘沉铜,详见图例

楼主(2019-01-08):
我需要做一块圆形的PCB板,需要PCB板的某一小段区域有半孔,半孔需要沉铜,半孔的最外面的边缘也需要沉铜,使之与外部铝壳可以接触。

那么问题来了,怎样在PCB软件中表示出来,让PCB厂家可以准确无误的制作出来呢?我使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10

下图是别人做的板子,确实是边缘沉铜的,想不通他们是怎么做得到的?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半孔包边 工艺需要告诉板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孔包边 工艺需要告诉板厂

半孔工艺价格不菲哈

网友:
我是跟板厂说明要在边上加铜

网友:
半孔工艺,要增加价格

楼主:
原来叫半孔工艺,或包边,谢谢各位。

网友:
完整名称叫做半孔包边,半孔只是孔里面有铜 ,边上不会有,只有包边后才会在边上也有铜皮 。价格还行 比半孔可能多一点,本身他就是放大版的半孔工艺而已。

网友:
如果不说,半孔也能出来,就是边缘会有“赠送”

网友:
这个是包边,不是单纯的半孔,如果你只跟板厂说是半孔,做不出这个效果来。必须说包边工艺,板子不需要特殊处理

网友:
过孔再铣掉一半

网友:
这种工艺有叫半孔工艺的,还有叫金属化包边的,如果有样品,最好寄样品给板厂。之前做过一个项目中有类似工艺,前前后后做了三四次板厂才做对。而且最好选择大点的板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