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7,18,19 导出坐标教程

楼主(2019-01-08):
先说Altium Designer 17,18,19新版本的使用感受:

Altium Designer 17,18,19修改了坐标文件的导出方式.     改了一个使用了十多年的导出方式.   总体来说导出好像是稍微自由了一点,   但是稍微不小心可能就漏掉 工厂用了十多年的信息.   使用复杂程度增加了很多.    平心而论其实并没有给工厂或后端的用户带来更多便利.   虽然 以前有的功能还有,现在操作更加繁琐了一些.

唯一的好处使用导出元件的层信息准确了一些.  过去元件要在顶层,要么在底层.   现在终于支持中间层了.  适应2.5D装配有这么一点好处. 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制造业不会普及2.5D装配

由于新版软件太过于"自由", 以至于后端用户 做的很多自动化软件几乎全部失效.  必须冒着改出错误的风险 手工编辑...

建议从现在开始考虑大部分工厂或后端用户感受,他们要做新版的自动化适配工作。     强烈建议 严格按照下面流程操作.

第一步:

(呼出命令)

文件 --> 装配输出 --> Gernerates pick and place files

第二步:

(设置格式和单位)

选 CSV格式 和 公制 如下图所示 1,  2

注:千万不要选:文本。     嘉立创是肯定  不会  支持

第三步:

手工 勾选 :   Pad-X(mm) ,   Pad-Y(mm) ,   Ref-X(mm) ,   Ref-Y(mm)

第四步:

检查必须勾选的列

Designator
Layer
Center-X(mm)
Center-Y(mm)
Rotation
Ref-X(mm)
Ref-Y(mm)
Pad-X(mm)
Pad-Y(mm)

第五步  注意,千万别改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描述小数点 用什么符号.     在 中国 工作 肯定是用  点.

不怕死的可以选一下逗号试试!

第六步

点击确定.  注意点完确定后没有任何提示

第七步骤

打开或查看输出文件

打开输出的文件:

下面的文件建议一字不改.  一个字也不要修改. 原封不动的发给你的供应商或下游客户.

相关链接:

       也可以使用 嘉立创提供的脚本导出: 点击下面链接

     【原创分享】 Altium Designer 一键导出坐标和BOM脚本,V0.6

网友:
Altium Designer 17,18,19  低端机的噩梦,剧耗资源。     我还是坚持用些天 14。     准备转战LCEDA了。

网友:
这么高级的玩意,不过感觉汉化的挺好

网友A:
现在用KICAD的也挺多了,有没有KICAD出gerber和坐标的立创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KICAD的也挺多了,有没有KICAD出gerber和坐标的立创教程?

【工具】KiCAD 一键导出生产文件。 坐标,BOM,以及Gerber

网友B:
顶一个,很早之前知道这问题,尼玛,小数点都可以用逗号来,真是是乱搞

网友C:
以前原封不动的,你们自己的贴片就不认啊,必须什么TopLayer改成T,什么Center-X(mm)改成Mid X,难道现在你们又支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一个,很早之前知道这问题,尼玛,小数点都可以用逗号来,真是是乱搞

德国人的数学比你中国牛B多了吧,你凭啥吐槽人家用逗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前原封不动的,你们自己的贴片就不认啊,必须什么TopLayer改成T,什么Center-X(mm)改成Mid X,难道现在你 ...

前段时间也不支持(12月末), 还是得手动改。非常讨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原封不动的,你们自己的贴片就不认啊,必须什么TopLayer改成T,什么Center-X(mm)改成Mid X,难道现在你 ...

正在 在按照上面教程做适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段时间也不支持(12月末), 还是得手动改。非常讨厌

正在 在按照上面教程做适配工作。

网友:
今天中午投的板子还是手动改的,TopLayer改成T,Center-X(mm)改成Mid X,否则报错,希望尽快适配。

网友:
昨天下了个单,按照你的要求一字不动的上传了,结果不能识别。。。

网友:
今天下了个单,按照你的要求一字不动的上传了,结果不能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