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的测桥电路计算?

楼主(2019-01-08):
如下图所示,请大神先接下NTC测温如何放大,怎么计算?

网友:
AD623的放大倍数和R92有关。NTC电阻在这里会使电桥桥臂输出一个差分电压反映温度变化。

网友:
需要这么复杂吗?
我一般是电阻分压直接进ADC。

网友:
NTC够大了,不用再放大了

网友A:
我只是觉得这样的图看着太吃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觉得这样的图看着太吃力了

确实不好看

网友B:
NTC精度本来就不高,可以直接接入ADC或者接一个运放跟随,用仪表放大器太浪费了,而且用不出他的优势,也就是差分,输入阻抗高。这些你的NTC都不需要。用桥你可以换成PT100。

网友C:
这图画得看着想打人, 麻烦电桥画成电桥的样子,运放画成运放的样子,参数标注能统一在一个地方吗?
要是做产品都是这样子,那这个公司的产品也好不到哪里去。

NTC的本身精度就不高, 搞什么电桥测?
普遍都是 电阻分压 进MCU 的ADC ,直接查表,误差在1~2℃

仪表运放都用得起,我还不如直接用TI的数字温度传感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图画得看着想打人, 麻烦电桥画成电桥的样子,运放画成运放的样子,参数标注能统一在一个地方吗?
要是做 ...

其实我也看着想打人,这个电路画的。这是以前的一个老电路,我研究了一下发现原理是这样子的,不知道对不对。大家一块分析下。主要是因为它的温度想要用数字连续显示出来。如果用电阻分压的方式进ADC的话,因为热敏电阻阻值和温度的非线性,分压后的电压和温度的关系也是非线性的。要想连续数字量显示,就要进行大量的计算,单片机要搞死啦。所以只能用硬件的方法,通过电桥,然后再经过一个差分运放放大。最后放大后的电压与温度,嗯,在小范围温度范围之内,刚好是一个线性关系,对于线性软件就很好处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NTC精度本来就不高,可以直接接入ADC或者接一个运放跟随,用仪表放大器太浪费了,而且用不出他的优势,也就 ...

用PT100灵敏度一般,这个产品对温度的灵敏度要求比较高。用热敏电阻刚合适。至于为什么不用分压进ADC,我在9楼说了下,和你讨论下对不对。

网友(2019-02-19):
引用 楼主:
用PT100灵敏度一般,这个产品对温度的灵敏度要求比较高。用热敏电阻刚合适。至于为什么不用分压进ADC,我 ...

基本理解你的意思了。你电路图不是有了吗?其实就是一个硬件拟合电路,可以用普通的运放做,要加入量程和偏置,量程和偏置可以用电位器调节。
你这个图,一看理解不了,建议你重新画一下上传,便于大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