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3个或者4个数相加可以综合成电路吗?

楼主(2019-01-08):
fpga 3个或者4个数相加可以综合成电路吗?   几个有符号数,     比如reg signed [9:0] a,b,c,d,e;    a<=b+c+d+e;   或者a<=b+c+d;。 可以综合成电路吗 ?  我用的是quartus 13

网友A:
CPU都能搭出来,加法器肯定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都能搭出来,加法器肯定没问题啊

普通CPU是多个周期!!!可能也有指令集一个周期的

网友B:
可以。你这是基本的加法器级联。注意一些综合器可能会出bug,ise全系列在长加法链会出错,需要重载加法链优化参数。qii不知道,没用过,如果用synplify综合应该不会出错。注意,级联的加法器会造成时序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你这是基本的加法器级联。注意一些综合器可能会出bug,ise全系列在长加法链会出错,需要重载加法链优 ...

级联后时间肯定会变长!!! 跑的速度慢这肯定的    什么情况下容易出错呢

网友:
这种做流水线会不会好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级联后时间肯定会变长!!! 跑的速度慢这肯定的    什么情况下容易出错呢   ...

只要综合器不出bug它就不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综合器不出bug它就不会出错。

这个回答给101分!!!!!   100分封顶!    没有人能反驳!   但是我还是不知道会不会出错

网友:
只要是可以用电路搭出来的东西都是可以综合的

楼主:
我在if里面写了一个加法 然后再判断!!!这样也可以吧  只是周期长?

网友:
保险起见用 ip core,两两相加,这样潜伏期长些,但是处理速度没问题。

网友:
ipcore里 加法器应该是标准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