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4层PCB内电层走线不通的问题,PCB厂家也解释不了...

楼主(2019-01-08):
声明:不是嘉立创做的。
第三层走了一条2.5mm的走线,没焊接时是通的。焊接到连接器后,奇迹发生了,不通了。
9个过孔那里有电,连接器孔2.5mm处没电。没焊接时,这条线是通的。焊接后不通了。故障率达到10%。
没遇到过这样的事,请各位大佬分析分析。

楼主:
更奇怪的是,把板子从连接器上拆下来测,是通的。

网友A:
楼主怎么判定通与不通的

网友B:
奇怪,没碰到过,在我们这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判定通与不通的

用万用表导通档,测试的。不通的,上电带负载,确实是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没碰到过,在我们这做的?

不是你们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万用表导通档,测试的。不通的,上电带负载,确实是不通。

测通断不能带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通断不能带电的

没带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带电。

如果10%不良,先可以判定问题出在板子上,从pCB生产经验来讲,坏孔可能性较大,可以私信给我是那家生产看是否负片生产,板子寄给你的生产厂家,切片分析!

网友B:
还希望搂主在楼主贴了注明板子不是在嘉立创生产,嘉立创版块以免大家以为是在嘉立创生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10%不良,先可以判定问题出在板子上,从pCB生产经验来讲,坏孔可能性较大,可以私信给我是那家生产看 ...

厂家今天过来了。名字就不提了,行业都不景气,拿点订单都不容易。
9个孔的已经做了切片了,今天我们要求把2.5mm的线做切片分析。没有负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希望搂主在楼主贴了注明板子不是在嘉立创生产,嘉立创版块以免大家以为是在嘉立创生产,谢谢 ...

已经修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厂家今天过来了。名字就不提了,行业都不景气,拿点订单都不容易。
9个孔的已经做了切片了,今天我们要求 ...

线不可能有问题,如万一有问题打切片也切不到那个点,打过孔切片应能分析得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不可能有问题,如万一有问题打切片也切不到那个点,打过孔切片应能分析得出 ...

孔有问题,不可能9个孔都有问题的呀。厂家也这么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孔有问题,不可能9个孔都有问题的呀。厂家也这么说的。

其实你要打切片到全部板,孔铜厚度是多少,好板也要打,还有smT过了几次炉,孔铜有没有脱离,这种问题远比一片两片坏板可怕,搞不好就是批量性事故,产品外发岀去然后出现更多的问题才最可怕,贴上切片图就好分析!

网友D:
我公司做了一批产品,户外用的,有热胀冷缩的影响,结果大批出现内电层过孔不通,不得不从电容腿飞线到所有的IC,紧急维修了一批给客户用,然后其他都报废了,损失惨重
!!!!不是在jlc做的!!!!
只是借这个帖子讨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公司做了一批产品,户外用的,有热胀冷缩的影响,结果大批出现内电层过孔不通,不得不从电容腿飞线到所有 ...

几层板子?

网友:
多简单啊 不通的拧拧板子 看看通不通  以前的板子这种故障是最常见的

网友:
以前我的板子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一直以为是人工焊接不够好,没有透锡,看来还可能有其他原因啊,关注

网友:
那9个过孔是多大的? 是不是超出厂家的加工能力了?
拍打拍打,或者重新焊焊2.5mm 哪儿。估计2.5mm哪儿挂了。
9个过孔那儿可以用万用表测测9个过孔之间是否导通。
如果测量方法没有问题并且那9个过孔尺寸不太小的话,这个PCB制版厂可以列入黑名单了。2.5mm的孔能出问题,或者9个过孔同时出问题,这个对能做4层PCB厂家来说不容易做到。太难了。

网友D:
普通的4层板,0.7-0.3mm的过孔,关键是,很多从内电层引出的孔还是并排的两个。在现场因为热胀冷缩出问题,拿回来测就是好的,搞死人。最后飞线凑了一批给客户,剩下的全报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公司做了一批产品,户外用的,有热胀冷缩的影响,结果大批出现内电层过孔不通,不得不从电容腿飞线到所有 ...

先说明下是不是在我们这生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奇怪的是,把板子从连接器上拆下来测,是通的。

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说明下是不是在我们这生产的

哈哈,标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普通的4层板,0.7-0.3mm的过孔,关键是,很多从内电层引出的孔还是并排的两个。在现场因为热胀冷缩出问题 ...

热胀冷缩过孔出现问题的前提是,这个过孔以经坏孔,什么叫坏孔:就是孔的完整性不好,这种问题是最头痛的,因为出厂前没有问题,测试机也测不出来!
从生产流程上分析,负片出现这个比例极高,因为他属于掩孔,省掉锡的后果是可能蚀刻液进去,导致坏孔,现在的正片到不是说百分百没有,但是批量的可能性对于负片来说可以说可能性小得多多的多!

网友E:
有没有进展? 无头冤案了么?

网友:
一看就是大电流造成的,设计不合理吧,把内电层的图放出来再分析,估计是烧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进展? 无头冤案了么?

目前的对策是飞线

网友:
刮开阻焊层测一下

网友:
焊接焊盘的时候 动到了 焊盘跟线脱离 ?

网友:
最近在看多层板设计,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