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科信智能示波器STO1104C评测

楼主(2019-01-09):
两年半前入了一个麦科信平板示波器一直使用至今,期间历经多次升级,从最早的第一个版本到目前最新的343版,每次都能给人带来惊喜。先后增加了全自动量程、高低通滤波、屏幕录制、解码、手机APP控制,升级更换了高抗干扰触摸屏,BUG也基本消灭完了,正当感觉这个平板示波器越来越超值、越来越趋于完美,越用越顺手时,厂家突然宣布推出新品——STO1000系列智能示波器,开售之前据厂家透露的信息,STO1000在硬件性能方面有明显提升,而且在示波器右侧增加了实体旋钮按键,将来还会升级到安卓系统,支持客户安装安卓应用,说得心里痒痒的,但是考虑到新品的价格可能会比较高,还是没有下手的决心。没想到厂家推新品力度之大,首批抢购30台价格竟低于TO1000,赶上了机会就不能错过,毫不犹豫出手抢了一台。
经过几天把玩有了一些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据我的看法,麦科信这次出乎意料的推出这样一款带实体旋钮按键的示波器,并非放弃了全触控的平板示波器转投实体旋钮示波器,而是为了丰富完善产品系列,也是为了让一些传统观念比较强的或排斥全触控、习惯于实体旋钮按键的客户也能接受麦科信的产品,而且据我判断,全触控示波器仍然会占麦科信产品的主流。
下面进入正题,开箱:

整机外观漂亮、布局合理、色调搭配协调(怎奈本人拍照水平欠佳,拍出的照片不够漂亮)

漂亮、精致、紧凑的实体旋钮按键:
旋钮手感不错,都是带定位可按下的,按键是软体的,但表面是比较光滑一点的那种,这种的一个好处是不容易脏。

体积:
官方数据:280*180*50mm,TO1000体积·:250*200*55mm,二者体积基本差不多。
FLUKE199的体积是256*169*64,长宽比STO稍小点,但比STO厚,算下来二者体积也差不多了。

实际对比

电池:
STO的电池和TO的有点不同,是整体独立电池,7.4V/7500mAh,续航时间约5小时。我认为选带电池的是正确的,便携性好,可以浮地测量。

开机速度:
实测15秒!老款是18秒,结合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速度提升来看,应该是采用了更快速度的CPU
以前获得的数据也供大家参考一下:普源DS1054Z是31秒,DS2072A是25秒,泰克TDS2000是41秒,DPO2000是60秒

桌面

自校正信号测试:

底噪:

通道零漂:
很不错了
开机

30分钟后

AUTO速度:
关于AUTO这里要啰嗦一下,因为确实还有一些人没有搞明白,AUTO实际分两种,一种是自动设置一种是自动量程,自动设置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操作方法是:探头先连接好被测信号,然后按一下AUTO键,示波器把合适的波形显示在屏幕上,本次测试结束,如果要再测另一个波形,则重复上面的步骤。自动量程是不同的,无需先把探头连接至被测信号,开启自动量程以后你不用再按任何键,就可以用探头连续测不同的信号,示波器自动把信号波形调整到最佳显示在屏幕上,就像自动档的万用表一样方便,能大大提高检测效率,如果你觉得自动量程调整的电压、时基不是你想要的,你还可以手动调整,你调了电压则电压退出自动,时基仍保持自动,如果你调了时基则时基退出自动,电压仍保持自动。自动量程看起来是很方便的,但必须是高速的自动量程才能有好的体验,如果自动量程响应时间超过2秒体验感就会打折扣。
STO1000(包括TO1000)拥有超高速的自动量程,响应时间1秒,体验感超爽,我目前还没发现自动量程有比它快的。

自动设置菜单

自动量程菜单

自动量程速度测试:
可点击链接观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j.8428770.3416059.1

XY模式:

可点击链接观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j.8428770.3416059.1

带宽:
我在16年的TO1000评测帖里曾把升级到100M的TO1074和标称100M带宽的安捷伦54622A对比测试了20M方波,因为有朋友测过54622的带宽在140M,两个示波器测得的方波很相似,所以粗略估测100M的TO1074带宽也差不多140M,当然这样的估测是很不靠谱的。
而现在刚刚有坛友对STO1104做了很靠谱的带宽测试,结果是STO1104和TO1104的实际带宽都超过了150M! 说明麦科信示波器的带宽余量充足。
坛友的带宽测试链接:http://bbs.38hot.net/forum.php?m ... &extra=page%3D1

20M方波测试

垂直DC增益精度:
标称2%,实测基本在1%之内

28M深存储:
全时基量程可选28M存储,包括滚动模式。
28M存储2ms时基测20M方波,STOP波形

放大至10ns,放大倍数高达20万倍!依然细节可辨、不失真,跟下图直接用10ns时基实时测量的波形基本一样

10ns时基直接测20M方波

模拟前端抗过载能力:
测试方法,探头先置X10,测示波器本身的自校正信号,然后逐渐减小垂直档位,使波形底部始终显示在屏幕上,如果能达到垂直最小档位则测试通过。X10测试通过再把探头置X1档,重复上面的测试。大多数示波器X10都不能通过,STO1104 X10、X1都没问题

探头X10档测自校正信号

探头X10档、垂直档位至最小10mv档

探头X1档、垂直档位至最小1mv档

触发灵敏度:
触发灵敏度是指在触发幅度较小的信号时,触发电平大小占垂直1格的百分比。
STO1104的触发灵敏度很高,能稳定触发非常微弱的信号,峰峰值仅1mv带有高频干扰的微弱信号都能稳定触发

峰峰值2V的信号用20V档可稳定触发,STO1104的触发灵敏度优于0.1格。
可点击链接观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j.8428770.3416059.1

可点击链接观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j.8428770.3416059.1

便捷的自动测量菜单:
矩阵排列式自动测量菜单,想要哪个点哪个,支持最多10个自动测量项目,可以一键清除所有测量。
如果需要全部测量可以从屏幕底部上拉菜单一键打开全部21个测量

可点击链接观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j.8428770.3416059.1

高效的光标测量:
光标测量真是触摸屏的一大优势,想要移动哪个光标就直接点击拖着走,想要同时移动两个光标更简单,只要双指在屏幕上任意位置做水平或垂直移动即可拖动对应的两个光标作平行移动,效率高N倍!

可点击链接观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j.8428770.3416059.1

温控调速风扇:
老款是两个稍小的风扇,STO1104是一个稍大的风扇,而且是温控调速,我曾连续开机3小时未见风扇启动,可能冬天气温低。

8万波形捕获率:
存储深度自动,余辉自动,点显示,自动测量关闭,输入一个频率够高的信号,
用另一个示波器测STO1104的AUX OUT端子输出信号频率,超过了标称的8万。

256级波形灰度:
波形层次感分明,复杂波形中的细节清晰可辨

彩条信号、场频

黑白阶梯信号、场频

彩条信号、行频

黑白阶梯信号、行频

色温显示:
相比传统的不带彩色的波形感觉很漂亮、很炫。当然不光是漂亮,色温显示更容易看出复杂波形中的细节变化。
彩条信号、场频

黑白阶梯信号、场频

彩条信号、行频

黑白阶梯信号、行频

视频图像信号、场频

杂波信号

眼图测试:

手上正好有一个DVD,但是没有质量好的光碟,而且都有些划伤。

屏幕截图、波形录制:
一键截屏保存,一键屏幕录制,非常方便

多种解码:

解码文本模式:

4通道独立高、低通滤波:
各通道可独立设置,非常好用

叠加高频干扰的120HZ正弦波

开启30KHZ低通滤波

手机APP遥控操作:
手机APP使示波器可以遥控操作,方便截图保存、网上交流,对于老款不带旋钮按键的示波器意义还在于可以很好的解决特殊情况下的触屏干扰问题。

HDMI视频输出:
可以实现和电视、投影的HDMI连接,可作教学、演示之用。

一篇评测如果没有拆机图就像一桌好菜没有酒助兴总感觉是个缺憾。
电路板做工很棒!

据厂方说,目前这款示波器使用的是LINUX系统,几个月后将会升级安装专门打造的安卓系统,
到时用户可以自己在示波器上装一些实用的安卓应用。

总体来说,这款示波器是一款很有特色的示波器,性价比很高。

鉴于本人水平有限,也没有很多专业测试设备,评测难免粗浅,还请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A:
看起来比较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比较玩具!!!

你可以搞个不玩具的评测1,2,3,让大家开开眼

网友:
看到彩条信号、行频的波形,好亲切的感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搞个不玩具的评测1,2,3,让大家开开眼

又是来广告的,我是说示波器玩具,你评测的也一般,图片不清晰,搞一大堆波形图,没意思!!有空上个44MXs-B给坛友看看

网友:
这机有意思,等eevblog的评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来广告的,我是说示波器玩具,你评测的也一般,图片不清晰,搞一大堆波形图,没意思!!有空上个44MX ...

众口难调。
自吹一下,坛里像这样全面,详细的示波器评测贴不多吧,所有图片都是实测实拍!
28M存储深度,80000波形捕获率,色温显示这样都是玩具,只能说你玩的有点点高端了,但是州官放火也得让我们百姓点灯吧

网友:
我买了一个1600现在还欠京东238没还呢

网友:
有意思,关注下

网友:
没有逻辑分析仪功能?

网友:
这个广告做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众口难调。
自吹一下,坛里像这样全面,详细的示波器评测贴不多吧,所有图片都是实测实拍!
28M存储深度,8 ...

主要是你这个不是安捷伦的,晓得吧 哈哈

网友:
看起来似乎不错经常要用的,还是喜欢用实体旋钮+按键为宜,,,

网友:
可以在一开始就是这是一个硬广,着重说说细节和不足之处吧

网友B:
广告就是广告,大大方方的,何必遮遮掩掩

网友:
"28M存储深度","色温显示"这是重点?  让我想起4个喇叭4个摄像头的gold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广告就是广告,大大方方的,何必遮遮掩掩

没必要遮掩吧,如果你买了一个如意的东西不想给朋友推荐一下? 我就是一个搞设备维修的,我的老款的都用得看起来很旧了,拍照前还特意搽了搽,不然和新的放一起拍照太不协调了。关于是不是广告各人随意看法都行,我觉得这个不是讨论的重点(广告过敏症患者除外),泰克,是德也做广告吧,关键还要看产品怎么样,引用一句广告语: 别看广告,看疗效。

网友:
买过一个纯触摸版本的,操作反应有点慢,不知道驱动屏的U是用什么方案。不过出差的确算上蛮方便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必要遮掩吧,如果你买了一个如意的东西不想给朋友推荐一下? 我就是一个搞设备维修的,我的老款的都用得 ...

这个多钱一个?感觉不错哦   买一个玩一玩呢   到时候把吃灰的 DS1054Z出了

网友:
看了下价格   ,我又默默的捡起了  1054Z

网友:
多少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多钱一个?感觉不错哦   买一个玩一玩呢   到时候把吃灰的 DS1054Z出了

上TB搜吧,我怕讲多了又刺激到广告过敏症患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必要遮掩吧,如果你买了一个如意的东西不想给朋友推荐一下? 我就是一个搞设备维修的,我的老款的都用得 ...

不是广告过敏,是诚实问题,如果抱着广告的目的发帖,又非说不是广告,感觉不诚实,所以反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广告过敏,是诚实问题,如果抱着广告的目的发帖,又非说不是广告,感觉不诚实,所以反感。 ...

因为老款的我已用了两三年了,很顺手,因此对它有偏爱,当然希望这个示波器能做的更好,更多的人用,厂家做好了,不倒闭,起码我的示波器将来升级,售后有保证了吧,所以在意识里面是有这个私心。如果你觉得是广告就是广告吧

网友:
看起来不错;小型工作室足够用了

网友:
我买了个国产HT便携货。。。
充满电,不能开机了,,,找代理,HT给寄了一组电池。
不能开机的电流过了几天,又能开机了,再次充满电,OK,又开不了机了。。。
不能疼的国产货。。。

网友D:
拆机图那么小张,真是要鸡蛋里挑骨头

网友:
都用安卓系统了, 直接支持TNT功能, 语音控制   “电压放大呀”, “停”  “抓波”    “抓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机图那么小张,真是要鸡蛋里挑骨头

没办法,不能本地上传,只能网络图片

网友E:
看了下价格,这个价格为什么不选DS2072A呢 ?  3000多些 随便破解下全部选件。

300M带宽,350M的标配探头,2G的采样,56M的存储,50欧的输入,导航旋钮。。。

实测350M左右带宽,2G采样 还要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下价格,这个价格为什么不选DS2072A呢 ?  3000多些 随便破解下全部选件。

300M带宽,350M的标配探头 ...

这个和2072(破解)相比各有特点,2072优势在带宽,采样率和存储深度比STO各高出一倍,50Ω阻抗输入。STO的优势在4个模拟通道,电池供电,小巧便携,触控操作方便,8万波形捕获率,色温显示,4通道独立滤波,15秒开机,1秒全自动量程,静音温控风扇,手机遥控操作,HDMI,WiFi,价格也比2072稍低,将来升级安卓系统后还可以自己安装实用的安卓应用,支持中文输入等……

网友:
我还是认为普源和鼎阳好些。

网友E:
关键我买这东西就是测高速信号波形的,
15秒开机,手机遥控操作,HDMI,WiFi,这些根本用不到,示波器就是看测量性能的,用完就关机,一年用到的时间也很少。
4通道很少用到,基本都是单通道或双通道,多通道协议分析有逻辑分析仪没用过示波器。

网友:
平板式在有些场合还是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我买这东西就是测高速信号波形的,
15秒开机,手机遥控操作,HDMI,WiFi,这些根本用不到,示波器就是看 ...

是的,可能2072更适合你,根据自己的需求,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1楼评测的所有功能只有HDMI对我来说是没用的,其他都有用,HDMI只在开始的时候感到新鲜试过两次就没用过了,它是针对教学演示用的。我的工作台桌面空间比较紧张,这个体积小不占多少地方,性能完全够用了,我还经常到现场维修,包里一装随身携带,就当手持示波器用了,但是性能比手持的强太多了,完全台式机的性能。我经常测热地电路板,因为用电池供电可以浮地测量,不用担心烧设备和示波器。我用的比较多,基本天天用,我都是用电池,电池没电了才插上适配器充电,所以我开关机比较频繁,基本随用随开,用完就关,一天都要开关很多次。我经常拿它当万用表用测直流电压(通道直流耦合),因为有1秒全自动量程,比很多自动挡万用表还快,而且它有个优势是万用表望尘莫及的,就是交流分量,直流分量一测立即一目了然,纹波大小看基线粗细(交流分量大的更明显了,波形就不是一条直线了),电压高低看自动测量平均值,用这个方法我经常检查出一些用万用表测电压基本正常或稍偏低而供电质量变差的电源问题。这个示波器我是用的很熟了,也很顺手。

网友:
可以当逻辑分析仪用了,看了价格,让人难以拒绝,以后有需求就买它了,
楼主不像是打广告的,只是个全面的评测,电工有个习惯就是好东西不会掖着藏着,都想分享出来

网友F(2019-03-14):
引用 楼主:
是的,可能2072更适合你,根据自己的需求,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1楼评测的所有功能只有HDMI对我来说是 ...

AUX OUT   接口是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AUX OUT   接口是做什么的?

触发输出,可以连接到其他示波器作触发源,也可以通过测输出信号的频率得到当前时基下的波形捕获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触发输出,可以连接到其他示波器作触发源,也可以通过测输出信号的频率得到当前时基下的波形捕获率 ...

也没有用,不会用,以为是信号发生器

网友G:
说实话我用的老款绝大多数时候很好用,尤其在测量浮地的高电压的时候。auto功能超级快也是一大特色。

网友:
有用过触摸屏版本的,的确反应太慢,操作上总不是太习惯。在大干扰环境下,触摸屏100%失灵,头大!当然总的来说还对的起这个价格!
为啥国产示波器不弄个和安捷伦,tek的操作界面基本兼容的,让人容易上手!

网友:
示波器这么需要严谨的东西,关乎到设备性能,安全性的东西,还是需要做得端庄一点,看上去靠谱,严谨一点,不要花里花俏~~~个人愚见,如有不妥,见谅

网友:
出差挺方便的

楼主:
自动量程速度测试
https://m.youku.com/video/id_XND ... 26_lg%3D10%26od%3D1

自动量程速度测试
https://m.youku.com/video/id_XND ... 26_lg%3D10%26od%3D2

网友H:
左边散热器下面是飞思卡尔的 IMX6 系列吗

楼主:
这个还真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H:
左边散热器下面是飞思卡尔的 IMX6 系列吗

是三星的消费级处理器。他们怎么舍得用飞思卡尔

网友(2019-04-20):
用过一个,感觉还不错

网友:
看老外拆机评测,这个示波器还不错

网友I:
这个示波器是不是4个通道复用1个1GSPS的ADC?
我看标称值只写了1个通道时候能到1GSPS

楼主(2019-11-07):
安卓测试版已经出来了,正式版估计也快了。流畅度比linux版有明显提高,增加了不少功能。
上几张安卓版的图片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个示波器是不是4个通道复用1个1GSPS的ADC?
我看标称值只写了1个通道时候能到1GSPS ...

国产都一个芯片  之前坛里有贴过型号 西安的  一个转换器四个通道  所以是分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国产都一个芯片  之前坛里有贴过型号 西安的  一个转换器四个通道  所以是分时的 ...

西安?
我只知道有MXT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国产都一个芯片  之前坛里有贴过型号 西安的  一个转换器四个通道  所以是分时的 ...

用的ADI的ADC芯片,不是国产的。型号是HMCAD1511

网友:
感谢分享,又多一个选择

网友:
上家公司使用就是这型号的,现在这家公司我也准备推荐买这型号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用的ADI的ADC芯片,不是国产的。型号是HMCAD1511

这个型号是ADI的?我咋感觉像英国哪个公司的呢

网友L:
说实话,半年前看楼主像做广告,现在看还像是。
双十一,买了一台,带电池一共2700多。安卓系统,东西是还可以,电池确实坚持5小时。目前来看真是不错的玩意,毕竟能装电池的示波器要么垃圾,要么死贵,要么死贵又垃圾……单纯一个28M带电池,就值这个价(前提是别一堆小毛病)
没明白一个事,电源适配器,DC-输出和三脚插头地脚之间,阻值1.95k。有网友说可能是PTC,既能接地放电,又不至于误接大地环流短路烧坏,我还没加压测试。
高压差分探头没舍得买,不过看图示,感觉USB级联供电功能真棒,利用示波器USB口直接驱动了,还能输出给下一级探头。现在用的品致的,都得接220V适配器,示波器电池特性发挥不出来

网友L:
引用 网友G:
说实话我用的老款绝大多数时候很好用,尤其在测量浮地的高电压的时候。auto功能超级快也是一大特色。 ...

您浮地测量高压,用差分探头,还是高压单端?
我有个事担心:如果差模电压不高,共模电压高,触摸屏耐压水平够吗?不会击穿屏幕把人电击了?

网友:
另外,看惯了手机的窄边框,STO1104看起来还是别扭,边框太宽,下一版如果能窄,那就美好了。
运行时间长了,屏幕下部摸起来是热的,开始以为是充电所致,后来发现只要工作就这样,应该底部功率耗散大一些吧

网友M:
软件刷屏不安逸,我的DZ1054明显没有tek的DPO流畅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说实话,半年前看楼主像做广告,现在看还像是。
双十一,买了一台,带电池一共2700多。安卓系统,东西是还 ...

感谢如实评论!
我在24楼已经说明了,说我是广告的我也不完全否认,毕竟广告和非广告有时也不是绝对的。但是我们没必要把精力都用在讨论是不是广告上吧, 是广告不是广告又能怎样? 最主要还是看这个东西咋样,描述是否真实,有没有夸张吹嘘,值不值。
如有哪一点是虚假描述请各位指出来,我会向所有的朋友道歉!

楼主:
补充一下,升级安卓后开机时间慢多了,测了一下,49秒左右,不知以后还能不能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M:
软件刷屏不安逸,我的DZ1054明显没有tek的DPO流畅

1054Z有名的死慢,没办法的。他的DS2000快很多

网友K:
引用 网友L:
这个型号是ADI的?我咋感觉像英国哪个公司的呢

HITTITE被ADI收购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HITTITE被ADI收购了。

西安有MX的,我记得有哪个国产低端大批量示波器用来着。您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西安有MX的,我记得有哪个国产低端大批量示波器用来着。您知道吗?

普源的DS2000A系列,用的西安这家的ADC,采样率2Gsa/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西安有MX的,我记得有哪个国产低端大批量示波器用来着。您知道吗?

以下是DS1054Z的拆机图,从走线来看很容易就能看出引脚连线和HMCAD1511是完全一样的。麦科信TO1000用的也是这颗芯片。

普源DS2000A应该是用的西安那家的MXT2001,两路1Gsa/s,交错采样实现的单通道2GSa/s采样率。

网友:
看着有点心动了

网友:
成功种草,可惜双十一过了。

网友N:
我想问一下,智能体现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L:
您浮地测量高压,用差分探头,还是高压单端?
我有个事担心:如果差模电压不高,共模电压高,触摸屏耐压 ...

这个担心实际多余了。
屏幕最外面的触屏是一层不算很薄的玻璃,玻璃的绝缘性能大家都知道,这个厚度轻松2kv以上没问题,你测个1千多伏应该很安全吧。实在有心里障碍就再贴个保护膜,耐压瞬间再提升1千伏,还能防反光改善触摸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想问一下,智能体现在哪里?

我的理解应该是能装多种app?

网友(2019-12-08):
双十一拿了台,目前用着还是不错的

网友:
随便说一句,DS1054Z一般用三个通道。前天开了CH4,发现深蓝色很容易和CH2的浅蓝混淆,为何不像泰克一样做成绿色的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A:
又是来广告的,我是说示波器玩具,你评测的也一般,图片不清晰,搞一大堆波形图,没意思!!有空上个44MX ...

这都快1年了,大佬的44MXs-B倒是上给坛友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都快1年了,大佬的44MXs-B倒是上给坛友们看看

我相信他有!  上个图片有什么,关键光看看图片有啥用,群里天天有人秀几万到几十万的示波器,谁还没见过,这和你我还有大多数人有什么关系?我们会有什么收获?

网友A:
引用 网友O:
这都快1年了,大佬的44MXs-B倒是上给坛友们看看

抱歉,因为那个已经没在了,所以没能拆解,表示抱歉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相信他有!  上个图片有什么,关键光看看图片有啥用,群里天天有人秀几万到几十万的示波器,谁还没见过 ...

看看高级的东西,也挺好的啊,这不就是收获吗,你说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抱歉,因为那个已经没在了,所以没能拆解,表示抱歉

这个没啥关系,我看到我们公司同事用的都是泰克的,所以有点小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看看高级的东西,也挺好的啊,这不就是收获吗,你说是不是?

嗯,也是

网友P(2020-09-11):
老哥你好,我是个穷学生,这个示波器看各项参数挺不错的,不知道用了这么久有没有什么缺点,有的人说那些大品牌公司没有研发平板示波器是因为平板示波器有缺陷,你觉得咋样啊?值不值得入手?我一般就是做一些开关电源和嵌入式开发什么的,周围也没什么干扰环境。

网友Q:
引用 网友P:
老哥你好,我是个穷学生,这个示波器看各项参数挺不错的,不知道用了这么久有没有什么缺点,有的人说那些大 ...

我觉得收个二手的示波器也够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Q:
我觉得收个二手的示波器也够用

大佬有啥型号推荐不

网友:
可不可以搞个8通道的,这么大的屏,有时候就想看多几路信号,价格合适,一定买一台。

网友:
有钱啥都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P:
大佬有啥型号推荐不

之前有坛友出二手普源的两通道100M的示波器几百块,今天看了一下淘宝推送的DS1102Z好像只要1K6

网友R(2020-12-31):
楼主,你好。这几天关注平板示波器,看到这个,感觉挺不错,参数价位比较符合;
不知道质量怎么样,从发帖到现在也差不多2年时间了,请问有没有出现过什么质量问题,比如按键失灵、屏幕显示异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你好。这几天关注平板示波器,看到这个,感觉挺不错,参数价位比较符合;
不知道质量怎么样,从发帖 ...

这个示波器我使用频率比较高,因为体积小移动方便,我很多时候是拿它当万用表用测电压(不需要高精度的场合),它比万用表的好处是可以让你看到信号更多的信息,做到对被测信号一目了然,万用表一般只测一个平均值电压。而且这个示波器有1秒响应速度的高速自动量程,跟自动挡万用表一样方便。用了两年,印象中好像有一两次触摸屏被干扰的情况,因为有实体按键,旋钮,就锁触屏用实体旋钮控制了,并没有影响使用。至于你说屏幕显示异常还没发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