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可以局部编辑的LCD取模软件?

楼主(2019-01-09):
     在12864上做图形显示,比如像上图那样在上面放一些图标,中间放一些数字。
有没有这样的软件: 将一幅图调入缩放移动到屏的某个位置,然后输入数字显示在第2行同时也可以设定字体大小。

网友A:
PC2LCD貌似可以。

网友B:
"然后输入数字显示在第2行同时也可以设定字体大小。"--- 不明白你说什么意思。。

网友:
自己动手,自制取模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2LCD貌似可以。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输入数字显示在第2行同时也可以设定字体大小。"--- 不明白你说什么意思。。 ...

    比如在屏的中间部分只显示7段笔段的8字, 类似PC2LCD一般取模软件那样输入1在界面出来个1然后可以移动这个“1”到界面的任意位置。
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个案子做完后客户老是提出要修改图案,如果能先在一个界面里面看到效果,双方满意后,然后再在产品上实现就可以省事很多。
现在接触到的软件都是只能调入一张图和输入一段文字,是整体编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在屏的中间部分只显示7段笔段的8字, 类似PC2LCD一般取模软件那样输入1在界面出来个1然后可以移 ...

这种定制液晶最合适,点阵液晶出力不讨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在屏的中间部分只显示7段笔段的8字, 类似PC2LCD一般取模软件那样输入1在界面出来个1然后可以移 ...

以前我弄过“虚拟LCD”, 就是在PC上显示任意效果(外部的设备或MCU可以控制显示的内容或开、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弄过“虚拟LCD”, 就是在PC上显示任意效果(外部的设备或MCU可以控制显示的内容或开、关)。 ...

虚拟lcd是点阵液晶那种吗?自己可以设置点阵数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虚拟lcd是点阵液晶那种吗?自己可以设置点阵数量吗?

点阵、段码都可以。分辨率、ON/OFF的颜色都可以设置。
也可以通过串口或USB等跟外边硬件MCU进行互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点阵、段码都可以。分辨率、ON/OFF的颜色都可以设置。
也可以通过串口或USB等跟外边硬件MCU进行互动。 ...

虚拟lcd可以增加虚拟按键来实现菜单吗?这样编写程序时就可以省掉硬件,全部写完再下载到硬件测试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虚拟lcd可以增加虚拟按键来实现菜单吗?这样编写程序时就可以省掉硬件,全部写完再下载到硬件测试就ok了 ...

增加按钮,当然也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增加按钮,当然也是可以的。

强,有没有测试版的,让大家试一下,好用的话愿意买个人授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强,有没有测试版的,让大家试一下,好用的话愿意买个人授权的

改天我整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