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明白的串口通讯原理求解

楼主(2019-01-09):
[已解决],用萝莉分析仪发现是标准 的串口通信,只是超时有点要求。
--------------------------------------------------------------------------------------------------
一个上位机软件跟下位机单片机通信,串口监视结果为 9600波特率,2个停止位,无校检码,字长是8,上位机只发了一个数据给单片机。单片机就返回一组数据。
然后我就串口调试助手按同样设置给单片机发数据,却没有返回。。
普通的PL2303数据线。
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找一个串口监控软件 抓包对比看看呗

网友:
看一下波形,比较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TXRX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线对不对?

同一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串口监控软件 抓包对比看看呗

就是抓包看到的结果、

网友:
还是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看一下,万一他在数据之前发送了断开帧作为帧起始符(比如LIN总线)你用串口监视又抓不到

网友:
一根线的话,你发送了没释放总线吧,

网友:
同一台PC?

网友:
同一个人?

网友:
PL2303?
换个FT试试?

网友:
果然还是上逻辑分析仪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