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审核后价格多了11元,为什么?

楼主(2019-01-09):
15块4.6cm x 113.9 的双面板,24小时快板。
我用下单小助手下单,133元,于是就用微信充了133元,结果一会收到短信说审核后的价格是144元。
下单助手的价格不对?

网友A:
您好,加急订单没有15片的投料数量的,统一是按10的倍数投料,即10、20、30片,所以这个订单是按20片审核的,
每一个订单后面都有一个审核结果,如有任何疑问 可点开查看找一下本单报价员或业务专员咨询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加急订单没有15片的投料数量的,统一是按10的倍数投料,即10、20、30片,所以这个订单是按20片审核的 ...

你们最好能同时通知客户,多出11元的原因。这样客户应该可以理解和接受,也不用到这里投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最好能同时通知客户,多出11元的原因。这样客户应该可以理解和接受,也不用到这里投诉了。 ...

这个正常在线下单时会有限制提示的,刚刚我测试了一下提示没有了,已反馈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加急订单没有15片的投料数量的,统一是按10的倍数投料,即10、20、30片,所以这个订单是按20片审核的 ...

明白。我刚才又看了一下审核信息,数量的确已经被改成20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