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100W-250W的AC-DC方案推荐哪家?

楼主(2019-01-09):
需要设计100W-250W输出功率的AC-DC,带壳的适配器,输出电压12V-24V固定,请问目前推荐什么方案?要性价比。

网友A:
ST,NXP,英飞凌的LLC。

网友B:
L6562 pfc  150W 以下,后级-L6599

网友C:
中等功率几百瓦等级普遍是LLC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NXP,英飞凌的LLC。

哪家的FAE支持更好?深圳

楼主:
引用 网友B:
L6562 pfc  150W 以下,后级-L6599

你用这个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等功率几百瓦等级普遍是LLC 了

谢谢你的指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等功率几百瓦等级普遍是LLC 了

llc不稳定。我用的俩鑫谷gp600p好像这型号,重负载和超频总是各种奇怪毛病,手动给12v加了几万uf电容基本解决问题,貌似电源电容缩水厉害,动态响应太差。

网友:
494单管正激

网友:
top250YN。贵一点而已,稳定可靠,设计简单,元件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