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在线检测绝缘电阻的线路,有酬谢。

楼主(2019-01-09):
  有一个项目是做船舶的绝缘电阻在线检测,分三种380V三相对船体,220两线对船体,24V两线对船体。检测范围0.2M欧到1.5M欧,只需要提供可行的线路原理图,把对应的电阻值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经由单片机来处理。做板调试写程序都由我自己来做。如有能提供的网友,有酬谢,酬金请私信商量。

网友A:
“在线”的意思是?带电情况下测,还是断电但不改变线路的情况下测?
检测用的电压有要求吗?有的绝缘测试需要和使用电压相当,也就是说380和220需要用几百伏的电压去测,24V用几十伏的电压去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线”的意思是?带电情况下测,还是断电但不改变线路的情况下测?
检测用的电压有要求吗?有的绝缘测试 ...

在线检测的意思就是带电检测,不是断电不改变线路。如需要施加其它电压来检测也可以,只要不影响其它电路工作就行。

网友B:
船舶线路对地都是悬浮的,目前船舶线路绝缘检测都是2只电压表接在线路与地之间,有的简单的就接2只白炽灯,绝缘下降的线路电压表读数小,白炽灯暗淡,可用这个原理检测间

网友C:
附件是电动车的电池系统绝缘电阻测试法规,里面有测试方法,原理应该都是一样的,你也可以找找船的法规,法规里一般都会给出测试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船舶线路对地都是悬浮的,目前船舶线路绝缘检测都是2只电压表接在线路与地之间,有的简单的就接2只白炽灯, ...

谢谢,这个是用暗灯法,原理大概明白,只是客户那边需要太急了,想着如果这里网友能有成熟的线路,我付出一定的酬金,能够尽早出产品,免得自己调试参数,影响客户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附件是电动车的电池系统绝缘电阻测试法规,里面有测试方法,原理应该都是一样的,你也可以找找船的法规,法 ...

谢谢,我看一下这个资料。

网友:
去百毒上找篇《双频法在浮地交流电网绝缘故障定位中的应用》这篇论文,原理都说清楚了,以前做过此类设备,发现对地电容对测量值影响大,电容越大越不准,只能帮你到这了。

楼主:
谢谢,我看一下

网友D:
这个跟 电动车的在线绝缘电阻检测是一样的原理,主流都是不平衡电桥法 和低频信号注入法,
国内基本上都是仿的本德尔的原理。电桥法  电动车行业的国标里就有,原理很简单,你百度一下就明白了;
信号注入法的原理稍微复杂些,如果对戴维南定理,电压源叠加定理比较熟悉,原理也不难,根据等效电阻网络
列出几个方程就行了,难点非接地系统对地的电容大小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对采样信号要做一定的滤波算法处理,这才是关键;
还有你这如果是交流系统,外部电路最好做一个硬件滤波电路,衰减50HZ信号的干扰。
给你本德尔的资料参考下。

网友:
这个方案价值>10W
如果带上交直流都可用,,那价值更大了,可以做成成品,绝缘监测仪..也就这点功能,.基本几千块一台

因为我们就是做绝缘监测仪的,就这一个成品,年销售过千万,几批同事出去,都开了公司,最差的也几百万

仅本德尔的,还不能同时检测交直流,可以检测交直流的,我们抄本德尔的加上自己开发,一年没完成

网友:
碰到同道中人了,10楼11楼所说不假,目前比较高端一点的都是低频信号注入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跟 电动车的在线绝缘电阻检测是一样的原理,主流都是不平衡电桥法 和低频信号注入法,
国内基本上都是 ...

以前,用的方法都是在交流电压上叠加直流24V直流电压.然后计算出这个电阻
后来,本德尔出了这个,低频注入法...虽然申请了专利,但是现在基本被仿烂了....
电路很简单,但是算法,没搞明白...同事后来接手这个项目后,搞出来了,..离职后,估计到处卖这个方案...(他离职后,我们也是花了10几万才让他把东西交接出来 ,而且还没有源程序)
好像是,两个正负电压,,不断交替叠加上去,,,然后计算出来的,....后来我又去看了这个电路,还是没搞明白..唉,,我放弃了
但是,交直流通用的,,我同事当时,抄板加开发,真的一年都没最终定下来..好像方法又不一样

前辈多讲讲,我等再学习一下

楼主,如果想在这里得到完整的方案,估计很难,要花重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以前,用的方法都是在交流电压上叠加直流24V直流电压.然后计算出这个电阻
后来,本德尔出了这个,低频注入法 ...

这个现在行情不好了,成品不过还是能卖大几百元,这玩意赶上了国内电动车行业的兴起才这么火的,不然价值不会这么高。
因为知道这个原理的人太多了,稍一点拨就明白了,自己从零开始确实有难度。
我是电池厂的,给甲方整车配套用用罢了。
你也说了,这个东西 整体方案价值10万,所以有些东西不能随便说的,只能说说大概的实现原理。
低频注入法 分时注入±电压 到 车身地, 绝缘电阻+采样电路+ 电池电源源+注入电压源 构成一个包含2个电压源的电阻网络;
注入正电压的时候列出一个方程,注入负电压的时候列出一个方程;
根据2个方程抵消掉电池电压源在回路的响应电压,就可以求出绝缘电阻了 。
不过这里也有个难点,分时注入时,默认电池母线是不变的,方程才能抵消,如果分时的这几秒母线发生了变化,怎么处理自己想想。
这个东西前前后后,断断续续折腾了一年多,主要难点还是在软件处理方面。

最后还有一点,如果是电动车行业,你最好装车实测,实验室环境跟整车环境完全二码事,整车在运行过程,绝缘电阻是动态变化的,
还有来自后级电机驱动部分的干扰,我们那时候调试时开着电动大巴车在园区边跑边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现在行情不好了,成品不过还是能卖大几百元,这玩意赶上了国内电动车行业的兴起才这么火的,不然价值 ...

确实,我硬件电路是有的,都是成熟的 ,很简单,但是没明白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放弃了,现有的能用就用吧,反正也不开发新功能

你可以换个方向,,不要做电动车行业,,我们做医用绝缘监测仪,,就这功能+电流检测 就这二项功能,,大约4000~5000一台..量不大,单价贵,,,今年我们差不多也销售额1500万了..就这东西
如果仅仅是检测绝缘电阻,那叫工业绝缘监测仪, 用于IT隔离系统 ...也是二三千一台,,你可以了解一下这个行业,,IT隔离绝缘监测仪 ,,就这一个东西,人家公司能做上市....

网友:
还有楼主这个检测 380  220其实是一样的....你只需要检测一条线的的绝缘电阻...虽然是二相或三相,但是他们在发电机上是绕在一起的...你检测一相就可以,其它几相,测出来的结果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线”的意思是?带电情况下测,还是断电但不改变线路的情况下测?
检测用的电压有要求吗?有的绝缘测试 ...

不需要这么高电压,,以前那种手摇的表好像是这样的

直接24V直流电压叠加上去,简单的欧姆定律就可以了,但是过程有点抽像,,呵

还有上面的说的目前主流的方法  双电压注入法,,用正负12V 就可以了

网友:
电动汽车的BMS都有在线绝缘检测。工作范围100V-900V,但是是检测直流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以前,用的方法都是在交流电压上叠加直流24V直流电压.然后计算出这个电阻
后来,本德尔出了这个,低频注入法 ...

几年前测过本,确实是正负电源叠加在交流电上,可以测出阻抗和容抗。后来没有空弄,就把样机还回去了。

网友:
其实没这么玄乎,等效一下,就是纯电阻网络中的电阻值测量,可以外部通断电阻,也可以外部加不同电压,根据电信号的改变计算得到未知电阻。最基本的网孔法、节点法、电源叠加法、电源等效法就可以算出来。关键在于未知电阻的范围可能很宽、精读要求、测量时间、带电测量等等。

网友G:
忽然发现自己手上的方案值这么多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忽然发现自己手上的方案值这么多米

求思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几年前测过本,确实是正负电源叠加在交流电上,可以测出阻抗和容抗。后来没有空弄,就把样机还回去了。 ...

公司开业,效益是不是很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忽然发现自己手上的方案值这么多米

赶紧和楼主联系一下。。
越来越不值钱了,东西其实想明白了就很简单,会者不难。。早期产品,就是欧姆定律

就这东西,我们很早就做了,那时候国内就四家公司有这种产品,现在就公司出去的同事,已经开了好几家公司了,国内也越来越多做这个的了。。这东西为什么好卖,它是医院的标配,一定要有的。否则.验收过不了。。做的好的,就这个产品,已经上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赶紧和楼主联系一下。。
越来越不值钱了,东西其实想明白了就很简单,会者不难。。早期产品,就是欧姆定 ...

技术就一层纸,捅破了,行内人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你有啥问题?

网友(2020-02-15):
可以考虑采用测温nA~uA级别的I/V转换,通过测量这个漏电流才评估绝缘电阻。

网友(2024-03-17):
这是我抄板的图  交流绝缘电阻检测  供大家放分析

网友:
楼主这个绝缘电阻检测做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