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T,算频谱的问题

楼主(2019-01-09):
各位大侠请指点
        在做音频数据频响时,遇到如下问题:
        1. 由于fft的格栅效应,那只能在固定的频率点幅度是准的,44.1K采样率,1024点,那么只有44hz,88hz是准的,想20-20k频响都准确,怎么算呢?不至于采样无数点吧?
        2. 如何算thd+n呢?

非常非常感谢啊

网友:
你要精确到每hz吗?

网友:
FFT前加窗

网友:
想要连续的频响都准确,不是就要采样无数点吗?

网友:
加fft的点数,加窗。采样率无益于提高fft的分辨率。另外,频响“准确”这个说法是有些问题的,傅立叶变换前后的曲线是连续的,在这个窗口下做fft得到的点已经足以反应傅立叶变换后的曲线了

楼主:
有的设备测量的说精确到0.1hz,范围还挺大,是咋取得,st的dsp才1024点,,是否能分段或者其他什么思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设备测量的说精确到0.1hz,范围还挺大,是咋取得,st的dsp才1024点,,是否能分段或者其他什么思路 ...

好几年前我们公司有买过那种 FFT 为整数 1000 或 2000 等的源代码,因为用 1024 来做 FFT 出来显示的 Scale 其频率是无法落在虚线的窗格上,所以只好购买了。
这整数的 FFT 源代码我没有跟长官索取,故我目前是没有的。所以也别问我这源代码的大小速度价钱等的规格,我只被告知有这种 FFT,其他的细节还真是不清楚。
当时在数年前我只记得在公司小小捣鼓了下 FFT,被长官看到后说要我别再搞那种一般的 FFT 了,公司产品都已换成这整数的 FFT 了,我是那时才知道有这东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几年前我们公司有买过那种 FFT 为整数 1000 或 2000 等的源代码,因为用 1024 来做 FFT 出来显示的 Sca ...

浪费钱,dft不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浪费钱,dft不就好了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项目能用得上的源代码,老板表示能买的就用买的,别把精力都用在开发这类的代码上,买来直接用方便也省时。
换言之...自己开发不但浪费时间且搞出来得未必是好用的,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应用这些代码而不是在开发这些代码,如 emWin 之类的。
我仅转述我们老板对我们所说所要求的,出钱的是公司,也不是我们自己,我们只能依老板要求来做事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项目能用得上的源代码,老板表示能买的就用买的,别把精力都用在开发这类的代码 ...

思路很好,确实应该用现成的东西,成本会低一些

但是我们是搞技术的,想自己搞一下啊,大家多切磋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浪费钱,dft不就好了

dft是不是很耗时间?怎么用在单片机上呢,能给详细介绍下吗?

楼主:
为了获得准确的频率,是否可以在fft前对采样数据进行重新采样,比方说把48k的重采样成40.96k(4096点的fft)的,这样fft的数据正好在整数频点上

频率分辨率为:40960/4096 = 10Hz

大神门觉得怎么样?
当然从48k到40.96k,近似6/7重采样,频率偏差为0.004左右,是否能接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几年前我们公司有买过那种 FFT 为整数 1000 或 2000 等的源代码,因为用 1024 来做 FFT 出来显示的 Sca ...

1000或2000可以做FFT吗?估计就是1024的FFT,装个壳卖你们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000或2000可以做FFT吗?估计就是1024的FFT,装个壳卖你们

不是的,真的是整数的 FFT,每 1 KHz 或每 100Hz 都落在准点上,比例是正确的,!
若是您说的这样,那我们直接就舍去后面的那 24 点就好,也不必去买这代码了。
您可以测一下那 1024 点的 FFT 频率到接近后段看看是否能准点出现正确的 DB 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真的是整数的 FFT,每 1 KHz 或每 100Hz 都落在准点上,比例是正确的,!
若是您说的这样,那我 ...

不是1024点怎么做FFT,是不是就是DFT哦

网友D:
记得是用0补齐到2的n次方,再fft.结果处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是用0补齐到2的n次方,再fft.结果处理一下

我记得好像也是,翻书确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1024点怎么做FFT,是不是就是DFT哦

所以这就是别人的卖点啊!但不知是ˋ怎么被我的长官发现有人在卖这个源代码的?!
我估计应是个老外,若是在你们那儿的人在卖的话,长官会直接要我给帮忙去买的!
总之..也是让公司花了点钱给它买来好几年了都!听说转换的效率也不差就是了。

楼主:
即使用DFT能做1000点的了,那么,1000个点如果不是整数个正弦周期,那么是不是还需要先加窗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即使用DFT能做1000点的了,那么,1000个点如果不是整数个正弦周期,那么是不是还需要先加窗函数? ...

这个不是加不加窗的问题,是你频点能不能落到采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