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A自动化测试的问题

楼主(2019-01-10):
请教论坛里的朋友,关于PCBA自动化测试的问题

我的板子上有这样几个测试点24V,5V,3.3V,1.8V电压,还有DA的波形(幅度0~3.3V),晶振12M的波形。
我想做个工装,通过探点连接到这几个点。有没有好的仪器可以读取这些参数,
把这些参数通过接口传到PC机上,我可以开发上位机,对比参数,验证结果。
目的就是减少人工对PCBA的炒作。

网友:
我是用单片机采集信号后串口传到上位机。

网友A:
单独做个测试板把,然后有个显示屏或者。。。

网友:
可以买个多功能采集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做个测试板把,然后有个显示屏或者。。。

我看到过的一些厂家是专门做了一个柜子的,里面有工装,放了很多仪器。把板子放上去后,可以全部检测功能,可以对比信号。。。,然后电脑上显示测试项目是否OK.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过的一些厂家是专门做了一个柜子的,里面有工装,放了很多仪器。把板子放上去后,可以全部检测功能 ...

对 ,减少人工干预比较好

网友B:
有钱的话直接买NI的板卡+labview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钱的话直接买NI的板卡+labview

相比定制设备,这也要不了几个钱

楼主:
现在的示波器有这种功能吗?手上有台老的泰克的mso2014.想可以更多的利用这台示波器。

网友:
稍微高档点的示波器都有二次开发功能。
前期量不大用人工智能吧。(人眼看示波器)

网友:
单片机开发一个,自己拟定测试要求,不一定要上位机,做个测试工装,检测板子上的信号,用个LCD或者数码管显示,如果不正常,就报警提示,根据故障代码,大致确定故障范围.基本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