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飞思卡尔KEA128的官方驱动库

楼主(2019-01-10):
如题,这是个吐槽贴。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简单的试了两功能,调用的官方库居然都有问题,真是服了。明人不说暗话,截图证明。

GPIO 驱动错误:

楼主:
调用的库为S32 Design Studio IDE for Arm 开发环境自带的。 并且建工程的时候选用的是 “ NEWLib "

网友A:
是I2C的地址定义不一样,有人定义包含读写位,有人没有,只用7位。库的用法一般都包含了读写位的,把以不用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I2C的地址定义不一样,有人定义包含读写位,有人没有,只用7位。库的用法一般都包含了读写位的,把以不用 ...

你说的没错,是我的理解和库不一样。更正一下。这不能怪官方库

网友:
哈哈 也在用s32d s32k,做小白鼠,抱怨完了,还要继续用

网友:
还有好多错误等待你去发现,LZ努力吧

网友B:
已经过去几年了,竟然KEA128的库还有问题,被人抱怨。此刻我已经波澜不惊了。
以前我在学校是做智能车入行的,对飞思卡尔有感情,现在我已经完全转入ST旗下了。因为ST的生态做的太棒了!反观NXP,唉。

网友:
NXP官方例程我也看到有些注释写错了的,, 但程序是对的,,, 确实有些不用心啊。。

顺道问下,KEA这系列芯片,可以将部分代码复制到RAM里运行么? 我用KDS,有没有方法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过去几年了,竟然KEA128的库还有问题,被人抱怨。此刻我已经波澜不惊了。
以前我在学校是做智能车入行 ...

别高兴太早,ST的cubemx生成的工程坑也很多,比如某个版本的库生成的时钟初始化代码是错误的,工程直接编译不过去。再比如中断使能前要前清除对应的中断标志位,否则使能后立即产生一次中断。等等还有很多慢慢发现吧

网友:
都用kexx_drv_lib這庫,
換個庫又要重新檢查是否有bug
cw→kds→S32DS
沒幾年就出了三種IDE出來,工程還都不兼容,得重新建立
KE1x系列還只被MCUXpresso給支援,S32DS都沒有,
NXP現在搞得哪些是延伸系列的都說不清

网友:
硬着头皮用KEA128,因为产品有汽车级的要求。

网友D:
我就希望能把FREEMASTER移植搞简单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别高兴太早,ST的cubemx生成的工程坑也很多,比如某个版本的库生成的时钟初始化代码是错误的,工程直接编 ...

哪个软件和库没有BUG?有BUG不用怕,因为ST官方会慢慢修正这些BUG,自己只要保证紧跟最新版就行了。ST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生态圈,所有的软件、硬件都是可以叠加的,厂家和使用者可以良性的互动进步。
而你看看NXP,就这个KEA128的片子,官方给出了多少个库和IDE?我最开始反正是用过了CW,KDS,KEIL,后面又转到S32上去了,哪个都不完整,支持都不好,我都搞不清NXP官方到底想让大家用哪个?NXP家大业大,但也不能这样分开发力啊,这样长久下来肯定就失去人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个软件和库没有BUG?有BUG不用怕,因为ST官方会慢慢修正这些BUG,自己只要保证紧跟最新版就行了。ST的 ...

F103都多么成熟的东西了,前面的版本生成的代码没问题,升级一下就就出问题,还要再退回去,这不是紧跟新版就OK的,最新版的cubemx更别提了,交互做的烂的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F103都多么成熟的东西了,前面的版本生成的代码没问题,升级一下就就出问题,还要再退回去,这不是紧跟新 ...

走在正确的路上,这些问题都会随时间而解决的。走在错误的路上,问题只会越来越多。

网友E(2019-02-21):
引用 网友D:
我就希望能把FREEMASTER移植搞简单些。

FREEMASTER我会用,目前已经移植到其他的arm芯片上,感觉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FREEMASTER我会用,目前已经移植到其他的arm芯片上,感觉还是挺好用的。

兄弟,能给个教程吗?感觉好多地方要改,困在这里了。要不我用无感FOC的板子和你交换?
在深圳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兄弟,能给个教程吗?感觉好多地方要改,困在这里了。要不我用无感FOC的板子和你交换?
在深圳吗? ...

我不在深圳,在上海,你的是什么芯片,要不要我帮你移植下, 或者说你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不在深圳,在上海,你的是什么芯片,要不要我帮你移植下, 或者说你遇到什么问题 ...

最近有成本要求,准备用灵动微的M0芯片做电机驱动,很想用FREEMASTER来做内部变量的波形显示,只是不知道怎么样才能移植成功,感觉好多地方要改。
如果能够教会改法,那说不定在SILABS单片机上都可以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近有成本要求,准备用灵动微的M0芯片做电机驱动,很想用FREEMASTER来做内部变量的波形显示,只是不知道 ...

这个和单片机无关,灵动微的芯片肯定是可以的。freemaster可以用串口或者swd等方式把数据导出来。如果做电机应用的话,可以用无线swd调试模块(原子开发板有),在配合freemaster上位机就能实现数据采集。

注 原子的无线swd调试器我没有用过,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和单片机无关,灵动微的芯片肯定是可以的。freemaster可以用串口或者swd等方式把数据导出来。如果做 ...

目前而言,我非常倾向于使用串口来连接FREEMASTER,因为这样连51单片机都可以使用,通用性非常强了。
我很希望把FREEMASTER的那个文件分成2个大类,一个是底层的串口通信实现,第二个是FREEMASTER的实现,这样换任何单片机就都非常方便了。
freemaster其实就是一个低速的虚拟示波器,只是上位机程序不好搞,打消了自己实现的念头。本来也想移植MICROCHIP的RTDM的,只是觉得设置变量会不会有问题,还没有试过。
另外,我们做电机驱动,其实速度不快,能够每PWM周期发送一次数据,4个通道基本就足够了。

现在用JSCOPE调试STM32F0非常爽,希望有人能做出类似效果的电机驱动专用虚拟示波器就好了,极其高效。有了串口,搞个蓝牙就可以了,不一定要用原子的那个无线调试模块。

只要MICROCHIP的RTDM在MPLAB下不受变量选择的影响,我也一定会去尝试移植。FREEMASTER的那么多功能对我而言,其实没有太大必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目前而言,我非常倾向于使用串口来连接FREEMASTER,因为这样连51单片机都可以使用,通用性非常强了。
我很 ...

是这样的,串口比较方便,还能有记录功能,相当于示波器触发采样功能,很好用。有哪里不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这样的,串口比较方便,还能有记录功能,相当于示波器触发采样功能,很好用。有哪里不明白的, ...

对于FREEMASTER,我只需要他的记录功能,就是真实的看到内部数据的变化过程,省掉DAC就可以了。

就是说:
1.每隔一秒钟刷新一次波形都可以,4个通道足够。显示电机速度,估算器位置,过流指示等等。
2.能够把通过滑条或按钮调节的数据,发送给单片机。调PID参数,马达启动、停止控制等。
3.通道对应的变量,自己手工按指定的顺序填入,不要什么鼠标点选功能,越简单越好。
4.波形能够移动,手动改变比例,就是不要自动调节缩放的功能。有2个光标测量时间和复制即可。

这是我梦想的调试功能啊!

现在使用JSCOPE的记录功能,感谢世界上还有SEGGER这样贴近工程师的公司,比靠奋斗者的公司强太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和单片机无关,灵动微的芯片肯定是可以的。freemaster可以用串口或者swd等方式把数据导出来。如果做 ...

FREEMASTER的CAN通信接口您测试过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FREEMASTER的CAN通信接口您测试过没有啊!

目前没有测试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
有空我做个移植教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