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防烧型万用表!谢谢!

楼主(2019-01-10):
求推荐防烧型万用表!谢谢!尤其是电流档烧的太多,谢谢!有没有真的防烧的?

网友A:
有这个钱不如好好培训下,测完电流记得把表笔插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钱不如好好培训下,测完电流记得把表笔插回去

在测电流时来回换档,时间长忘了,不是故意的。

网友B:
买2个,一个专门测电流,一个测电压

网友:
你用电流档去测电压,没办法保护的

网友:
打到20a,这个一般的差一点的表不加这个保险,准备烧测量的东西吧

网友:
电流用钳形表

网友C:
测完电流测电压,特别容易烧,烧过两个万用表都是测完电流只把档位打到电压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完电流测电压,特别容易烧,烧过两个万用表都是测完电流只把档位打到电压档了 ...

同感,网上有全保护的,但精度不行啊

网友D:
我说公司的万用表mA档保险丝怎么都是坏的。

网友:
我有两个万用表 一个福禄克的的  谁都不借。还有个垃圾牌的表,只外借垃圾牌的表

网友E:
买不带电流档的

网友F:
用过一种表在电流档时才会打开电流插孔才能插表笔,如果不拔出来换不了档

网友G:
34401,貌似电压电流档测电压没有问题。另外,前级加限流保护的电源才也是正确得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公司的万用表mA档保险丝怎么都是坏的。

你说对了,大部分都是没用的!都被玩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不带电流档的

你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过一种表在电流档时才会打开电流插孔才能插表笔,如果不拔出来换不了档 ...

没用的,不方便,也不代表就不烧。

楼主:
引用 网友G:
34401,貌似电压电流档测电压没有问题。另外,前级加限流保护的电源才也是正确得选择 ...

你这个,有点贵!

网友:
几年前有一次不注意用电流档去测220V电压,瞬间冒出很大的火花,好吓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2个,一个专门测电流,一个测电压

正解
测电压这个, 把电流插孔堵上

不过烧几次保险丝也就该长记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34401,貌似电压电流档测电压没有问题。另外,前级加限流保护的电源才也是正确得选择 ...

那有电流档能耐高压?

34401a 电流档有3A保险丝。

网友:
买个交直流钳表,电流精度要求不高的话。

网友:
老胜利890D(炮灰表),虽说不怎么用电流,经常用电容挡(mA插孔)测电解(经常忘记放电),一个月燒四五次保险。后来加自恢复保险和过压保护电路,后来就坏的少了。

网友:
要指针式还是数字式的?

网友:
FLUKE 187 , 289 这些手持表都带有电流插孔检测功能;    表笔插在电流孔那里,旋钮转到电压档,万用表蜂鸣器会叫,报警;

网友:
买个普通表自己改造一下,用20A电流档。
把保险丝短接,采样康铜丝加粗加长,所有PCB电流通路上的铜箔刮开阻焊,补焊10平方铜排。
表笔线重新制作,用电焊机的输出线那种。
换掉原来的普通香蕉插头和插座,换成电焊机手柄连接的那种插头插座。

这样应该不用担心烧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过一种表在电流档时才会打开电流插孔才能插表笔,如果不拔出来换不了档 ...

日置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Fluke、Keysight、Hioki 都有防插错的

网友:
买几个电流表表头吧,比一个保险丝还便宜。

网友:
买多一个表笔, 这样就同时有3表笔, 其中一个特别贴制 24字真言, 你就会想想

网友:
买福禄克87 187 或者287都有插错提示的,即使这样也有烧保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