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过fpga Cyclone 10 LP的,最高跑250MHZ会不会不稳

楼主(2019-01-11):
最近用Cyclone 10 做一个项目应用,需要最高跑到250MHZ应用,芯片技术支持说跑这么高可能会造成批量生产时不稳定,因为各芯片的差异有可能导致不良率升高或者造成稳定性隐患,在测试中高低温会不通过。
希望有过fpga项目量产经验的高手们给点意见。

网友A:
综合时时序加15%余量基本上可以解决大多数问题。vcc供电加5%,同时测一下响应时间,保证瞬间负载切换时不会掉链子。

网友B:
我觉得还是应该要看什么应用吧。
曾经尝试用max10,一个io输出方波,可以跑1.2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合时时序加15%余量基本上可以解决大多数问题。vcc供电加5%,同时测一下响应时间,保证瞬间负载切换时不 ...

我问的不是资源,而是时钟,时钟跑高了样机两台测试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怕量产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应该要看什么应用吧。
曾经尝试用max10,一个io输出方波,可以跑1.2G ...

逻辑还是比较复杂的。而且现在不是设计有没有问题,设计是OK功能是OK的,客户找了个芯片技术支持来,那个技术支持说了句,那么高可能会有问题哦,高低温可能不过,客户就担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问的不是资源,而是时钟,时钟跑高了样机两台测试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怕量产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

我说是就是时序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是就是时序余量。

看来遇到高手了,我对这个还真没有研究过,不知道什么是时序余量,这个时序余量怎么算呢,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遇到高手了,我对这个还真没有研究过,不知道什么是时序余量,这个时序余量怎么算呢,希望不吝赐教

就是指你按至少280mhz去设计产品。否则小批量都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bug出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应该要看什么应用吧。
曾经尝试用max10,一个io输出方波,可以跑1.2G ...

我不相信,你用什么方法测试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来遇到高手了,我对这个还真没有研究过,不知道什么是时序余量,这个时序余量怎么算呢,希望不吝赐教

你先对设计进行时序约束,编译后,进行时序分析,分析报告中就有一个Fmax,就是该设计能跑的最高时钟频率。另外建立时间,保持时间最好比较均衡,有富余。个人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相信,你用什么方法测试的?

示波器呀。

网友:
CPLD内部时钟频率多少?

网友E:
是的,要留足够的时序余量。
除了上面提到的提高目标约束时序外,还可以用增加并行度的办法,来降低时钟频率的需求;比如Nx250MHz的计算量,可以用2Nx125MHz来等效替代,以面积换时钟和功耗,增加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对设计进行时序约束,编译后,进行时序分析,分析报告中就有一个Fmax,就是该设计能跑的最高时钟频率 ...

这个建议对我太有用了,万分感谢,我的看了下,确实有点高了,fmax还真的是不高,以前都没注意看这个,只是时钟约束完了就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应该要看什么应用吧。
曾经尝试用max10,一个io输出方波,可以跑1.2G ...

MAX10最高时钟频率无法做到1GHZ,更不有说IO管脚频率,

做技术的还是不要乱吹牛的好,应该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厚积薄发才能真正的地得到别人的认可,逞口舌之勇,先不说会误导别人,对于自己的技术成长有害而无利,如果说自己的性格不合适做技术还是尽早地转行较好。上述出于做技术的由衷之言,可能不是那么好听,但是本意还是希望你能找到自己的正确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要留足够的时序余量。
除了上面提到的提高目标约束时序外,还可以用增加并行度的办法,来降低时钟频 ...

谢谢,这个能并行的就已经并行了,没办法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X10最高时钟频率无法做到1GHZ,更不有说IO管脚频率,

http://www.eeboard.com/bbs/thread-40301-1-1.html
请自己看。

网友C:
你用的什么高端示波器,竟然可以采集1.2G的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eeboard.com/bbs/thread-40301-1-1.html
请自己看。

好吧,我收回我说的话,但是你500MHZ以后的波形已经变形了,都已经不算实际能用的了,这不应该不叫能跑1GHZ,要稳定输出正确的结果才叫能跑吧。输出的结果都是变形的,有什么用,人家要你出100万块钱,你出了1毛钱,你说我也能出钱,不认同你认为的“能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高端示波器,竟然可以采集1.2G的方波

TDS5104,1G带宽的。1.2G的那个波形已经不正常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TDS5104,1G带宽的。1.2G的那个波形已经不正常了的。

MAX10的PLL确实比cyclone强太多了,貌似cyclone4最高只能到400M?  另外500M以上的信号用频谱仪观察比较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eeboard.com/bbs/thread-40301-1-1.html
请自己看。

你这1.2G可能是超出VCO最大频率了,所以没波形了,提高点供电pll供电电压可能就有了(^_-)

网友:
我设计200M  跑100M     速度足够情况下越低越好

网友F:
用TimeQuest分析时序呀,如果能通过时序约束就不用担心。

网友G:
Cyclone10性价比乍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TimeQuest分析时序呀,如果能通过时序约束就不用担心。

谢谢,可以通过,但是时序分析有警告。几个样机都是OK的,就是怕大批量时出问题就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Cyclone10性价比乍样?

大批量的价格是很实惠的,同样门数的比4价格低很多,还没有批量性能不好评估,样机阶段性能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