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TM23F030C8T6连接STLINKV2时很难连接成功?

楼主(2019-01-11):
如题,第一次用STM32F030C8T6,之前都是用STM32F103C8T6的,一直用SWD接口仿真调试,连接都很顺利,但是换成STM32F030后,就很难和仿真器连接成功,最后发现一个规律,用手指接触仿真脚的4个引脚,VCC GND SWDIO SWCLK再连接就每次都能顺利连上,手指一拿开就不行,晕菜,这是咋回事,你们有碰到这样的情况吗? 还有如果连STM32F030F4p6同样是很顺利的

网友A:
多加一个RESET就可以很好的连接了。

网友B:
建议放弃V2,用JL-OB

网友C:
想不明白,为什么都不想连Reset,多一个引脚这么麻烦吗?

网友:
手=电容,你的线干扰太大了,查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放弃V2,用JL-OB

实测可用,连接很顺畅,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加一个RESET就可以很好的连接了。

焊了根reset线,的确可以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不明白,为什么都不想连Reset,多一个引脚这么麻烦吗?

之前用STM32F103时就没用RST线,一直这样用下来的,对于030系列,的确需要RST线,感谢

网友A:
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什么103不需要RESET,030需要RESET!当然也不是LINK/V2的问题。
留着这个问题你自己慢慢探索吧!

网友:
如果是手指造成的问题的话,我估摸着是不是跟布线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什么103不需要RESET,030需要RESET!当然也不是LINK/V2的问题。
留着这个问题你自己慢慢 ...

This B loaded, I give full mark.

网友:
要接rst管脚

网友:
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放弃V2,用JL-OB

新版本不让用了吧。老提示盗版

网友:
jlink-ob 在MDK5.23及以下版本稳定可靠,再高了老是提示盗版

网友:
引用 网友D:
This B loaded, I give full mark.

我竟然看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