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普通的电源直接并联能实现热备份么

楼主(2019-01-11):
两块12V  10A的开关电源

想做个热备份,是不是还需要做均流呢

网友A:
假设输出电解电容短路了,两台就一起短路了 至少要两个二极管吧

网友:
直接并联  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
之前问西门子交换机双电源24v输入就是内部用二极管隔离热备份

网友:
如果做均流了,那还叫热备份么? 备份是指一个处于备用状态。 叫冗余比较贴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输出电解电容短路了,两台就一起短路了 至少要两个二极管吧

开关电源里面不是有二极管么

网友:
IR5001了解一下,OR控制,冗余。

楼主:
我找了一下,TI 有几款比较合适

这个需要用专用的芯片来实现理想的二极管,这样多少路电源并联都不会倒灌

LM5050很合适

楼主:
打算选用 凌特的LTC4370

带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