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版本兼容问题之漏阻焊开窗(请用Gerber文件下单)

楼主(2019-01-11):
源贴地址见: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38035_1.html

今天发现一个问题。
客户使用我们的小助手下单的时候,展示的图形是正常的,主要是指下图四个大阻焊开窗。

但是真正处理完的工程资料后,发现这四个位置并没有开窗。

分析原因。
这个原因主要是由于客户layout时使用了高版本的AD软件,这四个位置的焊盘是使用Track画出来的,在传统的低版本中是走线的意思,一般Track是不会有阻焊开窗的。
但是在高版本AD中新增了一个功能,就是给予了Track特殊属性,使之在输出Gerber的时候可以输出对应的阻焊开窗。如下图所示,给Track设置了Manual属性,输出的时候就会有阻焊开窗。但是如果使用低版本的AD打开这文件,是识别不了这个属性的,就会默认输出没有开阻焊窗的Gerber文件。

总结:
这样的PCB资料设计由我司来输出Gerber,品质是不可控的,三分天注定,七分靠运气。
请一定要用Gerber来下单!!!

网友A:
哪来这么矫情,下了十几年的pcb了,从不用gerber,也没出过错,,,因为别玩花样就不会找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来这么矫情,下了十几年的pcb了,从不用gerber,也没出过错,,,因为别玩花样就不会找死{:ti ...

其实后面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就像你说的那样:如果客户一定坚持使用pcb文件来下单,建议不要弄特殊设计(就是你说的“花样”)。
但是这个“花样”的标准很难定义,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限制多了客户也很反感,想想还是算了,推荐用Gerber下单最理想。

网友:
就算有一些稍微特殊设计,都是要和pcb的业务员提示说一下的即可,,,但是jlc这种以减少沟通交流为优先拼版样板厂,就更不要去玩 特殊设计 了,因为沟通的成本太高了,,,

网友:
确认生产稿能发现问题

网友:
高版本ad文件用低版本打开确实容易出问题,有点想不通的是,既然效果上不兼容,干嘛不升级文件格式和后缀,让低版本的打不开就好了

网友:
记得高版本AD设计的文件用低版本AD打开时,会弹出一个页面,各种warning。
全是英文,我从来不看,直接关掉。

网友:
为什么那么多人不用Gerber?

网友:
从来以来,一直用的是gerber光绘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来这么矫情,下了十几年的pcb了,从不用gerber,也没出过错,,,因为别玩花样就不会找死{:ti ...

这就是兼容性问题。其它软件也是存在类似问题。 好的PCB兼容性应该好。

网友:
一直用gerber 。   用了 gerber 还在别家出错过!!!   这里说的厂家不是 jlc,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