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包 招标,预算1万】挑选重复型号,求高手帮助我们

楼主(2019-01-11):
招标简述:

现在可贴元器件列表中虽然有2.4万多种。 但是里边重复的型号太多了。  而且没有库存的太多,这个没有库存体验太差了。上次下单还有货,下次下单就没货了。

嘉立创计划  精选出不重复的型号后,针对这些不重复型号重点补货, 重点保证库存充足。

所谓重复:说的就是只要替换上去后大概率上没有问题,例如TI的 ULN2003 换 ST  ULN2003   基本不用想,肯定可以换。工程师应该懂我说的意思。
“重复” 举例, (下图只是举例说明,小编我觉得性能很相似)。

发布时间: 2019-01-11日 19:35

外包工作内容:
      嘉立创给出 一份Excel 格式文件,里边大概包含2.4万多条元件记录。     承包人标记出元器件是否重复,重复谁。   准确率尽可能高。

外包预算:
      人民币 1万(税前),以劳务的形式支付。

工期:
     拿到 Excel 文件开始,  2周内完成。

竞标方式:
      我们仅找一人完成这个工作,也仅在amobbs一个 论坛发布求助消息。  要求在阿莫里积分需要大于1000,且是嘉立创客户。     楼下回帖,  回复标准语   "让我试试.我行的"。 先到先得。  回帖后   联系QQ:3001269142

网友A:
让我试试看,谁能行

网友:
让我试试.我行的
我希望能够拿到excel后,评估一下,跟你们沟通,能够做到的效果。
双方能够接受再继续。
当然,如果不成,也希望能保守过程中双方交流到的对方不愿意公开的信息。

网友:
把重复的列出来让大家投票或者商议决定应该更好吧。

网友B:
如果只是找出型号重复,在数据库里,使用一句指令就可以将重复的都列出来。

三极管9018是个型号,贴片跟直插是不能互换的。这就要考虑封装。将封装也并入到型号里查找重复。

但我相信嘉立创的数据库,这部分的数据不规范。要准确率高,最后还得人肉核对。

网友:
select * from t_xxx like 'balbla'

网友:
其实这个事情难度很大,需要通读整个手册。我报名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我试试看,谁能行

ayuanshop 刷帖及时,运气真好。   按照楼主的规则,中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找出型号重复,在数据库里,使用一句指令就可以将重复的都列出来。

三极管9018是个型号,贴片跟直 ...

9018 贴片和直插不能直接替换。 小编我认为是最最基本认知。 这种都标出重复的话,这个工程师水平就太水了。

网友:
4万条?人工审核每个30秒,时间也不少,用程序也就能识别基本的,楼主那个尽可能精准就是个坑,没有量化,到时候恐怕不好办

网友C:
还一个坑就是即使pin2pin可以替换,性能也可能不一样,smt做这种工作也只能是建议客户替换而不能私自替换某个已经指定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一个坑就是即使pin2pin可以替换,性能也可能不一样,smt做这种工作也只能是建议客户替换而不能私自替换某 ...

是的, SMT部门也是有工程师素养的, 谁敢私自替换。   肯定是让客户自己选呢。      谁有这个胆量直接替换这样玩,工作立刻玩没了。

网友:
筛选标准不明确,很容易扯皮的,大概搞一下也许不难,要是连电气特性都要考虑的话,那就不是一般的工作量了

网友:
我觉得,同型号不同厂家不能算重复,性能会有差异

网友:
同一型号不同厂家要算重复,否则占用的资源太厉害了。比如1117-3.3,嘉立闯居然有5个品牌,这不是浪费位号吗?
同一型号就选一种,让用户自己考虑是否要贴。
用户自己对比参数考虑。
引导用户采用可贴表里的型号。

网友D:
要留下质量和品牌最好的。例如1117-3.3  的就留下TI的就好了,打样应该不在乎对几块钱的。就是验证功能的

网友:
楼主,让一个人挑选太慢了而且未必专业。
把库按器件类别划分给不同的人挑选会更好更快

网友:
让我试试.我行的

网友:
这广告不错!免费流量蹭蹭往上去!不如预算1亿,找出反物质芯片如何?

网友:
工程浩大,
让给别人。

网友:
1万太少了,最终结果没有质量保证的。
很多是要一个一个查数据手册参数的

网友:
数据库不齐全,基本上得靠人肉核对
型号,封装,各个厂家的工作范围后缀
宽电压兼容窄电压,反过来就不行
还有一些新版本兼容老版本,功能更多一些
要去重复,得看数据手册中的DC AC 参数
想想就很酸爽

网友:
一个人搞感觉工程量有点大

网友:
其实很快的, 只要会python ,先把CSV去重一下,把简单的先过滤, 剩下的估计也就是四千条左右 需要下PDF进行对比鉴定, 除以二, 5块钱一个型号, 有时间也是很快的的, 主要是没时间哈

网友E:
嘉立创做事这种高效率说干就能干并且立马干的工作作风让人敬佩。
个人觉得最好不要做这件事,谁说的TI和ST的uln2003没有区别…况且还会涉及到一些深层次的利益关系。
芯片最好不要随意替换,实际上完全一样参数的贴片电容都有不少区别,TDK和三星一看都能看出谁是谁…
库里边各类二极管:肖特基,稳压,快恢复,开关,TVS等等,同封装同参数的东西是有区别的,不信你可以实测……
我到希望嘉立创可以给器件提供更加详尽的参数,注释,当用户选型时可以在里边推荐提示某某某可用xxx替换。同时针对每一种器件提供(需审核的)用户使用评价…

网友:
这是一个大工程!!!!!不能只看名字  还要看功能 !!!!!!!!!!

网友:
没有岁  2万种都认识 或者能都过一遍手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嘉立创做事这种高效率说干就能干并且立马干的工作作风让人敬佩。
个人觉得最好不要做这件事,谁说的TI和ST ...

不同厂家同同一型号就要归为重复,否则大量的位置被浪费掉。
至于参数可以详细标一下,引导用户选择。工程师设计尽量通用化,通用器件不能太挑厂家的,否则采购要被搞死了。比如2003只能用st 的,用ti 就有问题的话,这个电路设计还是有点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同厂家同同一型号就要归为重复,否则大量的位置被浪费掉。
至于参数可以详细标一下,引导用户选择。工 ...

你站在产品开发角度看,是要尽量具有同用性。
比如我司与ST有合作关系,我在选型是会选ST的,虽然TI完全可以替换ST。
既然大家都知道这么明显的可以替换,为什么这些一线大厂同一型号的芯片还都保持了可观的出货量,ST和TI都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留下质量和品牌最好的。例如1117-3.3  的就留下TI的就好了,打样应该不在乎对几块钱的。就是验证功能的 ...

1117 AMS的还可以吧?

网友:
难度不低,我的建议是,客户发现可以替换的型号时,提交给嘉立创审核。嘉立创再将结果分配给这个人校对,如果确实可以替换。每人奖励2毛钱。替换可以按功能替换,和封装全兼容替换两级考虑。
这样的好处是,每一个客户在搜索自己需要的器件时可以顺手赚几毛钱,他肯定熟悉自己选的器件可否替换。除了神仙,不可能有人很快无误差搞定2万多器件的。并且器件更新那么快,不可能一劳永逸。

网友:
2.4万元件,你就算是器件专家。。光看手册封装,就能吐六升血,最惨的是嘉立创不知道有没有漏网之鱼,如果漏鱼比较多,钱白花了。判断漏鱼多么,全部差缺补漏一遍,还不如自己搞。

网友:
这一万块钱不好赚啊。
而且还有个问题,是故障率的问题。
肯定会出问题。多大概率的问题算是合格呢?
姑且认为这是JLC给 发的1万的红包吧!
恭喜中标单位!

网友:
这事1万元可以说值得去做,因为楼主为说的就很含糊,尽力准确即可
但是这事要想做好,10万的精力都会搭进去,
所以我想楼主位其实是想找个人品相对信得过,且不用花精力去量化工作量,简单粗暴有效的合作

网友:
同型号不同厂家的,是不是可以做个功能,在添加到购物车的时候,用下拉栏选择厂家。
即避免搜索型号是列表重复,又可以选择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G:
首先感谢党和国家给我一个能上网的机会,并感谢4G网络给我狗血速度抢到标。

我会尽我所能尽量完善这份贴片 ...

作为一名优秀的奸客,哦不,是奸商,你选择做已经是输了。----古龙

网友(2019-02-10):
我觉得分类合并重复得需要所有器件的数据手册,能够自动识别手册中的关键参数,光看型号看不出所以然

网友:
录入数据里面的  封装  严重不规范,后面打补工作量巨大的来了

网友:
个人表示没这个能力。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不同品牌的同一款芯片,有些型号一样的,有些型号不一样的,你怎么算?
并且大批量采购有时要指定品牌的,不能说换就换。

网友:
再来一拨指定范围的虚拟代售代付2.0版本就可以了,何必破费10000大洋?

网友:
不是很明白,貌似很简单的工作,还要外包?excel里面条件筛选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工作不简单。当你细读每个产品规格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产品都不一样。甚至很多型号,一个厂都有N多性能细分后缀。性能差异是不能被忽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多说一句,立创商城应该把封装名规范一下,像SO8/SOIC8/SOC8/SO-8/SOIC-8/SOC-8应该合并成一种封装,具体命 ...

这个支持,有时候想用封装来找元件,发现非常难找。

网友:
支持一下,坐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