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下面都是些啥频率的卡?...

楼主(2019-01-11):
下面都是些什么卡,各卡都对应啥频率?

网友A:
常用就那么几种,都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用最多的是13.56的,用带NFC的手机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就那么几种,都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用最多的是13.56的,用带NFC的手机测试一下。 ...

谢谢,如何用手机测试1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