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收了块ZYNQ的矿机控制板,大家一起研究

楼主(2019-01-12):
2019年了,一定要把FPGA学会!!!

之前有坛友买过,这个控制板分为很多种,型号有EBAZ4205、 EBAZ4203,主控都是xc7z010, ,好像还有用全志芯片的,上图

这个板有一片DDR没贴,不知道原理图和之前坛友发的那份差别大不大

打算先把SD卡跑起来,用网上的资料先跑跑例程,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
没看见风啊,这个应该没火起来

网友A:
你这个没有原理图,不好玩,4205有原理图。

网友:
看别人玩的嗨就盲目跟风

楼主在哪买的

网友:
看来矿难来了

网友:
咸鱼没找到,给个链接?

网友:
这板没玩头哈哈。与其玩这东西,不如x宝买个老s6开发板。

网友B:
其实玩这个需要的精力太大了。就光找资料,实验的过程花费的时间成本,都超过了那2-300块钱。
对于绝大部分工作1-2年以上的工程师来说,实在没必要为了节省这2-300块钱去玩这个。

有这个时间你去公司加下班就把这个钱赚回来了。没有资料,折腾掉的时间多了去了,很有可能以失败告终

网友C:
  右边的双排线插头座叫神马??   PH2.0 双排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右边的双排线插头座叫神马??   PH2.0 双排 ???

就叫 PHD
紫薯布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玩这个需要的精力太大了。就光找资料,实验的过程花费的时间成本,都超过了那2-300块钱。
对于绝大部分 ...

赞一个。。。。

网友:
LZ有误解,这个板子是按arm Linux 来玩的,可以在上面部署个gogs

这里面的FPGA对初学者没什么用,想入门不如买一片epm240,你这个帖子发错地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实玩这个需要的精力太大了。就光找资料,实验的过程花费的时间成本,都超过了那2-300块钱。
对于绝大部分 ...

的确是用了3个小时,没你说的这么难,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去找12V电源,后来发现5V也能用,直接连上电源和串口看了看

然后发现没有root密码,就扔一边了。等比特微的内部人士把Linux密码账号开源出来再说。

老司机买一个耍耍还是可以的,uboot有网卡驱动,玩起来很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的确是用了3个小时,没你说的这么难,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去找12V电源,后来发现5V也能用,直接连上电源和串 ...

有这么快啊?那还可以啊。我上次就是发现咸鱼上面没有网友发的那块,所以就没买了,担心没有资料折腾。

网友E:
恭喜楼主,很不幸的告诉你,这个板对于初学者没有什么用,包括那个有了原理图的4205,这个JTAG接口就是个摆设,买个板花一百大洋,再花一百大洋买个下载器,又花了几天时间龟速下载到赛灵思的vivado,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装好后,发现就只能读到一个芯片ID而已,根本无法从JTAG启动,更不用说下载bitstream了!
我买了几十片,欲哭无泪,只能拆芯片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恭喜楼主,很不幸的告诉你,这个板对于初学者没有什么用,包括那个有了原理图的4205,这个JTAG接口就是个摆 ...

为什么只能读芯片ID,不能下载程序吗?

网友:
玩这个的要么闲得蛋疼,要么蛋疼了闲着。还不如两百块钱的开发板

网友:
前些日子看到这个板子,也在咸鱼搜到了,差点儿就下手了,多想了一晚就决定不买了。这些年买来就放一边吃灰的太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只能读芯片ID,不能下载程序吗?

这块板没有预留启动模式选择跳线,所以无法进入JTAG启动模式。因为它用了nand flash,多占用了好多引脚,跟ZEDboard和Z-turn都不一样。
我手头有五个ZEDboard,玩得很溜了,但搞不定这块板。
至于点亮,我只花了一分钟而已,串口用探针接上去,设置成115200,8N1,就行了,然后上电,就有串口输出了。因为是LINUX4以上的版本,所以无法破解ROOT密码。垫桌子不如BB板好使。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块板没有预留启动模式选择跳线,所以无法进入JTAG启动模式。因为它用了nand flash,多占用了好多引脚, ...

把nand的数据线随便一根短接,让CPU读不到正确的启动文件就会不会进入JTAG模式?随便猜想的,以前玩ARM9就这样干过。

网友:
玩的怎样了?也跟风玩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恭喜楼主,很不幸的告诉你,这个板对于初学者没有什么用,包括那个有了原理图的4205,这个JTAG接口就是个摆 ...

那为什么我改黑金zynq的例程用jtag下载在4205上能执行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把nand的数据线随便一根短接,让CPU读不到正确的启动文件就会不会进入JTAG模式?随便猜想的,以前玩ARM9 ...

不是的。zynq的启动是通过电阻配置。不过,不过,就算你配置为其他方式(比如qspi启动),使用xsdk往内存里面下载东西,然后执行初始化脚本,依然可以从内存启动。我就是这样开发zynq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那为什么我改黑金zynq的例程用jtag下载在4205上能执行呢?

r u sure?
我的是用ISE可以识别ID,用vivado烧录程序就报错。ZYNQ的启动模式很复杂,不是说把某个脚接地那么简单的。这个板板的失败之处就是用了NAND FLASH,省成本啊,强奸了许多关键的引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不是的。zynq的启动是通过电阻配置。不过,不过,就算你配置为其他方式(比如qspi启动),使用xsdk往内存里 ...

嗯,明白,我也买了两块,人生在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块板没有预留启动模式选择跳线,所以无法进入JTAG启动模式。因为它用了nand flash,多占用了好多引脚, ...

除了jtag下载,ZYNQ还可以在linux下用程序下载bitstream,如果你编译出你自己的uboot linux并且可以从SD卡启动就还有救,那就不用拆芯片卖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r u sure?
我的是用ISE可以识别ID,用vivado烧录程序就报错。ZYNQ的启动模式很复杂,不是说把某个脚接地 ...

还在期待你白菜价的zynq呢,二手也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还在期待你白菜价的zynq呢,二手也行,,,,

4层板,200元做的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在期待你白菜价的zynq呢,二手也行,,,,

很快就有了,谢谢关注和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J:
4层板,200元做的下来

4层板扇得出一片16位的DDR3 芯片吗?你画过吗?

网友K:
见过2层板扇出过16位的ddr3

网友L:
很多电视的主板都是双面板,DDR3  EMMC  HDMI 以太网这些全都搞定。

主要MPU针对布线做了优化只有最外面两圈BGA是要扇出的数据线,内部很多都是电源和空出来的打过孔的空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L:
很多电视的主板都是双面板,DDR3  EMMC  HDMI 以太网这些全都搞定。

主要MPU针对布线做了优化只有最外面两 ...

那是MSTAR第一个做到的。
FPGA的板板,特别是xilinx的芯片,你想双面板拉DDR,门都没有。
zedboard的板子是十层的。
FPGA的板子是世界上公认的难度最大的板子(就层数而言,也许你会说双面板更难)。
啥时加立创能做zedboard,中信华的老板就牛逼哄哄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那是MSTAR第一个做到的。
FPGA的板板,特别是xilinx的芯片,你想双面板拉DDR,门都没有。
zedboard的板子 ...

不是跟你抬杠,4层板,要让zynq能够跑起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ddr,以太网,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不是跟你抬杠,4层板,要让zynq能够跑起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ddr,以太网,也是没有问题的。 ...

哪敢跟波斯圣女抬杠呀!知道你专攻硬件!
我说过四层板吗?我是说两层板在zynq上拉DDR3.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敢跟波斯圣女抬杠呀!知道你专攻硬件!
我说过四层板吗?我是说两层板在zynq上拉DDR3. ...

我工地上面还缺2个抬杠的,你们专业水平不错,来我这干吧。一天300块钱

网友:
这么热闹,这个热度保持下去很快就能把比特微的Linux 账号密码整出来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H:
不是跟你抬杠,4层板,要让zynq能够跑起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ddr,以太网,也是没有问题的。 ...

这么牛,那么来来来,上个图看看4层板怎么玩ddr3 的,top, GND, power, bottom一层布线都不能少才算你赢!

网友:
引用 网友K:
见过2层板扇出过16位的ddr3

两层板搞ddr3完全没问题,以前做鬼子sharp电视机的项目,人家用的soc全部是双面板,ddr3还是两个32位的!BGA 1.0mm pitch中间都扇出两条走线。但是zynq这个板子4层板布线ddr3 基本没得玩,坐等高手来狠狠拍砖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么牛,那么来来来,上个图看看4层板怎么玩ddr3 的,top, GND, power, bottom一层布线都不能少才算你赢 ...

波斯圣女说过,只要把BGA换成DIP封装,这样就没有双面板(两层板)布不通的!

网友:
右边的双排线插头座,应该是连到算力板上的。这么多线,想知道是什么通信?难道是SPI,也不要这么多线啊。

网友:
看来挖矿就是一个浪费地球资源得事

网友:
长远的看,挖矿有助于世界和平

网友:
引用 网友E:
r u sure?
我的是用ISE可以识别ID,用vivado烧录程序就报错。ZYNQ的启动模式很复杂,不是说把某个脚接地 ...

Linux 3.x的Root 密码可以破解么?有块板子也是进不去命令行,3.10.53的内核

网友:
进uboot改单用户模式

网友N: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没有原理图,不好玩,4205有原理图。

你好,你能为我分享EBAZ4205(antminer)原理图吗? 我正在研究它但很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N:
你好,你能为我分享EBAZ4205(antminer)原理图吗? 我正在研究它但很难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5018-1-1.html

网友N: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5018-1-1.html

非常感谢,很高兴我摧毁了两个4025板但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非常感谢,很高兴我摧毁了两个4025板但失败了

摧毁失败了,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摧毁失败了,怎么回事

看起来像Google翻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非常感谢,很高兴我摧毁了两个4025板但失败了

Hi, what's the problem, can you post a picture

网友:
引用 网友N:
非常感谢,很高兴我摧毁了两个4025板但失败了

不用客气,我昨晚也在摧毁这个板子,但是我成功了。

网友B(2019-02-21):
有没有人能告知,这个板子的JTAG到底可以不可以用呢?我今天刚买了一个,要是不能用就浪费了90块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人能告知,这个板子的JTAG到底可以不可以用呢?我今天刚买了一个,要是不能用就浪费了90块钱了。 ...

EBAZ4205的 jtag用起来没有问题 这个板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人能告知,这个板子的JTAG到底可以不可以用呢?我今天刚买了一个,要是不能用就浪费了90块钱了。 ...

我没有用JTAG,现在能从SD卡启动了,打印 hello world

网友:
淘宝买了一块4205板,JTAG可以用。

网友:
看到楼上几位的回复,就略微放心了。等板子到了我也试试。环境都搭建好了,就等板子开工了

网友O:
跟风买了EBAZ4205,谁有原理图可以共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跟风买了EBAZ4205,谁有原理图可以共享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5018-1-1.html
这个帖子的25楼

网友O:
引用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5018-1-1.html
这个帖子的25楼

多谢多谢,这就去下载;
通报下我的进度,我的板子拿回来通12V电不亮灯,电流0,注意到北面有个大二极管没有焊接,标号是D24,焊了两个SS14上去了,已经点亮,vivado也装好了,下一步是准备个tf卡

网友:
引用 网友O:
多谢多谢,这就去下载;
通报下我的进度,我的板子拿回来通12V电不亮灯,电流0,注意到北面有个大二极管 ...

我也入了一块还没收到板子,希望能一起多分享分享啊

网友:
想了想7010还是玩点有资料的吧, 不缺那点钱....当然如果有7020的便宜的告诉我一声

网友(2019-03-26):
4205是四层板就搞定了,4203也是四层板吗?要是有pcb图就好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多谢多谢,这就去下载;
通报下我的进度,我的板子拿回来通12V电不亮灯,电流0,注意到北面有个大二极管 ...

我直接把D24短接了开干。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直接把D24短接了开干。

那样也可以,我当时为了保险,没看原理图的情况下就接上了二极管

网友(2019-05-28):
EBAZ4203 两片ddr3 是 T型拓扑吗? 还是fly-bye

网友Q(2019-09-04):
你们用zynq 7000实现两个arm核一个跑linux一个跑裸机或实时系统的吗?我们做运动控制卡的,最近在评估方案

网友R:
引用 网友Q:
你们用zynq 7000实现两个arm核一个跑linux一个跑裸机或实时系统的吗?我们做运动控制卡的,最近在评估方案 ...

这个完全可以,我们一个跑linux 一个核跑Freertos

网友:
哪里买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R:
这个完全可以,我们一个跑linux 一个核跑Freertos

XLINX官方有移植FREERTOS吗?还是你们自己移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明白,我也买了两块,人生在于折腾 。

多少钱一片

网友A:
现在好像涨价了,好像50多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像涨价了,好像50多一片。

你多少买的

网友:
25元,补丁补丁。

网友:
现在这个板子都卖没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Q:
XLINX官方有移植FREERTOS吗?还是你们自己移植的?

官方自己已经移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官方自己已经移植好了

好的,谢谢。我到官网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