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可以使用type-c输出到外接的DAC解码器?

楼主(2019-01-12):
  这样使用安卓手机做播放界面,使用方便,音质也好。

网友A:
好像Sony的播放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Sony的播放器可以

那款?

网友B:
亲测可用。NOTE8使用TYPEC-USB3.0 OTG线连接到正点原子的USB声卡,解码板用的淘宝买的XMOS。板子功耗大,所以加了外部5V供电,否则带不起来。

网友:
我印象中记得是可以的,但是目前还没有入索尼大法的装备,还是让了解大法的坛友回答吧。

网友:
淘宝了一下,发现手机外置声卡很普遍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测可用。NOTE8使用TYPEC-USB3.0 OTG线连接到正点原子的USB声卡,解码板用的淘宝买的XMOS。板子功耗大, ...

可用我不怀疑。

我怀疑的是:音质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用我不怀疑。

我怀疑的是:音质怎么样?

唉,木耳朵,听不出来。

网友:
使用小米5s、三星s7实测sa9226+ess9028qm解码,即使是用akg375、舒尔se215这种耳机也能听出一耳朵的提升,用森海大馒头2代也有明显提升。
缺点:sa9226这种usb芯片方案只能用海贝播放器来播放音乐

网友:
这个高大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用我不怀疑。

我怀疑的是:音质怎么样?

我的S7也支持,这时候手机就相当于一台电脑了,音质更多是由外接DAC决定的。

网友:
这个好。弄部手机,把外壳拆了装进机箱,联上外置解码器,一台操作方便、界面友好的高保真解码器就有了。坐等坛友搞个套件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用我不怀疑。

我怀疑的是:音质怎么样?

是否可以让手机分别播放不同频率的正弦波,用仪器测一下外置dac的失真度。如果各个频点失真度都很低,那音质在信号环节应该就ok,只关心后级功放就好了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20#detail

我看网络说,HTC的这个东西被热炒,手机卖得都没有这个好。可能我原本的手机内置DAC较差。。我买了个,声音明显提升。

网友:
好像要配合海贝播放器的APP使用更好。

网友:
一般可以在电脑上免驱的USB DAC 大部分可以在手机上用

网友:
typec也是usb啊,一样的啊

网友:
刚咸鱼买了个2704

网友C:
2704是USB声卡吗?

网友D:
电视盒子试过可以用,用的淘宝好像是150的DAC音质提升不错,惠威1080书架箱用过之后原来都是放无损现在直接在线听音质完全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视盒子试过可以用,用的淘宝好像是150的DAC音质提升不错,惠威1080书架箱用过之后原来都是放无损现在直接 ...

我就是用电视盒子+海贝播放器,刚好旧电视盒子有双声道RCA接口,可以直接有源音箱。

要求不高的时候连外置DAC都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704是USB声卡吗?

嗯,刚看了下是2706。手机电脑应该都能用

网友:
淘宝一下这个:Ultrasone/极致 Naos DAC

网友:
听说这个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