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片,几百片的插件焊接你们是怎么弄的呢?

楼主(2019-01-12):
嘉利创 SMT是不错,只是剩下的插件不好搞,上次搞了30PCS已经有点抗拒了,如果100,200 500呢?找外面的小厂,价格有点贵啊,工程费真是贵,有的工程费不贵,点数贵,总价一般的也40-50一个PCS,而同一个板子嘉利创SMT部分是10/PCS,意味着我可以花30-40找工人焊接了,那不是满大街都是,因为任何工人都拿不到这个价格仅仅是直插的。。。

顺便问一下,嘉利创的钢网很差?这家居然收费300一个,他说他们机器必须上这么大的,这么大的嘉利创是120,工程费这家SMT收1500,插件工程费500(第一次听说插件也有工程费)

网友:
据说上机的钢网跟咱们用的长的都不一样,我也没见过。肯定要工程费的,可能你还得出模具费然后给你过波峰。

楼主:
几十片划不来撒

网友:
我们每次做100片,都是工人手工焊接的,给个样板就行了,检查下不漏焊就OK, 手工焊主要是定位有时候有点歪,其他都没问题,

网友:
小批量永远是痛点。看嘉立创能否破局。

网友:
现在板子插件少,100片人工焊下也就一两天完成

网友:
嘉立创SMT加油,迟早会解决的。

网友:
尽可能不用插件才能对路,留极少的手焊也快,临时请个人在250~300一天,也还划算

网友:
小批量确实头疼,目前确实没有很合适的地方

网友:
我上次在阿里巴巴上找了一家,插件的一般0.035一个脚,单批板子不满300,按照300收费;SMT,8厘1个点,单批板子不满300,按照300收费。
我还没有找他做过,下次试产,放他那看看质量如何。

网友:
12年的时候,我们做钢网都是1000一张的,都是大尺寸的,1m×1m以上的。自动印刷机多数都要用大钢网的,这样锡膏印刷出来的品质有保障的。

网友(2019-02-23):
我是找个作坊,直插件量少的话,1毛一个点,有点贵。几百片大概6分一个点。

网友:
批量贴片厂的钢网肯定不一样的,
贴片厂用拼版的,一次过几片的,提高效率。
单片过效率太低

网友:
我们公司之前也是百千成做的贴片加工,我这边也是嘉立创自己开钢网

网友:
我们这边供应商报价,直插可以过炉子的2分一个点,手工焊接的4分一个点,贴片1分2一个点

网友:
找个好的手工比上机器贵多了,即使是100片

网友:
量少只能手工焊接了

网友A:
楼主坐标在哪里,要是在厦门可以找人手焊帮你搞定,我们这边很多手焊很厉害的!!!

网友:
全部都是手工来的,插件元件太多或者上K片就浸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坐标在哪里,要是在厦门可以找人手焊帮你搞定,我们这边很多手焊很厉害的!!! ...

厦门咋收费。你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厦门咋收费。你在哪里?

厦门翔安这边,标准不好按点数算,我们一般挑有难度点的焊接,保证质量,价格会比较高,折算成工时可以差不多要15~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厦门翔安这边,标准不好按点数算,我们一般挑有难度点的焊接,保证质量,价格会比较高,折算成工时可以差 ...

朋友在厦门做贴片加工吗?

网友:
有朋友在做,贴片焊接都有,我自己有认识几个焊接比较厉害的,偶尔会接一些比较难需要管控质量的来焊接!赚赚外快而已

网友:
插件暂时没什么好办法都是人工做的,难点在于1.电容二极管电阻可以机器插但是封装必须使用机插封装必须预留足够的工艺边必须购买编带料2.机插很多加工厂都是几十年的老机器没人愿意购进新机器一个板子调试程序都要23个小时3.异形机包括日本厂家都还不成熟价格百万起步效率还不高模具加送料器死贵所以使用的不多。

网友:
一切源起只因量少~

网友:
我们买了台贴片机+回流焊解决SMT工艺,插件招若干工人目前是浸焊,今后会增加波峰焊,最终组装也需要人工跟插件是同一帮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的量还是不错的,波峰焊需要比较多的量来支撑的。

波峰焊出来的焊点质量比较好,漏焊、虚焊比例会减少,效率也会提高

网友(2019-04-20):
插件焊接我也头疼找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