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横跨OUTLINE 实际做PCB 直接按OUTLINE切掉半个焊盘,可行吗

楼主(2019-01-12):
如题  结构原因导致不能保留完整焊盘  实际这样做会否有问题?

网友:
过孔内敷铜会有被铣刀拉掉或松动且边缘毛刺不整齐.....

网友A:
邮票孔不就这么画么?有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邮票孔不就这么画么?有啥问题?

邮票孔工艺不同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邮票孔不就这么画么?有啥问题?

邮票孔需要特殊工艺

网友:
回复楼主:可以做,这种属于半孔工艺,嘉立创工艺做的很成熟。

网友:
PCB工艺没问题,需要评估一下插件固定是否牢固

网友:
不花钱的话直接这样机械没问题,最好焊盘留下那半边周围打些过孔然后焊盘大一点,弄一大堆锡吧,这样usb座子就不容易掉了

网友:
为啥还用miniUSB,就是因为强度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