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 DMA+SPI,仅发送或者仅接收模式,需要同时开2路DMA嘛?

楼主(2019-01-12):
MSP430F5438A + IAR7.10.1

单片机与DSP之间使用dma + spi进行单工通讯,分为2步:
步骤1、单片机发送设置参数(仅发送)
...经过一段时间...
步骤2、DSP回传计算结果(仅接收)。

由于单片机总是作为主机,DSP总是作为从机,每次传输必须通过单片机来启动,且由单片机端提供通讯时钟。

针对上述步骤1,由于单片机只是发送数据,因此根本就不关心回传的数据,单片机是否可以只开发送dma(设置参数变量->spi buf)?

针对上述步骤2,由于单片机只是接收数据,因此DSP也不关心单片机发送数据,单片机是否只开启接收dma(spi buf -> 计算结果变量)?

如下给出我的dma初始化代码,如果有描述不详的情况,欢迎指正!谢谢!

void dma01_init(uint8_t *const src, uint8_t *const dst, uint16_t len)
{
    UCB0CTL1 |= UCSWRST;

    DMACTL0 = DMA1TSEL_18 + DMA0TSEL_19;

    /*
     * SPI0 TX
     */
    __data16_write_addr((unsigned short)&DMA0SA, (unsigned long)src);
    __data16_write_addr((unsigned short)&DMA0DA, (unsigned long)&UCB0TXBUF);

    DMA0SZ = len;
    DMA0CTL = DMADT_1 + DMASRCINCR_3 + DMASBDB + DMALEVEL;// + DMAEN;

    /*
     * SPI0 RX
     */
    __data16_write_addr((unsigned short)&DMA1SA, (unsigned long)&UCB0RXBUF);
    __data16_write_addr((unsigned short)&DMA1DA, (unsigned long)dst);

    DMA1SZ = len;
    DMA1CTL = DMADT_1 + DMADSTINCR_3 + DMASBDB + DMALEVEL;// + DMAEN;

    UCB0CTL1 &= ~UCSWRST;
}

void dma01_enable(void)
{
    DMA0CTL |= DMAEN;
    DMA1CTL |= DMAEN;
}

网友(2019-02-27):
没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