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官方代码——YModem协议部分代码分析

楼主(2019-01-13):
感谢前人的分享资料,网上关于STM32 bootloader资料很多,传输协议可以自定义或使用标准YModem
但细细品味ST官方IAP中YModem协议文章没有,在此跑了一遍ST官方IAP代码,分享给大家!关于实验结论,欢迎交流!

1-实验结论:
对比标准Ymodem协议,ST官方IAP代码中YModem协议少了以下部分:(ST官方代码中YModem协议怎么会少内容呢?

发送端(secureCRT 8.5)                      接收端(开发板)
EOT---->
                                                   NAK----<

2-YModem
YModem协议是由XModem协议演变而来的,每包数据可以达到1024字节,是一个非常高效的文件传输协议。参考资料如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59677-1-1.html
https://baike.baidu.com/item/Ymodem?fr=aladdin
https://blog.csdn.net/qingzhuyuxian/article/details/80769163

3-ST官方IAP工程代码 (请见附件)

4-修改后的STM32f103ZET6工程代码,对ymodem.c添加注释和调试代码(请见附件)
串口1用于与secureCRT 8.5通信,串口2用于打印调试代码

5-ymodem.c文件代码分析,请见工程中
Ymodem_Receive(), Receive_Packet()

 7-分享不错的STM32 IAP文章
http://www.openedv.com/thread-78079-1-1.html

6-实验结果:

网友:
这个资料可以,先拜读下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还没用过

楼主:
对比标准Ymodem协议,ST官方代码中YModem协议怎么会少内容呢?

网友:
记号一下,礼拜一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A:
调试工具是哪个

网友B:
STcubeMX里的ymodem问题不少的,除了楼主说出的EOT只应答ACK的错误,还有个错误就是数据块编号从FF到00时(也就是传输数据块超过255时),代码会把00块当作新的文件名信息块。

网友:
还有更多错误

网友:
还有错误

网友:
还有更多错误,呵呵

网友:
看了ST的ymodem代码,会让人担心ST工程师队伍里有混饭吃的。

网友:
MARK,用到时在看

网友:
有些东西还得自己写,靠谱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工具是哪个

secureCRT 8.5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ubeMX里的ymodem问题不少的,除了楼主说出的EOT只应答ACK的错误,还有个错误就是数据块编号从FF到00时( ...

谢谢提醒,从我目前的ymodem.c文件来看,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理由如下
1-packets_received 被定义为 int32_t
2- 假设packets_received 为256,if (packets_received == 0) 这个条件不满足,所以它还会被当做 Data packet  处理

楼主:
谢谢分享,目前代码中使用的ymodem.c 没有这问题

楼主:
的确,目前代码中定义,一般够用
#define FILE_NAME_LENGTH        (256)
#define FILE_SIZE_LENGTH        (16)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确,目前代码中定义,一般够用
#define FILE_NAME_LENGTH        (256)
#define FILE_SIZE_LENGTH      ...

楼主你用的ymodem是哪里来的?我的跟你不一样。我是这些目录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从我目前的ymodem.c文件来看,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理由如下
1-packets_received 被定义为 int32 ...

问题不是本地定义的数据类型,是ymodem协议只有一个字节用于编号,这就注定0xff之后就会变成0x00。
如果代码本地无视这个规则,自增到256了,那就再也不会跟接收的数据包编号对应上了。

网友:
随便传一个STM32CubeMX\Repository\STM32Cube_FW_F1_V1.7.0\Projects\STM3210C_EVAL\Applications\IAP\IAP_Main\Src\ymodem.c
其它F4,F7的都一样错:
/**
  ******************************************************************************
  * @file    IAP_Main/Src/ymodem.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1.6.0
  * @date    12-May-2017
  * @brief   This file provides all the software functions related to the ymodem
  *          protocol.
  ******************************************************************************
  * @attention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2016 STMicroelectronics International N.V.
  * All rights reserved.</center></h2>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 1. Redistribution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3. Neither the name of STMicroelectronics nor the names of other
  *    contributors to this software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written permission.
  * 4. This software, including modifications and/or derivative works of this
  *    software, must execute solely and exclusively on microcontroller or
  *    microprocessor devices manufactured by or for STMicroelectronics.
  * 5. Redistribution and use of this software other than as permitted under
  *    this license is void and will automatically terminate your rights under
  *    this license.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STMICROELECTRONIC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 AND ANY EXPRESS, IMPLIED OR STATUTORY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INFRINGEMENT OF THIRD PAR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 RIGHTS ARE DISCLAIMED TO THE FULLEST EXTENT PERMITTED BY LAW. IN NO EVENT
  * SHALL STMICROELECTRONICS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

/** @addtogroup STM32F1xx_IAP
  * @{
  */

/* Includes ------------------------------------------------------------------*/
#include "flash_if.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ymodem.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in.h"
#include "menu.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CRC16_F       /* activate the CRC16 integrity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note ATTENTION - please keep this variable 32bit alligned */
uint8_t aPacketData[PACKET_1K_SIZE + PACKET_DATA_INDEX + PACKET_TRAILER_SIZE];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static void PrepareIntialPacket(uint8_t *p_data, const uint8_t *p_file_name, uint32_t length);
static void PreparePacket(uint8_t *p_source, uint8_t *p_packet, uint8_t pkt_nr, uint32_t size_blk);
static HAL_StatusTypeDef ReceivePacket(uint8_t *p_data, uint32_t *p_length, uint32_t timeout);
uint16_t UpdateCRC16(uint16_t crc_in, uint8_t byte);
uint16_t Cal_CRC16(const uint8_t* p_data, uint32_t size);
uint8_t CalcChecksum(const uint8_t *p_data, uint32_t size);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Receive a packet from sender
  * @param  data
  * @param  length
  *     0: end of transmission
  *     2: abort by sender
  *    >0: packet length
  * @param  timeout
  * @retval HAL_OK: normally return
  *         HAL_BUSY: abort by user
  */
static HAL_StatusTypeDef ReceivePacket(uint8_t *p_data, uint32_t *p_length, uint32_t timeout)
{
  uint32_t crc;
  uint32_t packet_size = 0;
  HAL_StatusTypeDef status;
  uint8_t char1;

  *p_length = 0;
  status = HAL_UART_Receive(&UartHandle, &char1, 1, timeout);

  if (status == HAL_OK)
  {
    switch (char1)
    {
      case SOH:
        packet_size = PACKET_SIZE;
        break;
      case STX:
        packet_size = PACKET_1K_SIZE;
        break;
      case EOT:
        break;
      case CA:
        if ((HAL_UART_Receive(&UartHandle, &char1, 1, timeout) == HAL_OK) && (char1 == CA))
        {
          packet_size = 2;
        }
        else
        {
          status = HAL_ERROR;
        }
        break;
      case ABORT1:
      case ABORT2:
        status = HAL_BUSY;
        break;
      default:
        status = HAL_ERROR;
        break;
    }
    *p_data = char1;

    if (packet_size >= PACKET_SIZE )
    {
      status = HAL_UART_Receive(&UartHandle, &p_data[PACKET_NUMBER_INDEX], packet_size + PACKET_OVERHEAD_SIZE, timeout);

      /* Simple packet sanity check */
      if (status == HAL_OK )
      {
        if (p_data[PACKET_NUMBER_INDEX] != ((p_data[PACKET_CNUMBER_INDEX]) ^ NEGATIVE_BYTE))
        {
          packet_size = 0;
          status = HAL_ERROR;
        }
        else
        {
          /* Check packet CRC */
          crc = p_data[ packet_size + PACKET_DATA_INDEX ] << 8;
          crc += p_data[ packet_size + PACKET_DATA_INDEX + 1 ];
          if (Cal_CRC16(&p_data[PACKET_DATA_INDEX], packet_size) != crc )
          {
            packet_size = 0;
            status = HAL_ERROR;
          }
        }
      }
      else
      {
        packet_size = 0;
      }
    }
  }
  *p_length = packet_size;
  return status;
}

/**
  * @brief  Prepare the first block
  * @param  p_data:  output buffer
  * @param  p_file_name: name of the file to be sent
  * @param  length: length of the file to be sent in bytes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PrepareIntialPacket(uint8_t *p_data, const uint8_t *p_file_name, uint32_t length)
{
  uint32_t i, j = 0;
  uint8_t astring[10];

  /* first 3 bytes are constant */
  p_data[PACKET_START_INDEX] = SOH;
  p_data[PACKET_NUMBER_INDEX] = 0x00;
  p_data[PACKET_CNUMBER_INDEX] = 0xff;

  /* Filename written */
  for (i = 0; (p_file_name[i] != '\0') && (i < FILE_NAME_LENGTH); i++)
  {
    p_data[i + PACKET_DATA_INDEX] = p_file_name[i];
  }

  p_data[i + PACKET_DATA_INDEX] = 0x00;

  /* file size written */
  Int2Str (astring, length);
  i = i + PACKET_DATA_INDEX + 1;
  while (astring[j] != '\0')
  {
    p_data[i++] = astring[j++];
  }

  /* padding with zeros */
  for (j = i; j < PACKET_SIZE + PACKET_DATA_INDEX; j++)
  {
    p_data[j] = 0;
  }
}

/**
  * @brief  Prepare the data packet
  * @param  p_source: pointer to the data to be sent
  * @param  p_packet: pointer to the output buffer
  * @param  pkt_nr: number of the packet
  * @param  size_blk: length of the block to be sent in bytes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PreparePacket(uint8_t *p_source, uint8_t *p_packet, uint8_t pkt_nr, uint32_t size_blk)
{
  uint8_t *p_record;
  uint32_t i, size, packet_size;

  /* Make first three packet */
  packet_size = size_blk >= PACKET_1K_SIZE ? PACKET_1K_SIZE : PACKET_SIZE;
  size = size_blk < packet_size ? size_blk : packet_size;
  if (packet_size == PACKET_1K_SIZE)
  {
    p_packet[PACKET_START_INDEX] = STX;
  }
  else
  {
    p_packet[PACKET_START_INDEX] = SOH;
  }
  p_packet[PACKET_NUMBER_INDEX] = pkt_nr;
  p_packet[PACKET_CNUMBER_INDEX] = (~pkt_nr);
  p_record = p_source;

  /* Filename packet has valid data */
  for (i = PACKET_DATA_INDEX; i < size + PACKET_DATA_INDEX;i++)
  {
    p_packet[i] = *p_record++;
  }
  if ( size  <= packet_size)
  {
    for (i = size + PACKET_DATA_INDEX; i < packet_size + PACKET_DATA_INDEX; i++)
    {
      p_packet[i] = 0x1A; /* EOF (0x1A) or 0x00 */
    }
  }
}

/**
  * @brief  Update CRC16 for input byte
  * @param  crc_in input value
  * @param  input byte
  * @retval None
  */
uint16_t UpdateCRC16(uint16_t crc_in, uint8_t byte)
{
  uint32_t crc = crc_in;
  uint32_t in = byte | 0x100;

  do
  {
    crc <<= 1;
    in <<= 1;
    if(in & 0x100)
      ++crc;
    if(crc & 0x10000)
      crc ^= 0x1021;
  }

  while(!(in & 0x10000));

  return crc & 0xffffu;
}

/**
  * @brief  Cal CRC16 for YModem Packet
  * @param  data
  * @param  length
  * @retval None
  */
uint16_t Cal_CRC16(const uint8_t* p_data, uint32_t size)
{
  uint32_t crc = 0;
  const uint8_t* dataEnd = p_data+size;

  while(p_data < dataEnd)
    crc = UpdateCRC16(crc, *p_data++);

  crc = UpdateCRC16(crc, 0);
  crc = UpdateCRC16(crc, 0);

  return crc&0xffffu;
}

/**
  * @brief  Calculate Check sum for YModem Packet
  * @param  p_data Pointer to input data
  * @param  size length of input data
  * @retval uint8_t checksum value
  */
uint8_t CalcChecksum(const uint8_t *p_data, uint32_t size)
{
  uint32_t sum = 0;
  const uint8_t *p_data_end = p_data + size;

  while (p_data < p_data_end )
  {
    sum += *p_data++;
  }

  return (sum & 0xffu);
}

/* Public functions ---------------------------------------------------------*/
/**
  * @brief  Receive a file using the ymodem protocol with CRC16.
  * @param  p_size The size of the file.
  * @retval COM_StatusTypeDef result of reception/programming
  */
COM_StatusTypeDef Ymodem_Receive ( uint32_t *p_size )
{
  uint32_t i, packet_length, session_done = 0, file_done, errors = 0, session_begin = 0;
  uint32_t flashdestination, ramsource, filesize;
  uint8_t *file_ptr;
  uint8_t file_size[FILE_SIZE_LENGTH], tmp, packets_received;
  COM_StatusTypeDef result = COM_OK;

  /* Initialize flashdestination variable */
  flashdestination = APPLICATION_ADDRESS;

  while ((session_done == 0) && (result == COM_OK))
  {
    packets_received = 0;
    file_done = 0;
    while ((file_done == 0) && (result == COM_OK))
    {
      switch (ReceivePacket(aPacketData, &packet_length, DOWNLOAD_TIMEOUT))
      {
        case HAL_OK:
          errors = 0;
          switch (packet_length)
          {
            case 2:
              /* Abort by sender */
              Serial_PutByte(ACK);
              result = COM_ABORT;
              break;
            case 0:
              /* End of transmission */
              Serial_PutByte(ACK);
              file_done = 1;
              break;
            default:
              /* Normal packet */
              if (aPacketData[PACKET_NUMBER_INDEX] != packets_received)
              {
                Serial_PutByte(NAK);
              }
              else
              {
                if (packets_received == 0)
                {
                  /* File name packet */
                  if (aPacketData[PACKET_DATA_INDEX] != 0)
                  {
                    /* File name extraction */
                    i = 0;
                    file_ptr = aPacketData + PACKET_DATA_INDEX;
                    while ( (*file_ptr != 0) && (i < FILE_NAME_LENGTH))
                    {
                      aFileName[i++] = *file_ptr++;
                    }

                    /* File size extraction */
                    aFileName[i++] = '\0';
                    i = 0;
                    file_ptr ++;
                    while ( (*file_ptr != ' ') && (i < FILE_SIZE_LENGTH))
                    {
                      file_size[i++] = *file_ptr++;
                    }
                    file_size[i++] = '\0';
                    Str2Int(file_size, &filesize);

                    /* Test the size of the image to be sent */
                    /* Image size is greater than Flash size */
                    if (*p_size > (USER_FLASH_SIZE + 1))
                    {
                      /* End session */
                      tmp = CA;
                      HAL_UART_Transmit(&UartHandle, &tmp, 1, NAK_TIMEOUT);
                      HAL_UART_Transmit(&UartHandle, &tmp, 1, NAK_TIMEOUT);
                      result = COM_LIMIT;
                    }
                    /* erase user application area */
                    FLASH_If_Erase(APPLICATION_ADDRESS);
                    *p_size = filesize;

                    Serial_PutByte(ACK);
                    Serial_PutByte(CRC16);
                  }
                  /* File header packet is empty, end session */
                  else
                  {
                    Serial_PutByte(ACK);
                    file_done = 1;
                    session_done = 1;
                    break;
                  }
                }
                else /* Data packet */
                {
                  ramsource = (uint32_t) & aPacketData[PACKET_DATA_INDEX];

                  /* Write received data in Flash */
                  if (FLASH_If_Write(flashdestination, (uint32_t*) ramsource, packet_length/4) == FLASHIF_OK)
                  {
                    flashdestination += packet_length;
                    Serial_PutByte(ACK);
                  }
                  else /*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writing to Flash memory */
                  {
                    /* End session */
                    Serial_PutByte(CA);
                    Serial_PutByte(CA);
                    result = COM_DATA;
                  }
                }
                packets_received ++;
                session_begin = 1;
              }
              break;
          }
          break;
        case HAL_BUSY: /* Abort actually */
          Serial_PutByte(CA);
          Serial_PutByte(CA);
          result = COM_ABORT;
          break;
        default:
          if (session_begin > 0)
          {
            errors ++;
          }
          if (errors > MAX_ERRORS)
          {
            /* Abort communication */
            Serial_PutByte(CA);
            Serial_PutByte(CA);
          }
          else
          {
            Serial_PutByte(CRC16); /* Ask for a packet */
          }
          break;
      }
    }
  }
  return result;
}

/**
  * @brief  Transmit a file using the ymodem protocol
  * @param  p_buf: Address of the first byte
  * @param  p_file_name: Name of the file sent
  * @param  file_size: Size of the transmission
  * @retval COM_StatusTypeDef result of the communication
  */
COM_StatusTypeDef Ymodem_Transmit (uint8_t *p_buf, const uint8_t *p_file_name, uint32_t file_size)
{
  uint32_t errors = 0, ack_recpt = 0, size = 0, pkt_size;
  uint8_t *p_buf_int;
  COM_StatusTypeDef result = COM_OK;
  uint32_t blk_number = 1;
  uint8_t a_rx_ctrl[2];
  uint8_t i;
#ifdef CRC16_F
  uint32_t temp_crc;
#else /* CRC16_F */
  uint8_t temp_chksum;
#endif /* CRC16_F */

  /* Prepare first block - header */
  PrepareIntialPacket(aPacketData, p_file_name, file_size);

  while (( !ack_recpt ) && ( result == COM_OK ))
  {
    /* Send Packet */
    HAL_UART_Transmit(&UartHandle, &aPacketData[PACKET_START_INDEX], PACKET_SIZE + PACKET_HEADER_SIZE, NAK_TIMEOUT);

    /* Send CRC or Check Sum based on CRC16_F */
#ifdef CRC16_F
    temp_crc = Cal_CRC16(&aPacketData[PACKET_DATA_INDEX], PACKET_SIZE);
    Serial_PutByte(temp_crc >> 8);
    Serial_PutByte(temp_crc & 0xFF);
#else /* CRC16_F */
    temp_chksum = CalcChecksum (&aPacketData[PACKET_DATA_INDEX], PACKET_SIZE);
    Serial_PutByte(temp_chksum);
#endif /* CRC16_F */

    /* Wait for Ack and 'C' */
    if (HAL_UART_Receive(&UartHandle, &a_rx_ctrl[0], 1, NAK_TIMEOUT) == HAL_OK)
    {
      if (a_rx_ctrl[0] == ACK)
      {
        ack_recpt = 1;
      }
      else if (a_rx_ctrl[0] == CA)
      {
        if ((HAL_UART_Receive(&UartHandle, &a_rx_ctrl[0], 1, NAK_TIMEOUT) == HAL_OK) && (a_rx_ctrl[0] == CA))
        {
          HAL_Delay( 2 );
          __HAL_UART_FLUSH_DRREGISTER(&UartHandle);
          result = COM_ABORT;
        }
      }
    }
    else
    {
      errors++;
    }
    if (errors >= MAX_ERRORS)
    {
      result = COM_ERROR;
    }
  }

  p_buf_int = p_buf;
  size = file_size;

  /* Here 1024 bytes length is used to send the packets */
  while ((size) && (result == COM_OK ))
  {
    /* Prepare next packet */
    PreparePacket(p_buf_int, aPacketData, blk_number, size);
    ack_recpt = 0;
    a_rx_ctrl[0] = 0;
    errors = 0;

    /* Resend packet if NAK for few times else end of communication */
    while (( !ack_recpt ) && ( result == COM_OK ))
    {
      /* Send next packet */
      if (size >= PACKET_1K_SIZE)
      {
        pkt_size = PACKET_1K_SIZE;
      }
      else
      {
        pkt_size = PACKET_SIZE;
      }

      HAL_UART_Transmit(&UartHandle, &aPacketData[PACKET_START_INDEX], pkt_size + PACKET_HEADER_SIZE, NAK_TIMEOUT);

      /* Send CRC or Check Sum based on CRC16_F */
#ifdef CRC16_F
      temp_crc = Cal_CRC16(&aPacketData[PACKET_DATA_INDEX], pkt_size);
      Serial_PutByte(temp_crc >> 8);
      Serial_PutByte(temp_crc & 0xFF);
#else /* CRC16_F */
      temp_chksum = CalcChecksum (&aPacketData[PACKET_DATA_INDEX], pkt_size);
      Serial_PutByte(temp_chksum);
#endif /* CRC16_F */

      /* Wait for Ack */
      if ((HAL_UART_Receive(&UartHandle, &a_rx_ctrl[0], 1, NAK_TIMEOUT) == HAL_OK) && (a_rx_ctrl[0] == ACK))
      {
        ack_recpt = 1;
        if (size > pkt_size)
        {
          p_buf_int += pkt_size;
          size -= pkt_size;
          if (blk_number == (USER_FLASH_SIZE / PACKET_1K_SIZE))
          {
            result = COM_LIMIT; /* boundary error */
          }
          else
          {
            blk_number++;
          }
        }
        else
        {
          p_buf_int += pkt_size;
          size = 0;
        }
      }
      else
      {
        errors++;
      }

      /* Resend packet if NAK  for a count of 10 else end of communication */
      if (errors >= MAX_ERRORS)
      {
        result = COM_ERROR;
      }
    }
  }

  /* Sending End Of Transmission char */
  ack_recpt = 0;
  a_rx_ctrl[0] = 0x00;
  errors = 0;
  while (( !ack_recpt ) && ( result == COM_OK ))
  {
    Serial_PutByte(EOT);

    /* Wait for Ack */
    if (HAL_UART_Receive(&UartHandle, &a_rx_ctrl[0], 1, NAK_TIMEOUT) == HAL_OK)
    {
      if (a_rx_ctrl[0] == ACK)
      {
        ack_recpt = 1;
      }
      else if (a_rx_ctrl[0] == CA)
      {
        if ((HAL_UART_Receive(&UartHandle, &a_rx_ctrl[0], 1, NAK_TIMEOUT) == HAL_OK) && (a_rx_ctrl[0] == CA))
        {
          HAL_Delay( 2 );
          __HAL_UART_FLUSH_DRREGISTER(&UartHandle);
          result = COM_ABORT;
        }
      }
    }
    else
    {
      errors++;
    }

    if (errors >=  MAX_ERRORS)
    {
      result = COM_ERROR;
    }
  }

  /* Empty packet sent - some terminal emulators need this to close session */
  if ( result == COM_OK )
  {
    /* Preparing an empty packet */
    aPacketData[PACKET_START_INDEX] = SOH;
    aPacketData[PACKET_NUMBER_INDEX] = 0;
    aPacketData[PACKET_CNUMBER_INDEX] = 0xFF;
    for (i = PACKET_DATA_INDEX; i < (PACKET_SIZE + PACKET_DATA_INDEX); i++)
    {
      aPacketData [i] = 0x00;
    }

    /* Send Packet */
    HAL_UART_Transmit(&UartHandle, &aPacketData[PACKET_START_INDEX], PACKET_SIZE + PACKET_HEADER_SIZE, NAK_TIMEOUT);

    /* Send CRC or Check Sum based on CRC16_F */
#ifdef CRC16_F
    temp_crc = Cal_CRC16(&aPacketData[PACKET_DATA_INDEX], PACKET_SIZE);
    Serial_PutByte(temp_crc >> 8);
    Serial_PutByte(temp_crc & 0xFF);
#else /* CRC16_F */
    temp_chksum = CalcChecksum (&aPacketData[PACKET_DATA_INDEX], PACKET_SIZE);
    Serial_PutByte(temp_chksum);
#endif /* CRC16_F */

    /* Wait for Ack and 'C' */
    if (HAL_UART_Receive(&UartHandle, &a_rx_ctrl[0], 1, NAK_TIMEOUT) == HAL_OK)
    {
      if (a_rx_ctrl[0] == CA)
      {
          HAL_Delay( 2 );
          __HAL_UART_FLUSH_DRREGISTER(&UartHandle);
          result = COM_ABORT;
      }
    }
  }

  return result; /* file transmitted successfully */
}

/**
  * @}
  */

/*******************(C)COPYRIGHT 2016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B:
经过每个文件查看过去,官方STM32CubeMX目录里的ymodem.c(注意我楼上的目录截图)都是错的。楼主使用的文件是经网友修改过的,所以问题并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用的ymodem是哪里来的?我的跟你不一样。我是这些目录里的:

你是新版本,我这是老版本了
STM32F0xx_AN4065_FW_V1.0.0\Project\STM32F0xx_IAP\src

  ******************************************************************************
  * @file    STM32F0xx_IAP/src/ymodem.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1.0.0
  * @date    29-May-2012
  * @brief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2012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过每个文件查看过去,官方STM32CubeMX目录里的ymodem.c(注意我楼上的目录截图)都是错的。楼主使用的文 ...

是的,很高兴分享,讨论,学习
方便的话,提供下你文件的下载连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新版本,我这是老版本了
STM32F0xx_AN4065_FW_V1.0.0\Project\STM32F0xx_IAP\src

word天!这些ST工程师居然把原先还算正确代码改成错误百出的新代码了!
你的旧代码是2012年的,而新的文件是2017年的,全在STM32CubeMX目录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word天!这些ST工程师居然把原先还算正确代码改成错误百出的新代码了!
你的旧代码是2012年的,而新的文 ...

是的,还有个问题:使用secureCRT,怎么让它选择STX 1024字节传输,目前都是使用 SOH 128字节传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还有个问题:使用secureCRT,怎么让它选择STX 1024字节传输,目前都是使用 SOH 128字节传输 ...

这个要在secureCRT选项中设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在secureCRT选项中设定

我去,YMODE都要去研究啊,我放弃了这个玩意,直接私有协议飞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去,YMODE都要去研究啊,我放弃了这个玩意,直接私有协议飞起。。。

主要是懒得写PC工具。私有协议速度应该能更快。
目前我用SecureCRT,2Mbps的波特率时,传输率才100kB/s;逻辑分析仪看起来,传输带宽利用率只有50%,太低了!

楼主:
修改代码,符合标准YModem协议,具体如下

1-接收端在第一次收到EOT时,发送NAK。那么发送端会再一次发送EOT,此时接收端发送ACK应答

发送端                                    接收端
                                               C---<
SOH-->
                                               ACK---<
                                                   C---<
SOH-->
                                              ACK---<
SOH-->
                                              ACK---<
SOH-->
                                              ACK---<
SOH-->
                                              ACK---<
EOT-->
                                              NAK---<

EOT-->
                                             ACK---<
                 (调试代码为ACK-end<)
                                                  C---<
SOH-->
                                              ACK---<

          (调试代码为ACK-empty<)

网友D(2019-04-29):
正好遇到了新问题要请教一下楼主及各位

有没有谁使用超级终端的 winsock 方式传输 Ymodem 的呢?
目前还没有找到有人这么做,资料也没有多少研究的人,好像看了他的传输内容和串口的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好遇到了新问题要请教一下楼主及各位

有没有谁使用超级终端的 winsock 方式传输 Ymodem 的呢?

不好意思,没有学习过

网友(2020-09-03):
正在学习这一部分,及时雨

网友(2021-01-05):
多谢分享!最近也在研究YMODEM,用C#写了YMODEM文件发送,文件接收还没写好。

网友:
YMODEM感觉升级的话用的很多啊

网友(2021-10-09):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懒得写PC工具。私有协议速度应该能更快。
目前我用SecureCRT,2Mbps的波特率时,传输率才100kB/s; ...

是不是传输太快,flash写入速度跟不上,所以是发送端在等待接收端

网友(2021-12-01):
程序在烧写大一点的bin文件时,会卡死

网友:
XModem 方便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目前代码中定义,一般够用
#define FILE_NAME_LENGTH        (256)
#define FILE_SIZE_LENGTH      ...

请教下楼主为何文件名长度定义256字节,文件大小定义16字节,看协议这两个加起来最长就128字节吧。
#define FILE_NAME_LENGTH        (256)
#define FILE_SIZE_LENGTH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