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湃半导体的隔离器件大家用过吗?

楼主(2019-01-13):
今天无聊,到处瞎逛,看到荣湃半导体,在某宝上看,价格似乎也不贵,大家用过吗?比如485通讯

网友:
有兴趣,在哪里可以查询型号和价格信息呢

网友:
找到了,两通道的π121/π122 才1.1元,确实非常便宜,给力。

网友:
不错,价格很平啊,后面可以用着试试看。

楼主:
主要不知道到底是否稳定

网友A:
没用过,楼主能多来点介绍么
Adum磁耦太贵,光耦速度上不去,IIC还需要双向隔离
希望来点便宜一点的

网友:
“脉冲宽度失真诸多世界领先的技术指标填补了中国数字隔离器芯片空白,打破了国外企业在数字隔离芯片领域的垄断。”看着宣传语,貌似是有点牛逼的样子!
期待哪位大佬来的实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楼主能多来点介绍么
Adum磁耦太贵,光耦速度上不去,IIC还需要双向隔离
希望来点便宜一点的 ...

我也
没用过,所以来问问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
没用过,所以来问问大家

http://www.rpsemi.com/uploadfile ... list%2020180821.pdf
这是选型表,现在应该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有货吧
600M还是有点厉害的,看到推出了IIC隔离器,
但是没看到推出USB等差分型号的隔离器,USB接口的隔离器要是价格合适的话,用量将会非常可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不知道到底是否稳定

我们用在电源上,还可以啊,价格便宜

网友:
嗯  看看   就是不知道质量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在电源上,还可以啊,价格便宜

有没有通道输入输出的波形图?还有隔离效果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rpsemi.com/uploadfiles/2018/08/2PaiSemi%20Production%20list%2020180821.pdf
这是选型表, ...

不知道485隔离有没有用过

网友C:
我们圈内比较忌惮这家,苏州纳芯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圈内比较忌惮这家,苏州纳芯微

什么意思?到底是哪家好?

楼主:
刚刚看了一下,好像纳芯微也不错,但找不到在哪里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们圈内比较忌惮这家,苏州纳芯微

能透露一下原因么?

网友:
不知道这两家的产品可靠性如何?汽车上使用稳定性如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看了一下,好像纳芯微也不错,但找不到在哪里买

联系我们DSM赵总即可,纳芯微对标ADI,AE/FAE都ADI挖过去的,西军电里头的居多~
http://www.novosns.com/web/index.php?m=page&a=index&id=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透露一下原因么?

一个成熟的行业,一般会稳定3-4家巨头,低中高错开,不相往来。
数字隔离器,ADI磁隔离有一些专利保护,定位中高端;中低则有点混乱,Silicon Labs/TI/Maxim的容隔(T/M也均有内置电源的型号,但尚未成主流)在把持着。
国内纳芯微技术/市场优势均不可小觑,崛起迅猛,必然会干掉卡位中低的国际3巨头中的1-2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系我们DSM赵总即可,纳芯微对标ADI,AE/FAE都ADI挖过去的,西军电里头的居多~
http://www.novosns.com/ ...

先谢谢,用到时候在和您联系

网友D:
向我推过,只做过样品简单功能测试adum的差距不大,没有做深入测试。

网友E:
做开关电源驱动信号隔离,两端地之间有高频高压瞬变,会影响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向我推过,只做过样品简单功能测试adum的差距不大,没有做深入测试。

这个大禹多少价格?比如带485功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大禹多少价格?比如带485功能的

带485好像还没有,两通道和4通道的,说的价格和adi差不多了,说是有量后价格可以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485好像还没有,两通道和4通道的,说的价格和adi差不多了,说是有量后价格可以商量。 ...

差不多的话就没有必要去冒险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带485好像还没有,两通道和4通道的,说的价格和adi差不多了,说是有量后价格可以商量。 ...

跟adi价格差不多,那就是比ti的贵了,这样的厂家就是在作死

网友:
隔离芯片看来便宜了

网友A:
比较关注这一块,平时一些工业场合板子,隔离电源和数字隔离芯片占了一块板子成本的很大比例…
模拟信号隔离直到现在还是无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比较关注这一块,平时一些工业场合板子,隔离电源和数字隔离芯片占了一块板子成本的很大比例…
模拟信号隔 ...

成品模拟信号隔离,ADI好像还是那几个很老的型号,巨贵无比,还真有些客户维持着在用的。。。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 ... ion-amplifiers.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开关电源驱动信号隔离,两端地之间有高频高压瞬变,会影响输出吗?

手册说可以耐受150KV/us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成品模拟信号隔离,ADI好像还是那几个很老的型号,巨贵无比,还真有些客户维持着在用的。。。
https://ww ...

早都知道这东西了,淘宝上拆机都要几百块一个,价格是无法接受的,金升阳也有类似东西。精度很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早都知道这东西了,淘宝上拆机都要几百块一个,价格是无法接受的,金升阳也有类似东西。精度很差的! ...

现在主流做法是“调理电路+低功耗ADC(或廉价MCU)+隔离SPI+隔离电源(类ADuM5401)”,性价比会比“隔离放大器/隔离Sigma-Delta”好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主流做法是“调理电路+低功耗ADC(或廉价MCU)+隔离SPI+隔离电源(类ADuM5401)”,性价比会比“隔离 ...

嗯,模拟信号隔离确实是个难题,只能选择在数字部分做隔离保护,虽然保护区域缩小了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嗯,模拟信号隔离确实是个难题,只能选择在数字部分做隔离保护,虽然保护区域缩小了一些。 ...

“保护区域”,是说暴露在强电或者强EMC环境下的器件数量多,会导致可能的故障节点多?
但其实它们所处电位均接近,也算平和的,就像我们家里用的白电产品,跟市电都是未作电气上个隔离,工作好多年也都无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护区域”,是说暴露在强电或者强EMC环境下的器件数量多,会导致可能的故障节点多?
但其实它们所处电 ...

估计还是要看应用场景,我这边不少机车动力单元驱动,电磁阀,电机等驱动,平时插拔也多,虽然做了隔离都还是经常被搞坏。都是在测试过程中被乱搞弄坏的,比如电磁阀的线掉了打到处理器引脚上火光四溅,直接都把处理器几个引脚都烧没了!测试人员不懂啊,并且说要是到了用户手里,用户更加不懂不会和你讲道理,反正坏了都是你硬件设计的问题,我无语。现在我给板子刷上一层厚厚的防水漆,要是还不行,以后干脆全部灌封,反正是浪费成本而已。

网友:
有谁批量用过荣湃的芯片,价格如何?

网友:
神奇了,中国的公司,主要市场也是中国,写个鸟文的手册是几个意思????

网友:
给个信息,三通电子敢用我就敢用好吧。杨小姐说可以,我就跟着上了。她说量产过很多,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主流做法是“调理电路+低功耗ADC(或廉价MCU)+隔离SPI+隔离电源(类ADuM5401)”,性价比会比“隔离 ...

价格是否美丽?

网友:
尚未细抠过这一块的成本。
组合方案的优势,其实更多在于可裁剪,可以根据应用所需,做一些性能/成本上的优化/折衷。
放假在家,闲来无事,拜读了下T公司的一些方案,比如,TIDA-01434,“适用于 24 位 ADC 的无变压器、双极隔离式电源参考设计”

MCU+Isolator+ADC(REF)+LDO这几个组成部分,其实还可以再挤挤的。

网友:
有iic的吗

网友:
有意思的器件

网友:
IIC隔离?
T公司的型号是型号是ISO154x
ADI主推的则是ADuM125x

网友(2019-02-12):
ADUM12系列我们还是用的拆机件,新的用不起

网友F(2020-06-20):
引用 网友C:
我们圈内比较忌惮这家,苏州纳芯微

请问,忌惮是什么意思呢?是很好还是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忌惮是什么意思呢?是很好还是很差?

他的意思应该是纳芯微势头很猛,竞争力强,所以让圈内忌惮

网友:
楼主问的是容湃,容湃被无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忌惮是什么意思呢?是很好还是很差?

纳芯微比较贵,还是荣π便宜,好像还有个川土微电子也做这个隔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