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100多元升级cpu,让服役10年的老台式机秒变中档I3水平

楼主(2019-01-13):
电脑升级好像是386、486时代的事情,后来搞升级这个概念就不流行了,也很少有人升级,电脑过时了就换三大件。没想到现在升级居然还有价值。
目前使用的电脑是服役10年的,买的时候买的也是当时非常廉价的cpu AMD X2 5200,非常低端的cpu,毕竟便宜吗。
当时凑合用,现在大型软件也多了,做开发做画图显得非常的慢,早就有意换一台电脑,但是考虑到换一台,可是电脑不便宜呀,i5 cpu 主板 ddr 三大件,搞不好连电源都要换,算下来不少钱哦,现在的硬盘还是IDE接口的,新主板不支持IDE连硬盘都要换。
在X宝上闲逛,看到二手的AMD X4 925处理器,才卖139元,一查主板(我现在是780G芯片主板,AM2接口的,但是也兼容AM3接口的cpu)支持这颗U,就查了一下这个处理器,4核高主频,速度达到中档i3水平。
马上买一个试试,一次点亮,还升级了BIOS至最新的2010年版本。CPUZ能正确识别。
使用起来能明显感觉到速度的提升,这个升级很划算,cpu满载测试,风扇还是原来的风扇,最高60度,非常稳定。另外这颗cpu可以超频,在bios里cpu超频把主频提高10%(接近X4 955吧),不用提高电压,满载测试,一切正常。
后来又买了一个ssd,现在的120Gssd也便宜了,总共花200多元钱,速度有了质的提升,这机子的速度还是能满足现在主流应该的。

另外,如果想玩游戏,可以考虑买二手的7770显卡,7770当年性能不俗,今日看也算中档显卡,价格100元左右。

网友:
你这个是8年前的中档i3水平

网友:
有点难受哈,我的下载机都12G内存了。。

网友A:
特意测试了我的机器,楼主该换机器了。

网友B:
.....我这有台I3  3220  微星 b75  4G DDR3  GTX650显卡   安钛克 BP300  的电脑   有人要升级没。。。  加个固态还不错的。

网友C:
现在看品牌机,大多都是4/8G的内存
内存再往上加,有多大意义呢?

网友D:
上个礼拜,我也是无聊,从淘宝以58¥的价格买了个牙膏厂的傲腾,16GB乞丐版的,升级我的备用机,不过备用机是B150的主板,奔腾的CPU,显然无法直接支持傲腾,就把傲腾安装到主板M.2接口上,然后用了牙膏厂的I CAS,瞬间硬盘速度爆棚,速度明显快了好多。

网友E:
你这个是8年前的中档i3水平

二楼就是这么优秀,你这个的确是 8 年前的中档 i3 的水平。
---
现在的中档 i3 的水平如下。

附,Windows 10 仍然有这个跑分机制(Windows 体验指数),但是把相关的图形界面取消了,可以用这个外国网友开发的小工具查看。
网址:https://winaero.com/comment.php?comment.news.220
或者直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意测试了我的机器,楼主该换机器了。

你的机器不错,什么配置

网友:
楼主还是换台机子吧。TIME IS money。 看下我十年前的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台I3  3220  微星 b75  4G DDR3  GTX650显卡   安钛克 BP300  的电脑   有人要升级没。。。  加 ...

B75主板,由于接口的限制,无法升级cpu呀,这点AMD比较实在,主板接口通用度高,可升级性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B75主板,由于接口的限制,无法升级cpu呀,这点AMD比较实在,主板接口通用度高,可升级性好。 ...

B75是主板贵,换个3770或者E3 1230,足够你再用10年了哈

网友:
B75为什么不能升级CPU ?  B75配1230v2  用了5年。

网友:
用了十年还能再战十年,楼主可以了,钱留着不花贬值速度都超乎你的想象

网友:
我和楼主差不多,都是穷人,主力服役的是e5450,8g ddr2。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机器不错,什么配置

我是DELL的主机,后加的显卡,更换了250G三星固态盘,目前短板是CPU,I7稍微慢了点了。
个人感觉,更换固态盘,对系统提速影响最大。

网友:
主要是intel 3代至7代只提升一点点,所以现在速度还是可以呵呵

网友:
我自己的i3 3220 跟七代G4560用起来没有什么差别。。。

网友F:
楼上都是高档机器啊,我的笔记本还是I5 2520,台式机 I3 2100,还是2台处理器

网友:
13年五月买的电脑直接秒杀你升级后配置啊,楼主有耐性

网友:
E3-1230初代CPU加Z68主板笑笑不说话~

网友G:
你们这些3.4分 7.7分在哪看呢?

网友:
16年买的pc,目前够用,未来想加SSD,内存

网友:
默默看了下15年单位配的本本,五个参数7.7 7. 7 7.6 7.6 7.9

网友H:
楼主,2g内存你怎么用的啊,我16g都感觉不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们这些3.4分 7.7分在哪看呢?

Windows 体验指数,Win10 仍然有着相关的跑分机制,但是已经把相关的图形界面取消了,可以参见本贴 8 楼。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1#pid10575726

网友:
看了楼主的配置,我觉得自己电脑性能是楼主的4被以上

网友:
我就是淘了块x4 955换了以前的x2 240,主板是770,凑合用吧

网友:
你那个内存太小了,开两个大点软件估计就不够了

网友:
记得当年买电脑一定要看超频潜力

网友:
我1230用了5年换的ryzen 2700 和 8700  16G内存  1t固态。。。。。。。

网友:
现在走进电脑市场根本不懂, 对电脑的认识还是停留在以前845 915 奔腾 赛扬的年代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都是高档机器啊,我的笔记本还是I5 2520,台式机 I3 2100,还是2台处理器

我自己的win笔记本和你一样哈

网友I:
借贴子问一下,自己配一个好,还是买现成的好,

看看这个,我想上这个,自己配如果也要这个钱,那就买现成的,如果相差大就自己配

如果只是画画PCB,写写代码,,我06年配的电脑都可以胜任,,我现在想学一下solidworks 做产品渲染和做设计一些简单模具

网友:
老铁。
你还活在旧时代。有点无话可说,做电子方面工作得人也需要投资。对自己好点
以前内存只关注容量,现在还要关心频率。
现在NVME SSD 读取3000MB  写入 2000MB 。
我有一个客户,打开汇编IDE 都需要30秒,还天天说好用。可大家都说他二 。

看看新笔记得配置:
DELL XPS13 9380
第八代智能英特尔® 酷睿™ i7-8565U 处理器
Windows 10 家庭单语言版
16GB LPDDR3 2133MHz
512GB M.2 PCIe NVMe 固态硬盘

联想 X1 2018
第八代智能英特尔®酷睿™i5-8250U处理器(1.6GHz睿频至3.4GHz,6MB)
操作系统Windows 10 家庭版
内存8GB 2133MHz LPDDR3
硬盘256GB PCIe-NVMe 固态硬盘
显卡英特尔® UHD 620显示芯片
显示屏14英寸FHD IPS LED背光显示屏

不是说一定要买这么贵得电脑。 只是笔记本得发展趋势。

网友:
B75记得好像是sata3和usb3.0

网友:
做开发还是需要好一点的电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借贴子问一下,自己配一个好,还是买现成的好,

看看这个,我想上这个,自己配如果也要这个钱,那就买现成的,如 ...

看你得时间。
自己DIY 平衡一下也需要蛮多时间。 或者按照别人得配置买。
有点资本越来越懒。直接买个组装好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2g内存你怎么用的啊,我16g都感觉不够用了。

你都干些什么?16G不够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楼主,2g内存你怎么用的啊,我16g都感觉不够用了。

也很好奇,16G都做啥了?
不过年轻人的思维可能超前,儿子用的电脑是I5-8600K,GTX1070,32G用来做execl/word/ppt,偶尔玩玩游戏。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二楼就是这么优秀,你这个的确是 8 年前的中档 i3 的水平。
---
现在的中档 i3 的水平如下。

我2009年(10年前)的机子,现在也快跟不上i3的水平了............考虑换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K:
我2009年(10年前)的机子,现在也快跟不上i3的水平了............考虑换机了

L5420,图拉丁吧的771神U,那个时代的高端4核,12MB L2 Cache,现在看起来都让人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E:
L5420,图拉丁吧的771神U,那个时代的高端4核,12MB L2 Cache,现在看起来都让人羡慕  ...

可是xp运行不了,慢得一b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也很好奇,16G都做啥了?
不过年轻人的思维可能超前,儿子用的电脑是I5-8600K,GTX1070,32G用来做execl/ ...

我靠,我和你儿子电脑配置差不多,不过我显卡是RTX2070,其他一样

网友L:
引用 网友C:
现在看品牌机,大多都是4/8G的内存
内存再往上加,有多大意义呢?

我的笔记本32G内存,我还不够用,你说有没有意义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我的笔记本32G内存,我还不够用,你说有没有意义

您的电脑在做啥应用?32G不够?

网友N:
引用 网友E:
二楼就是这么优秀,你这个的确是 8 年前的中档 i3 的水平。
---
现在的中档 i3 的水平如下。

还是桌面的CPU牛逼,我的是i7 8750H,跑分跟你的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M:
您的电脑在做啥应用?32G不够?

大概他配的是一块16G的SSD,然后用RAMDISK模拟了一块30G的HDISK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大概他配的是一块16G的SSD,然后用RAMDISK模拟了一块30G的HDISK

跟大神开这样的玩笑是对大神的不敬。。。。

网友L:
这是我平时用的台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M:
跟大神开这样的玩笑是对大神的不敬。。。。

  谢谢提醒。
当我骑电动车或自行车可以轻松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不理解为什么我要修一座机场,弄上喷气机,,,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是我平时用的台式机

麻烦上windows跑分呵呵

网友:
比我笔记本 3代i3的评分还低

网友:
都是几年前的配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还是桌面的CPU牛逼,我的是i7 8750H,跑分跟你的差不多

windows自带的跑分可能跑不出你的6核12线程的优势,如果是拿来玩游戏,或者做视频转码这样的工作,i7 8750H应该领先i3 8100有50%。

网友:
我也来秀下垃圾电脑。

网友:
10年前好像还没有i系列吧

网友:
我现在公司上网电脑还是 酷睿E5600,4G,500G混合SSHD硬盘跑win10,
一般同时开着5-8个chrome标签页看论坛及购物网页、挂Q/微信,跑证券软件,速度感觉还算正常。

网友:
4K显示器拉低了显卡分数
128G SSD拉低了硬盘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还是桌面的CPU牛逼,我的是i7 8750H,跑分跟你的差不多

和我一样的!! 15寸 18款MACBOOK!!!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和我一样的!! 15寸 18款MACBOOK!!!

你这晒图不是8700么?MacBook有8700 跟GTX显卡?

网友:
我这个电脑就不用升级了吧?我看CPU负荷还没达到100%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你这晒图不是8700么?MacBook有8700 跟GTX显卡?

这是我公司电脑。。。我说你的MACBOOK 和我的一样。。。。

网友N:
引用 网友O:
这是我公司电脑。。。我说你的MACBOOK 和我的一样。。。。

我的不是mac,小米的游戏本。macbook这个配置的话价格不便宜了

网友:
有米还是换机,做事效率会提升不少,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的不是mac,小米的游戏本。macbook这个配置的话价格不便宜了

妈呀 赤果果的抄袭,我买的2.1万

楼主(2019-06-06):
尝到了AMD CPU升级的甜头,这几天,又把一台intel台式机的cpu给升级了。
原配置是intel 赛扬E3300 主板是G41芯片组,这已经是很久很久的配置了。
经查询,G41芯片组最高支持775引脚的酷睿2四核 Quad Q9500。这个cpu系列已经把G41主板发挥到极限了,是其支持的最高级别的CPU了。
这个Quad Q9500性能不俗,办公,硬件软件开发一点都不落伍,上市价格也1千多元呢。只要不玩游戏,速度一点问题都没有。
价格吗,中关村科贸柜台价90元。值,太值了。
一台几乎扔掉的电脑花几十元后,反正脱胎换骨了。
老电脑升级挺好玩的,便宜实惠,还节约资源保护地球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尝到了AMD CPU升级的甜头,这几天,又把一台intel台式机的cpu给升级了。
原配置是intel 赛扬E3300 主板是G4 ...

没有ssd也不行。

网友P:
引用 楼主:
尝到了AMD CPU升级的甜头,这几天,又把一台intel台式机的cpu给升级了。
原配置是intel 赛扬E3300 主板是G4 ...

我30元买来公司淘汰的hp 品牌机,e3300赛扬,g41,换为q9500只要110元,200元的240g ssd,加条2gddr3只要50元,跑得飞起,开机15秒以内,170元gtx750ti,我自己用过的最高配电脑了,可以再战3年。

网友:
我这个还可以吧

网友:
单纯升级一下固态盘就能让你感受到质的提升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我30元买来公司淘汰的hp 品牌机,e3300赛扬,g41,换为q9500只要110元,200元的240g ssd,加条2gddr3只要 ...

哈,SE就是喜欢把垃圾卖给员工~

网友:
引用 网友Q:
哈,SE就是喜欢把垃圾卖给员工~

你怎么知道

网友R:
引用 网友D:
上个礼拜,我也是无聊,从淘宝以58¥的价格买了个牙膏厂的傲腾,16GB乞丐版的,升级我的备用机,不过备用机 ...

也有张傲腾,但是不知道I CAS上什么?
软件?给个关键字我也去尝试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R:
也有张傲腾,但是不知道I CAS上什么?
软件?给个关键字我也去尝试下。

https://lishuma.com/archives/1974
这里有详细的解释。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software/intel-cache-acceleration-software-performance.html,下载Intel CAS程序。

不过我现在放弃奥疼做加速盘了,直接把LTSC2019X64装上去,用dism++处理之后,安装99se,keilC51,office2003精简版,关闭磁盘缓存,还有2/5的空间可用,比当加速盘用快多了。另外奥疼速度其实并不快,特别是写入,才200MB/S不到,就是寿命比一般的TLC长,所以使劲折腾呗

另外队友楼主后面G41上升级Q9500,其实LGA771硬改的至强才是最佳选择,bios修改一下微码,就可以完美支持,价格差不多,性能可以高出Q9500很多,最后一榨,必须要把剩余价值榨干才罢手

网友:
原来这个帖子是让人来刷跑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台I3  3220  微星 b75  4G DDR3  GTX650显卡   安钛克 BP300  的电脑   有人要升级没。。。  加 ...

打算多少钱出?

网友:
借贴出I3 4160,刚刚换下来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D:
https://lishuma.com/archives/1974
这里有详细的解释。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softw ...

同问下,我也是B150的主板,淘了片傲腾 M10 16G,打了nvme的补丁 一直识别不了,提示NVM EXPRESS设备
你有碰到这样问题吗?驱动问题还是傲腾片子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同问下,我也是B150的主板,淘了片傲腾 M10 16G,打了nvme的补丁 一直识别不了,提示NVM EXPRESS设备
你 ...

你把奥疼当加速盘用,必须装intel的一个SSD加速软件,建议在这个帖子里找https://lishuma.com/archives/1974
BIOS里要设置下M.2的。
我的B150主机一直是备胎,主机能工作,就没多大机会转正

网友:
618也入了一个SSD
虽然只是SATA的,但是和机械硬盘比,机器还是快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