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10刚刚升级完,资源管理器背景变成黑色,右键菜单...

楼主(2019-01-13):
Windows10刚刚升级完,资源管理器背景变成黑色,右键菜单也变成黑色背景,怎样才能改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主题,颜色,下面有个白色和黑色

非常感谢你,照您的方式改好了!                因为刚升级晚的缘故,以为改不回来了!                下面是变成黑色的样子,有遇到同样情况的可以借鉴下

网友:
改不了,换回win7吧

网友B:
可以先尝试卸载更新看看:控制面板--程序和功能--查看已安装的更新,找到最近的更新,右键卸载

楼主:
看来不能通过简单的设置改回来了,慢慢适应吧;用win10的都要适应了,除非不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尝试卸载更新看看:控制面板--程序和功能--查看已安装的更新,找到最近的更新,右键卸载 ...

刚安装的更新用了20多分钟,卸载时间也应该不会短,看来只能接受了,时间长就适应了。

网友:
Win10激活要用永久激活的注册机,激活后再怎么更新或者重装都不会显示盗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安装的更新用了20多分钟,卸载时间也应该不会短,看来只能接受了,时间长就适应了。 ...

我安装了最新的更新,没有这个问题。
有可能是驱动兼容的问题,更新下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可能是自动更新不完整

网友:
反正win10自从推出就问题多多

网友:
又升级了?,好多天没开电脑了。

网友:
一般如果是盗版监测引起的黑屏,屏幕上右下角有提示的,其它的不好说。

建议装LTSB2016或最新的LTSC2019,没有花狸狐哨的更新,更稳定,我的奔腾G系列CPU都跑得稳稳的,用了快1年,没有崩溃经历,而之前的98SE,XP,WIN7都遇到过系统崩溃不得不强行重启的遭遇。

网友:
楼上已经给出了,在设置->个性化->颜色,可以从背景里选取主题色,也可以选固定的颜色,下面的应用模式也可以选亮或者暗。

网友:
主题选择了夜间模式?

楼主:
也感谢其他帮助我的人!

网友:
用win10升级工具升级到最新版试试。还不行就只能重置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