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2篇无刷无感启动的文章,一起讨论下

楼主(2019-01-13):
下面2篇都是无刷无感的文章,一个着重理论,一个是实际操作指南,这2篇文章思路相似,大家可以看看,里面有些没有看懂,一起讨论下

楼主:
自己占位子

网友:
有人成功启动过吗????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话说硬盘主轴貌似就是无刷无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

我也不太懂

楼主:
没人能懂么

网友(2019-02-19):
不错,研究一下。

楼主:
不用谢,有问题一起探讨

楼主:
不用谢,有问题一起探讨,一起分析分析

网友B:
其实就是使用不同位置电感量的不同来进行定位。

网友:
谢谢你的资料。

楼主:
这个论文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使用不同位置电感量的不同来进行定位。

是这样的,你是这样做的?

网友:
无感算法

网友C(2019-04-20):
楼主说的那个文献11分享出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那个文献11分享出来看看吧

已经上传了啊

网友D:
启动确实难搞,特别是负载启动,更有是重负载启动。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启动确实难搞,特别是负载启动,更有是重负载启动。先看看。

是这样的,说说你是怎么启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说说你是怎么启动的。

目前,也只能做到参数接近的电机空载启动比较顺利,还远没达到预期。

之前也在论坛搜过不少资料,但在启动方面还是觉得比较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也只能做到参数接近的电机空载启动比较顺利,还远没达到预期。

之前也在论坛搜过不少资料,但在启 ...

你是用AD还是比较器启动

网友:
变频器不也是无感无刷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是用AD还是比较器启动

两种都试过,现在还是认为比较器各方面好一些(自己调试效果的结论)。
现在也没有做母线电流检测什么的,只有基本无感无刷驱动电路。
因为感觉 好赢电调 也没有电流检测,也能启动的比较好。
应该说是很好(启动效果),但我还没办法弄成接近它那样子。

以上说的比较器是指驱动器反电势检测方式了,不仅仅指启动。

现在觉得无感无刷能把启动解决好还是很N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种都试过,现在还是认为比较器各方面好一些(自己调试效果的结论)。
现在也没有做母线电流检测什么的 ...

那你是怎么启动的?强拖到一定速度在切比较器做反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是怎么启动的?强拖到一定速度在切比较器做反馈?

“强拖倒一定速度再切换比较器反馈”能不能理解成 MK电调的实现方式?

如果是的话这种方式其实更依赖启动参数和电机的匹配,但使用功能好一些的比较器会有较大改善。

网友D:
带有滤波功能的比较器更容易耦合进入正确的反馈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有滤波功能的比较器更容易耦合进入正确的反馈状态。

那你是怎么做的,说说思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你是怎么做的,说说思路

不知道你是做哪方面用的能弄成什么样了,模型电调还是工业电机驱动。

我的思路是学习BL的思路,之前论坛有不少讨论的。

至于我现在也是痛苦挖掘中还没个结果。

哪位大神启动方面有心得的希望来指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是做哪方面用的能弄成什么样了,模型电调还是工业电机驱动。

我的思路是学习BL的思路,之前论坛 ...

我做的不是电调,目前基本是2段式启动,先精准定位,然后反电势反馈运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做的不是电调,目前基本是2段式启动,先精准定位,然后反电势反馈运行。 ...

启动效果怎么样?对不同电机适应的好不好?

我认为BL在基本的驱动方式上很好,当然不见得是它独创的,一些厂家的方案也有异曲同工地方。

但在启动方面,确实还是有一定差距。好赢电调能够在安装比正常较重的螺旋桨时(试过相当于正常情况4片左右的样子,仅做启动测试)可靠启动。

楼主(2019-09-13):
引用 网友D:
启动效果怎么样?对不同电机适应的好不好?

我认为BL在基本的驱动方式上很好,当然不见得是它独创的,一 ...

BL启动没有研究过,不知道是什么思路,说下呗?

网友(2020-12-23):
记下,以后或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