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干衣机中这个叫什么元件,求代用的型号。

楼主(2019-01-13):
自用的美的干衣机,用了差不多十年了,这几天想用,才发现不制热了,拆开看了,测量一下,应是这个元件坏了。也不知叫什么,请教明白的,推荐一下代用的。多谢。

发热丝是串接这个元件的,在这个元件前测量,电路都通,经过这个元件就不通了。按我的理解,这个应是温控相关的。但不知叫什么,找不到。

网友A:
KSD9700温控开关,过热保护的,有各种温度,拆下来,上面应该会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KSD9700温控开关,过热保护的,有各种温度,拆下来,上面应该会写

多谢…………。

网友B:
和我今天拆了一个电热器一个问题,温控开关,KSD301, 这玩意前面还串一个类似电阻的东西,觉得没有用,就去掉短起来了,发现一会儿热风,一会儿冷风,明显发现温度上不去,被保护了,不知道去掉的万一是个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我今天拆了一个电热器一个问题,温控开关,KSD301, 这玩意前面还串一个类似电阻的东西,觉得没有用,就去 ...

这貌似电阻起阻尼作用(ptc),去掉之后一会儿严重过热,然后保护,要过很久才能恢复。

网友:
就是个温控开关

网友:
温度保护开关
有各种温度型号,超过标定的温度自动断开,温度低了又恢复。一般是最后一道过热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恢复温控器,假货宝多的是

当年修飞利浦的榨汁机,里面的超温保险丝是一次性的,后来自己换的这货,其实 ...

居然差了几毛钱,据说小家电多使用一个电阻都要掂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