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53l0x一定要校准才能用吗?

楼主(2019-01-14):
用STM32驱动vl53l0x,试了下“校准”和“不校准”两种模式,感觉测试出来的数值差不多。请问用过的朋友们,校准和不校准差别在哪呢?vl53l0x一定要校准才能用吗?

网友:
正好今天也要调试这个,一起关注

网友A:
它内部有固件的,一般不需要特别注意。但是这个芯片也有它的缺点:投射器间距太小,前面有玻璃等等极易影响。

网友B:
这个东西是单点还是面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是单点还是面阵?

你这个问题好专业,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内部有固件的,一般不需要特别注意。但是这个芯片也有它的缺点:投射器间距太小,前面有玻璃等等极易影响 ...

它内部有固件的,这个固定的参数应该是应用于特定的场景吧,比如特定的温度范围、特定的光照强度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内部有固件的,这个固定的参数应该是应用于特定的场景吧,比如特定的温度范围、特定的光照强度等。 ...

这货说缺点有一个很严重的bug,iic总线状态等等极易造成死机,只能重新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说缺点有一个很严重的bug,iic总线状态等等极易造成死机,只能重新上电。 ...

是吗?还没遇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它内部有固件的,一般不需要特别注意。但是这个芯片也有它的缺点:投射器间距太小,前面有玻璃等等极易影响 ...

请问前面有厚的雅克力板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前面有厚的雅克力板有没有问题

有亚克力的话,得校准才能用吧。